一台PCB生产用的旧数控钻床,想把它改成数控钻铣床,原来的驱动都能用,想使用mach3控制,能

楼主(2009-03-08):
下载mach3软件时,显示病毒没敢安装,不知为何。请指点改装方案能行吗?mach3能接收pcb格式的文件吗?

网友:
提示病毒应该是那个破解文件,一般杀软都会把一些keygen或pitcher视为病毒的。

楼主:
这种情况是否关闭瑞星,安装后再开启,为何这个破解文件这么怪,还是第一次遇到

楼主:
有谁能上传一个没有病毒的能用的mach3软件,谢了。

网友:
【4楼】 gaochaoning 滴水穿石
"没有病毒的能用的mach3软件"暂时没有发现。

楼主:
卸载瑞星,然后再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