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

楼主(2009-03-08):
RC充放电原理电容感应按键

(原文件名:图形1.jpg) 看过PIC的电容按键方案,实际上仅仅是一个充放电过程,可以不用比较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一般双向I/O单片机都可以做RC电容感应按键。
这里我们用M48的端口PD0来做一个RC的电容感应按键。

C1是分布电容,C2这里作为按键感应电容。
工作过程:
1:首先要禁止上拉电阻。
2:PD0输出高电平,向C1,C2充电。
3:PD0设置为输入,判断C1.C2向R1放电完毕的时间。
4:对比有C2和没有C2的放电时间,判断是否有键感应。
如图在只有C1的时候放电波形,放电时间测量为4.1us

如图在有C2感应的时候放电波形,放电时间测量为5.58us

可见有按键感应比无按键感应的放电时间要多1.48us。
下面关键的是怎样测量放电时间:
通常我们设置一个变量d,通过循环等待判断PD0是否=0来使变量d递增。判断完毕后,放电时间的短d最终值就小(无按键感应),放电时间长的d最终值就大(有按键感应)。
判断代码:
while(PIND_0==0)d++;
对应汇编代码:
main_0:
SBIC    0x09, 0x00
RJMP    main_1
INC     R18
RJMP   main_0
main_1:
通过汇编代码发现运行判断一次要5T时钟,
当时钟频率为1M时候,运行判断一次要5T时钟5us。
1.48/5=0.296   不足1个字。判断不出来。
当时钟频率为8M时候,运行判断一次要5T时钟0.625us。
1.48/0.625=2.368  约2-3个字。这个差值还是太小
当然这里的感应电容是1p,如果感应电容值变大也许能够识别出来。
这也许就是PIC的方案为什么采用比较器的缘故,硬件判别嘛,肯定要小于5T时钟。
我们可以采用定时器来代替变量d,这样运行判断一次就只需要3T时钟了(每次判断前开启定时器,每次判断完成后读取定时器值),判断代码如下:

//开定时器
while(PIND_0==0);
//读定时器值
对应汇编代码:
main_0:
SBIS    0x09, 0x00
RJMP    main_1
main_1:
通过汇编代码发现运行判断一次要3T时钟,
当时钟频率为1M时候,运行判断一次要3T时钟3us。
1.48/3=0.50  不足1个字。判断不出来。
当时钟频率为8M时候,运行判断一次要3T时钟0.375us。
1.48/0.375=3.95  约3-4个字。这个差值基本可以了。
可见这里要保证的是时钟频率要高。
采用8M频率,每次差值3-4,采样100次求和作为1次总采样。差值就相差300-400,就可以准确判断感应按键了。当然采样10次或者更多次总采样后采用求平均值等软件滤波方法来消除干扰或者误差更好。
另一种方法就是在10ms时间内求得判断的次数,有按键感应的判断次数比无按键感应次数少。基本和PIC的方案差不多。
以上方法笔者都试验过(见图),具体的程序,以及温漂,校准等这里就不详细讲解。

电荷转移(QT)原理电容感应按键
如图:
“电荷转移”或叫“QT”的原理是这样的:传感电极上的电荷会转移到一个较大的参考取样电容器上,电荷 在该电容器上积累,持续多个开关周期,将参考电容器上的电压积累到参考电压的水平,然后控制 逻辑电路会记录到达该电压值所需要的周期数目,并对参考电容器进行放电。
如图用M48的PD0和PD1端口来实现。

C1是分布电容,C2这里作为按键感应电容。C3是参考电容。
工作过程:
1:首先要禁止上拉电阻。
2:PD0=0,PD1为高阻或者为0输出,放掉C3上电荷。
3:PD1输入(高阻断开)PD0输出高电平,向C1,C2充电。
4:PD0输入(高阻断开),PD1输出低电平C1.C2上的电荷向C3转移。
5:判断PD0是否为高电平。
6:循环3-5步骤。
比较:有按键感应比无按键感应的开关次数少。
这种原理是测量C3上的电压,因此对频率要求不是很高,但要求I/O脚漏电流越小越好,同时I/O内部的二极管漏电流也有影响。
该方法笔者试验过,具体的程序,以及温漂,校准,焊盘影响等这里就不详细讲解。
估计有很多电容感应IC就是以上原理做的,仅仅是估计呀,不过懂了原理后你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R1的电阻有点小,1-2M比较合适,可以延长放电时间,有手按下和没有按下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网友:
顶,我也试着做做看。。。

网友:
顶一个,试着做一个

网友:
多谢,看明白qt了。我也试试。

网友:
用m16的两个端口,按照楼主的qt原理,做了一下,感觉效果相当明显!

网友:
这篇文章得顶,前段时间还在自己琢磨着电容触摸按键的原理,基本想法和楼主一样  哈哈,这下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啦

网友:
不过这种方案,要动作的时候还是得接触吧,就是说还是要把键按下去吧?

网友:
如此好贴应该顶起来,希望再接再历,把抗干扰等算法搞定。

网友:
实际中能够用吗?抗干扰什么的。

网友:
众里寻它千百度,终于在这里找到这样的好贴了。。。

网友:
楼道灯的触摸开关,它肯定没有用单片机的,请问怎么实现的?

网友:
和QT的说明好象不太一样

网友:
【35楼】 yulutong 土土狗
楼道灯的触摸开关,它肯定没有用单片机的,请问怎么实现的?

那是触摸芯片,而楼主说的是感应芯片。触摸开关确实没用单片机,它是直接接触电极,由人体与地形成回路,触发可控硅导通实现的。

网友:
用的是mega8L,算法不太好,感觉稳定性还可以。

--------------------------------------------
增加开、关灯 程序+电路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32195.rar(文件大小:837K) (原文件名:电容点灯.rar)

网友(2009-04-21):
原来这就是QT原理,哪QT比起第一种方法有什么优点没有呢?

网友(2009-07-30):
46L的会不会麻手呢?

网友:
46楼不会手麻,因为还隔着1~5毫米厚的塑料。

网友:
厉害!有时间锝做一个

网友:
学习了 电容电灯也不错啊 呵呵
触摸键有空做个

楼主:
RC电容感应被ST开源出来了的,在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3382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enjianlin&bbs_id=9999
有AVR的RC电容感应完全流程。

网友:
学习!ouravr总是不断有惊喜!

网友(2010-03-28):
值得参考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以前看的不是这个,还要简单一点。

网友:
简单易懂

网友:
功能是可以实现,主要是能否能经得起过EFT测试????

网友:
最近也买了个TC35模块,拿来一看,有点懵~~~加油吧~~

网友:
吼吼,这个要动手试试。

网友: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029339086

网友(2010-05-05):
这个顶,必须的.

网友:
mark很有研究精神

网友:
不错的贴,标记一下

网友(2010-06-19):
就是担心不能用在实际产品上,

网友:
谢谢楼主原理讲得如此透彻,顶起!

网友:
楼主理论讲的很好~

网友(2010-08-11):
原来这里有哦!找了很久了,基础才是最重要的啊。哎

网友:
这个好 回去试试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电容感应按键,谢谢楼主了~

网友:
mark,刚做完成功左哈哈,谢谢

网友:
很好,看明白了,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的讲解!记下来

网友:
mark,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2010-09-19):
先记下慢慢看

网友:
记号。。。。电容触摸

网友:
电容触摸
!!

网友:
这种方法实现,量产的时候问题挺多的

网友:
用过,说真的抗干扰能力不好,特别是用开关电源供电,误触发很正常,PIC推荐用AD来做,听说抗干扰能力好些

网友(2011-02-28):
楼主的分析有抛砖引玉的效果,针对QT的原理个人还没有理解透彻,改天接着研究.

网友(2011-04-12):
犀利啊,也学习做一个啊

网友(2014-03-27):
以前写按键程序都是软件滤波,硬件滤波倒是节省了软件的开销但是硬件电路应用中是否稳定?会不会因为时间长容阻参数变化

网友(2014-06-19):
mark!!!电容按键!!!!

网友:
标记,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

网友(2014-08-15):
RC电容方式用while(PIND_0==0); 这样很容易导致死机的吧,

网友:
QT方式其实还挺不错的,就是IO口多了。用过AVR的QT库,还感应方面很不错,但占用的资源比较大

网友:
记号,以后学习

网友:
好东东 顶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为什么我照着你的第一个方案,做不成。我的手没有接触感应面。

网友:
这个有用处,学习

网友:
果断mark,有时间学习一下

网友:
触摸的怎么还有按键。

网友(2014-09-22):
高大上的赶脚~~~~

网友:
这个要支持~~~mark一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io型单片机,加上拉电阻,下面个电容。

网友:
学习了,收藏备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感应开关的应该比微动开关寿命长吧!

网友:
非常不错,好像有的AVR芯片带触摸感应功能的,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很漂亮的资料  很好

网友:
看到按键进来顶下

最近在做红外按键,郁闷的飘过~~~

网友(2015-03-05):
电容感应按键

网友:
讲解得非常细致,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都行。佩服啊

网友:
触摸的啊,不知道抗干扰怎么样啊

网友:
感觉很不错,也试试看!

网友:
mark,分析的很细致

网友:
正好需要  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很透彻,貌似现在很多MCU上已经有硬件触摸按键电路了,

网友:
相当不错  电容屏  那天要用到的

网友(2015-10-28):
刚在做这方面的案子,过来了解~~~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感确实不是很容易实现

网友:
非常及时,我以前以为电容键盘就是感应按钮与地下那层板之间的距离呢

网友:
不错,看看以后是否能用上

网友:
不需要这么复杂,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
好资料,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2015-11-30):
这个挺厉害的~~

网友(2016-07-07):
电荷转移原理!

网友:
好资料,原理不知用在油类的液位测量上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6-08-30):
记号,触摸原理。

网友:
电荷转移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可靠性更高

网友(2017-12-31):
这种利用电容触摸感应的在小家电产品上用途非常广

网友(2018-03-31):
这个好像在学校的时候照着一本电工的书上做过;

网友(2018-09-10):
电荷转移

网友:
先收藏一个,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8-12-18):
这个原理讲的很透彻!

网友:
這個創意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