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硒鼓,新配的FeCl3,热转印细线挑战(3.3mil失败,5mil成功)

楼主(2009-03-08):
新硒鼓,新配的FeCl3,热转印细线挑战(3.3mil失败,5mil成功)

硒鼓是新买的,Q2612A
FeCl3 + NaHSO4 溶液是新配的
板材是新买的0.5mm厚的
砂纸是一张全新的,2000目
h2feo4 全新精心制作
__o_u_r_d_e_v_._c_n__

其实去年做 7.5mil/7.5mil 之前就做过 5mil/5mil,当时还没解决断线,所以就没发
现在基本解决了短路,已经可以进入实用

本阶段主要解决的问题:
转印过程中的附着力不足与脱线
转印过程中的错位
转印过程中的温度均匀化
腐蚀速度均匀化
微小短路的快速修整方法

镜片色散比较严重,照片效果不好,各位先凑合着看

5mil/5mil 新工艺第一块,有多处短路未修整

完美的 5mil/5mil 导线长到电阻已达22欧,无短路(经过10分钟的修整后),无断线

3.3mil/3.3mil,短路多到没法修,不过清晰还是清晰,而且竟然没有断线,不过线路上已经有一些针_孔了,主要是打印分辨率不足

合影,最大的板印的是一条 5mil/5mil 超级蛇形线,长度超过16米,共有5处断线(当时未实现腐蚀速度均匀化,有些已经蚀断了,有些还没到底),最长一条未断线长达6米,电阻47欧

制作流程介绍正在整理中……

网友:
请问如何有效保证均匀?

楼主:
to 【1楼】 Oliver
第一是热转印时温度均匀
我是采用多层传热结构,从中间向外数,PCB,转印纸,复印纸,铝箔胶带,两面对称。
转印纸作用不说了
复印纸一个是在打印时作为载体,在转印后比能较容易剥离
铝箔胶带起密封和均热的作用,在转印时的高热下,转印纸和复印纸的水份会被迅速蒸发,在两面铝箔胶带的密封下形成一个“蒸锅”,使整个板子受热均匀,但是两端要适当开排气口,否则可能残留大气泡导致转印错位

第二是腐蚀要均匀
FeCl3腐蚀是各向异性的,即液面快,底层慢
对于单面板来说,水平腐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但是对于双面板来说,要勤翻转,并且尽量使各个方向腐蚀相同的时间
搅拌也是需要的,但不能用超声搅拌(会使碳粉脱落)

网友:
3.3mil的应该使用超薄铜箔敷铜板,否则根本无法解决侧面腐蚀的问题。
超薄铜箔敷铜板可以用普通敷铜板预腐蚀得到。

楼主:
to 【3楼】 hl1200aa
侧蚀我还是有办法的,大量短路才是麻烦的

网友:
谢谢"h2feo4 无机酸"的指点,我现在用的是感光板.过几天要做0.5mm的脚距,对我来说是极大挑战了.

为了不把孔打破,过孔都做成了60mil/20mil的,超大...

网友(2009-10-14):
你已经是超级专业人士了,鉴定完毕。

网友(2009-11-13):
大量短路才是麻烦的
应该是润湿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在FeCl3纯度、溶剂、温度不是合理时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看到的是在腐蚀初期就能发现不润湿(在液里看到腐蚀的色明显不同)除了用尖锐的利器刻划外再泡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查阅了大量资得知厂家有润湿剂和消泡剂。应该是这个原因。解决办法是先使表面很好腐蚀。
10、在板子上滴几滴水,放一小块FeCl3使其溶,用木片涂FeCl3液,不可擦到墨。使所有新铜变色。正反面都做。强调:尤其是旧FeCl3液,这一步更重要。

楼主:
to 【8楼】 fwluck 隐农
确实有湿润问题,我以前都是用针刮几下解决的

网友:
楼主:
  我一直很好奇.,那个变变曲曲的图形是怎么画上去的..用DXP2004可以画么???

网友:
强的氧化剂玩多了,不太好。

楼主:
to 【10楼】 58180698 匪哥也温柔
希尔伯特曲线
当然可以,就算只用windows画笔,也可以几分钟内画出来,画一个小单元然后不断复制粘贴就好了
林氏系统分形图大都可以用类似方法画出

网友:
呵呵。我感觉那个曲线就最后,全部是连接的啊。
这样复制粘贴都可以做到,,不相信啊。。。。我去试试。。。

网友:
用光敏板应该可以把分辨率提高D

网友:
LZ可否单独画一格放大卑我睇下,等我照做一张试下

网友:
Cool~~
从各方面的观察,无机酸大哥的数学,物理,化学都有很好的基础!敬佩敬佩!

网友(2010-01-09):
再次受教了~~~~~~~~~~~~~谢谢无机酸大哥

网友:
6 mil 的俺也勉强成功了。只是感觉非常差,边缘腐蚀的太严重了。。用盐酸腐蚀得紧看着,下次俺把浓度降低点。

昨天盐酸洒了一地。。差点没熏迷糊了。

网友(2010-10-20):
建议楼主来个教程就好了,过程中需要哪些东东,什么问题需要注意等等,呵呵

网友:
把图发上来,我也试试

网友(2011-11-14):
我改过注塑机,200度,转印不完全,总是失败没信心了,佩服楼主。

网友(2012-09-23):
了解了一下 希尔伯特曲线 和 皮亚诺曲线

网友:
我喜欢挑战极限。。。。。。很不错。。。有空我也试试画4mil的线。。。。。拉拉啊

网友(2013-04-04):
建议楼主来个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