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套设备,焊台,风台还有万用表,预算1K,大家给推荐一下!

楼主(2009-03-08):
购置一套基本的电子制作设备,焊台,风台还有万用表(数字的),预算1K,请大家给推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高迪焊台+热风台 320元
剩下的钱买Fluke万用表或者Victor万用表,预算足够!

楼主:
热风台一般价格多少,主要看那些关键指标,发热薪是不是很容易坏,推荐几个牌子!
多谢了!

网友:
TGK850热风台,BAKON850热风台(就是深圳白光)

楼主:
价格怎么样,我在中发电子城看到的要¥450,不知道是不是太贵了!

网友:
快克的风台,电子城里300,

网友:
BAKON850在中发4百多贵了,毕竟不是真白光。我在知春二楼买的BAKON850,花了3百多,具体多少我忘记了,有两年了,一直都用的很好。不过我的应该算BAKON最便宜的,没有数显,只有一个温度钮,一个风量钮,一个开关,一个LED指示,配两个嘴。

网友:
这东西没那么贵吧,记得2004年买的时候,就降到200+了,也许我买的是杂牌子吧。。

个人认为风枪没必要整好的,因为用的频率很低,相反,焊台是一定要好的了。我已经习惯了用烙铁拆焊常用芯片了(430F449都用烙铁了)。

楼主:
多谢各位啊!
能否推荐一个知春路的好卖家!

网友:
知春电子商城二楼,从滚梯上去,直走不拐弯,右手第一家卖工具的,他家的价格开得比较实在。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预算还是挺充足的

网友:
感觉还是普通的30W左右的内热式烙铁管用,铜头的,烧死了,锉锉又活了。焊台也买过,感觉还不如电烙铁好用。风台嘛,也就200左右了,我买的安泰信850B,反正使用频率不高。万用表嘛,还是指针数字各配一块的好,指针表现在质量感觉没以前好了,数字表Fluke17B,手上在用,感觉还行,就是价格高点,400多吧,不过你预算很充足哦。个人观点。

楼主:
指针的用了10多年了,从小在用,感觉有些时候特别不方便!还是数字的好些!
我前几年花38块钱买过一个特别好的电烙铁,烙铁头特别结实,用了半年多,也没有啥问题!

楼主:
知春电子城是进取就是电梯,只有地下一层有商家的那一个吗?

网友:
知春电子城,从正门进,右手边就是滚梯,上二楼,出滚梯后不拐弯向前走几步,右手边就有一个卖工具的,我的BAKON850就是他家买的。安泰信的还能便宜。数字表可以买FLUK17B的,到二楼滚梯背后那个玻璃房子里问问,杀下价格,400可拿下。当年我一下拿两个,就是在这家。指针表嘛,一般的就算了,要用就得用MF500,还得是以前的那种,老妈有一个,就是不舍得给我。

网友:
楼主买个快克的焊台和风枪,低端的大概要550,剩下的钱买个福禄克17b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