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C要稳定降压到4.2V,哪位老大给个合适的电路,负载是动态改变的,负载是个TC35I

楼主(2009-03-08):
有人说用4007降压,可是4007压降貌似达不到吧,达人出来指教下适合的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
不愿意用4007,那就用低压差稳压器好了。

楼主:
那款LDO能用在这里的?

网友:
你用一个输出可调的不就可以了
lm317
lm2576-adj

网友:
用4007是可以的,前提是要保证5V的电源有至少2A的最大电流输出,同时在4007之后并一个大于1000uF的大电解电容。

网友:
比较可靠的办法就是用LM2596之类的DCDC电源,降低对外部供电的要求,同时确保板上TC35I的电压以及2A的峰值电流。

电原理图 (原文件名:sch.JPG)

上图中,R1取1K5,R2取3K6,输出就是4.2V

网友:
一个稳压二极管加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要求比较严格的还是用DC-DC或者LDO吧

网友:
LM2576不得行吧?压差不够。

网友:
非得5V输入吗,5V2A的电源贵过12V1A的,而且5V输入还有个启动电流和上升时间的问题,有时慢了模块不启动。用开关芯片后,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GSM模块对电源是比较挑剔的,所以电源上还是下点功夫的好。

网友:
用DCDC是正路,低压差LDO如果用到2A,价格也下不来。

网友:
即使是标称2A输出的DC-DC也得要大电容...不然想到X都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5V ---二极管---大电容 貌似是最便宜的方法 效果不错..
我使用1N540X的二极管...
4007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平均电流并不大

网友:
是的,电流突变靠电容是个便宜实用的法

网友:
4007怎么可以,大家都忘记了他的电流最大才1A吗?实际上500AM已经烫得不能接受了。
大电流DC/DC才是正道。

网友:
大胡子叔叔,我们在讨论TC35i的电源,它的峰值电流2A,持续时间才几百毫秒,平均电流连300mA都不到。要换成1n5408之类的,电流是够了,可是体积太大了。当然DCDC来做通信模块的电源才是王道,这个我举双手赞同,特别是做产品。

网友:
肖特基+大电容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肖特基 压降比4007小得多
0.2v

网友:
难道大家以为这里的二极管是为了防止倒流????

网友:
我现在的MP3里就是用3个二极管降压与一个10欧电阻串联,把MINI USB那里的5V接到7号电池那里实现插USB充电。电流才120MA,但已经很烫了。
而取消一个二极管只用两个和话,电流是180MA,已经烫得不能用手摸了!更不要说300MA。你们试试就知道了!1N4007把焊点烤化不可。必须大电流的二极管再加散热,或者用DC\DC.

网友:
5V的电源,一般通信模块的最高工作电压是4.6~4.8V,如果使用肖特基,压降只有0.3V,也就是给模块长期供4.7V电,这个模块可真的折寿啊。而使用一般的二极管,压降都在0.5V以上,这样电压就不会超过最高工作电压了。

在我自己的一个设计中,是用的1n5408,没有散热,使用GTM900B模块非实时在线传输数据,基本是凉的。

网友:
如果用在gsm上,4007似乎不能用的。

gsm模块要求电源波动不大于0.2sv
4007轻载时压降0.7,大电流时压降会达到1v

gsm峰值电流和待机电流相差很大的,用4007可能导致gsm模块不正常

至于4007最大电流1A是指正常工作持续电流,冲击电流耐受不止1a的。

gsm模块要求电源有瞬间供电能力,平时待机时电流很小的,很小很小,几个mA而已。
发射时,瞬间电流很大。

gsm平均电流不可能有300mA的,想想吧。如果gsm模块平均电流有300mA,想想你的手机电池能用几个小时????

楼主:
我靠,半天时间没来论坛,有这么多大神现身,感谢大家。
或许我没说清楚,我设想的电路结构是LM2576-5-----------4007----------,LM2576能够出2A的电流,而且由于电路板上其他器件还要使用+5DC,所以不能使用5楼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大大提供的4.2V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