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透传DTU无线MODEM开发板电原理(支持西门子MC55,MC56,华为EM310,EM200)

楼主(2009-03-08):
自从上周给淘宝封_杀了我的所有DTU和无线MODEM后,郁闷难当!好在期间有很多这里的朋友与购买我产品的客户,通过论坛,电话,短信和邮件或聊天工具来支持我,鼓励我。在此,一并感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做下去的,基于公用通信网络的无线数据传输业务,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是一个在国内刚刚兴起几年的产业,尽管现在是经济危机,但是,科技的发展不会停滞,社会的进步不会停滞,那些固步自封、刚愎自用的东西,终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的粉碎!

闲话少说:上电路图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4499.pdf(文件大小:74K) (原文件名:MC55SCH.pdf)
目前刚刚做好的电路图,板上资源:M128主控CPU,LM2596开关电源,MAX3238全串口电平转换,核心模块(MC55.MC56.EM310.EM200),SIM卡电路,ISP,JTAG,考虑到原来的DTU开发板很多资源没有引出,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所以这次想在做开发板PCB时将MCU引脚全部引出。有可能的话加上LCD和键盘。这个电路图是给大家提意见的,包括抓臭虫。等基本没有问题后,该电路将作为我以后产品的原型。同时根据反馈的情况,来确定是否做一块开发板(费用AA)。

关于华为EM310模块(EM310谍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032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ppcat&bbs_id=9999),资料我已经全部拿到,但是还没有放资料的授权,下面是西门子MC55的全套资料,对于华为EM310感兴趣的可以参考西门子的文档,EM310的硬件基本和MC55一样,EM310的AT指令和GTM900B的完全一样,GTM900B在我公布的GPRS/CDMA MODEM的文章中有下载,链接是: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087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ppcat&bbs_id=9999

网友:
aa时告诉我

网友:
TVS可以考虑p6ke系列吧,标贴和直插都有

网友:
需要一起做也可以

网友:
m128多少钱?是否考虑换arm

楼主:
晕!电路图中二极管标号就有错误了,出了两个D2,罪过啊。

M128不便宜,ARM当然也可以,估计能比M128还便宜。其实这种内置TCPIP的模块,M128处理起来绰绰有余,使用M128无非就是双串口和4K的RAM有些优势(M64我这里没有M128好采购,价格也没优势)。

一个是我还不怎么会玩ARM,第二,我考虑如果是上到ARM那一天,一定是做有线转无线路由的那种设备,而且ARM内部要跑TCPIP协议栈,相反模块不再需要用TCPIP的了。目前几个客户最大的需求还是这样的DTU,要求我拿出东西的速度要快,没时间没精力,我是一直不得ARM的门而入。当年玩2410和WINCE不算玩ARM,那是被微软玩了。

楼主:
找来两个p6ke系列的资料,没看到表贴的。我一般做成品板都用表贴元件,体积可以做的很小,而且方便在工厂生产。

网友:
等待aa的消息~~

网友:
同样等待AA的消息……

网友:
感动得想哭!!

网友:
用nxp的arm加zlg的模板基本上会c语言就可以了,相比较arm的性价比比m128就大多了

网友:
Appcat
p6ke系列的你去中发问柜台都有的
在protel里就是那个叫7227的那个封装~~

楼主:
OK!我去询一下,不过7227的封装可不小,和3A的1N5822有得一拼。

wswh2o 水之影:从来都是使用别人做好的ARM板,没自己做过,换ARM心里没底啊。目前这个板子可以直接使用我早先公布的透传DTU的代码,几乎不用修改。还有,这个板子我想定位于学习GPRS/CDMA的应用开发。
或者我再做一个提供了电源,模块,SIM卡,串口电平的板子,把模块的接口引出来,用户可以自己接上喜欢的MCU,如果不接,直接就是一个标准无线MODEM开发板?

网友:
有2建议:
1.把usb引出来,是不是可以做usb modem
2.把串口1引出来,似乎这样就可以不用串口复用了(据说,还是验证)

网友:
偶的最老版本的DTU就是900+NXP的LPC2136结构的
稳定性也不是太好
后来改为WAVECOM Q24PL的,效果好很多
另外,可以透露一个消息:WAVECOM是中*国~移-动指定的无线测试终端必选模块
所以其性能是不错的,现在模块的价格在200附近,也可以接受了

偶有做样板留下的PCB空板,要的可以联系我,仅需成本价即可(提供原理图和PCB图的图片版本)

楼主:
【13楼】 wswh2o 水之影:
在MC55的文档中有如下的描述:
This interface is intended for voice calls, GPRS services and for controlling
the GSM engine with AT commands. It is not suited for CSD calls, fax calls and Multiplex
mode.On ASC1 no RING line is available.
就是说,串口1仅仅提供AT指令功能。当然,按照我对西门子的理解,串口1是可以在串口0占用的情况下使用的。而华为的模块,没有定义串口1,相对的,他们提供了一个USB口。只是目前我手上资料中对此的描述是:仅对华为内部提供此接口,用来调试和升级软件,不建议做二次开发。仅此而已,目前市场上也没参考板。可以引出来,然后有兴趣的朋友玩玩。

网友:
appcat兄~
请问你对手机模块发彩信方面有研究么?
mc55内置tcpip协议栈么?

楼主:
彩信没有做过,不敢说了解。基本理解就是彩信不是短信,完全是两码事,彩信需要GPRS,而短信不需要。彩信其实是基于GPRS的高级应用协议,有一套编码打包规范,将数据编码打包后发送到网络上的固定网关端口就完成发送过程了。我的理解仅限于此。
MC55、MC56内置TCPIP协议栈,应该说是一款强大到你一般连它的50%功能都用不到的模块,当然他的价格和功能一样强劲。我这款板子主要目标是推广华为的EM310模块,所以还是比较推荐华为的,在工业上使用相当合适,价格也合适(小于200rmb)。

网友:
什么时候做板?我也参加!

楼主:
mfkqqw 正要找你呢,做板很快,基本敲定一些因素后就下板了。你们公司是做水务供水的RTU吧,怪不得用DTU,什么时候有空找你聊聊,我同学在主管部门玩。

网友:
第二个串口还是挺有用的,有时你第一个串口可能用于gprs了,第二个可以做为语音或者at接口操作比较方便,原来用mc39i都是串口服用,操作起来很繁琐

楼主:
那就在开发板上引出来!仅对西门子模块支持,对华为的暂时未定,华为资料上也是写未知(写资料的和设计者可能不是一拨人)。

网友:
支持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给你过过E-MAIL想买两片PCB玩透传的,想不到没有,这次我先预定2片了,哈哈!!

楼主:
1、板上做两个串口,如果使用MC55的第二串口,可以用双串口
2、如果华为的模块,就不用第二串口了,这样我看看第二串口就用SP3232插脚的,如果不用可以不插,节约些成本。
3、暂时还是用M128吧,把没有用的IO全部引出针脚来
4、把核心模块的数字引脚也全部引出来,第二路话音和话筒也引出来。下面是不引出来的功能:第一路语音和话筒(就直接做在板子上了),SIM卡(直接做板子上了,引出来弄不好干扰找不到SIM卡烦人),电源管脚(GSM电源最烦人)。
5、板子使用LM2596S-5芯片,加个小滤波器,输出5V,保证低纹波,再通过1n5408二极管+大电解供模块工作,这样外部单片机或者液晶屏可以有5V电压用。
6、考虑加个4×4的键盘,蜂鸣器和几个LED
看看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板子确定下来后我先做,如果失败,我就自己承担了,如果成功,就公布板子的制作价格,大家AA。AA完了第一批板子,下面再做第二版俺就要交给同事在网店里边卖了。

网友:
Z5V1
看看这个TVS,万利板上的
贴片三极管封装

楼主:
正在画PCB板呢。没停工,赶着呢。现在缺电话听筒的RJ12座子封装。回家拆电话去。

网友:
看来都没人玩WAVECOM的~俺觉得WAVECOM才是真正的好用
一个Q24才210咋,还是52Mhz的ARM7内建2MB内存,资源还是很够用的
DTU对Cache有要求的
做图像那些你就必须有几百KB才好
115200bps,GPRS必定堵(上传就9600bps附近),发个100KB的JPG就掉包,重发,多没效率啊
而且WAVECOM在GPRS通讯的过程中还能收发短信,同时第二串口可以响应控制命令
用内部资源,真的很好的
只是懂的人少,开发资料很缺咋

网友:
问下楼上,那个模块是不是就不用另外加cpu了,用户程序也可以放到模块呢?

楼主:
【32楼】:现在做的板子不应另加CPU了,是放的M128芯片,但是我准备做一个全排针插座,不装M128用户也可以外加自己的CPU,比如51

【31楼】:我当年就是玩WAVECOM的,后来改投了西门子,再后来就做了华为,如果一定要拿WAVECOM和华为比,我觉得华为也不差。
第一、GTM900i开放给用户一颗基于ARM7TDMI的TMS470的CPU,FLASH空间1MB,SRAM 300KB,文件空间160KB,硬件开放如下:
1)10个双向GPIO
2)1个可以完全自己控制的3线串口(非AT命令口,即第二串口)
3)4路10位ADC(1路用于VBATT,3路外置)
4)并行总线(4位地址,8位数据)

第二、华为目前全线产品价格已经低于200元,如果是大客户,绝对可以向任何最便宜的模块叫板(中国特色)。
第三、华为开发内置应用使用的是Cygwin编译器,这是个windows下开源的编译器,使用者不需要支付银子给任何人。
第四、GPRS的速率摆在那里呢,堵是正常的,缓存多大不是关键问题,100K的JPG掉包,那只能是二次协议没做好的问题。
第五、GRPS过程中收发短信和进行AT命令,这是GPRS协议的功能,不是某家模块独有的,而老的GSM模块的CSD数据模式是独占的,无法打断了,所以才有了GPRS的出现。
第六、你说的:只是懂的人少,开发资料很缺咋。这个才是WAVECOM的硬伤。OPEN AT的授权费用那么高,国内用户那么少,网上找到个参考资料的概率比彩票大不了多少。这些都是我曾经的心痛。

在已经成熟的技术应用上,市场为王,这是我的体会。

网友:
心动了...
到时候也弄个玩玩

引用:现在做的板子不应另加CPU了,是放的M128芯片,但是我准备做一个全排针插座,不装M128用户也可以外加自己的CPU,比如51

这样好,最好到时候再做些CPU转换板,51的 ARM的..
是否可以考虑把M128也做成转换板得了..
不然到时候换转换板的时候自带的那个M1218会出问题...

还有就是不知道这模块的电压范围是多少..IO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上ARM芯片的话电压是3.3V

我的想法是:

开发板上提供基本硬件:
模块接口 SIM卡座 串口 听筒接口 键盘和LCD接口 ...
这些全部用排针引出,然后插CPU板或接至外部实验板...

改动也比较小..
其它都有了,键盘和LCD反正是要加的
只是把接口用排针引出来而已

网友:
偶的多年前的第一代DTU就是华为900+ARM7(LPC2136)的~效果差~玩怕了~所以才转用WAVECOM的

第一,硬件资源,华为无法和WAVECOM比
Q26是44个GPIO的,其中16个并行IO.2个可任意编程的UART,I2C,SPI,AD自然也带
Flash的管理非常方便,一个命令搞定,空间1~2MB
SRAM是256K~2MB,通常的是1MB和2MB版本

第二、华为价格很便宜,除此以外没见优势,Q26的价格是400多,贵一倍啊
WAVECOM的OpenAT还没在国内推广呢

第三、华为开发内置应用使用的是Cygwin编译器,而WAVECOM是Eclipse+GCC,强大的Eclipse
可以定义断点,内存查看,调试和用JTAG一样的爽.
WAVECOM的OPENAT已经R73版本,发展近十年了,已经很稳定,在国外用的比较多,华为的技术还是欠缺这要承认

第四、大缓存只好不坏,这和协议无关

第五、GRPS过程中不是内置OS的模块,没办法和外部收发短信,这和GPRS协议无关

第六、OPEN AT的授权费已经在模块价格中,只是外扩协议要另外收费
但你在M2M领域,确实除了选择OPENAT外别无其它便宜方法,例如你的DTU需要支持SSL,GPS之类的,用到SSL你通常只能选择CE/Linux+MODEM的方式,而OpenAT有SSL支持,证书加密,都齐全了
偶玩OpenAT OS多年,已经玩通了,这个领域要进入,门槛不少,还是有好处的

采用OpenAT的DTU方案,性能很不错,成本也不高,在工业控制领域,几百元的差价,根本没人关心
这是说真的,偶那些监控板子上的EMC保护芯片,60多一片,一个板子用6~7片呢,400的成本就去这里了~

偶的OpenAT DTU已经早在电网监控,水利监控中稳定运行多年的,没客户说不好使的,呵呵,价格却比宏电和桑荣,远志的公道多了
而且单芯片功耗低嘛
内建OS的方案是WAVECOM做的最成功,后来西门子,华为,泰德这类都是学它的,效果还不够,尤其是调试,WAVECOM很方便的
惟一的遗憾,OpenAT不是开源的

网友:
另外不喜欢默认的Eclipse的话,可以选择Visual Studio 2008,WAVECOM支持的,不过要配置,可以和调试Windows程序一样的方便
做Windows的人都知道VS的强大,不用多说了

网友:
前年做过用 GR47/GR64 +GPS 来开发车载终端,  估计就是搂住说的 OpenAT吧

   不过在GR64内部运行的程序 不是太稳定,但功能还是挺强大的。 好像叫做工程C吧

   另外nokia 的也有一款工业模块 支持java开发的不过贵的要死, 好像在eclips 环境下开发

  有需要帮助的我愿意贡献份力量

网友:
顶你,苹果猫

楼主:
【36楼】你的建议很好,我综合考虑一下,模块内核也是ARM的,所以电平都是3.3V。5V的外部输出电平接到3.3V之间串个4.7K的电阻就可以。

【37楼】WAVECOM的硬件资源无与伦比,这个是事实,但是他怎么不针对中国市场多出一些灵活配置的产品和政策呢,OPENAT这么多年了还不在中国推广,现在老萨当政,估计推广更难了。我当年是满怀着希望投入WAVECOM的阵营,然后又是失魂落魄的退了出来,就像你说的他什么都替我解决了,但是我发现当年要付出的代价却要超过我得到的,包括要忍受法国假洋鬼子的傲慢和订货的拖延。希望现在这些情况不存在了。
GPRS的出现,就是以时隙技术为基础的,在动态分配时隙的协议保证下,不光GPRS数据过程,就是语音通话过程中也可以收发短信,用手机的就有感觉,在上网时,打电话时都能收短信,至于发短信,只是手机的操作系统不一定支持而已,但是对于模块应用来说,只要愿意,就可以做上去。甚至在PPP over GPRS中都能切换出来进行短信收发。
关于SSL,确实外部实现需要一些功夫和成本,OPENAT拿来就用,绝对是方便的很。不过,以我这几年接触的行业来说,如果M2M发展起来,关于SSL和安全这一块的东西,我国绝对的历来的无一例外的都要另搞一套(身份证就是个例子),所以我敢打赌将来涉及到移动支付平台的方案一定不会用OPENAT。

另外问个题外话,wavecom的DTU要加装GPS怎么做,是否就是通过GPIO接收GPS信息,然后在模块内部进行处理?

网友:
To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您的EM310模块是从哪里申请的。我也想去申请一块。我们公司也要用GPRS模块。。。。

楼主:
我的EM310,这个是代理商送的,不是申请的,华为不直接对外。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申请。

网友:
能告诉我您那边的代理商吗?

楼主:
联系一下麦格集团下的深圳麦格天宝公司,让他们给你北京公司的电话吧。他们几经整合,我都搞不清楚谁和谁的隶属关系了。或者你给我个邮箱,我给你个手机号。

网友:
我给你发个邮件。谢谢!!!

网友:
To【45楼】 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邮件已发.

网友:
appcat和苹果猫不是一个意思呀?!

楼主:
appcat就是apple cat,=苹果猫。是我用了10年多的网名。

网友:
OpenAT是GPIO接收GPS信息,然后在模块内部进行处理的
现在订货很方便~从亚太HK总部入货,相当方便,WAVECOM也想发展国内市场,我这里是首先采用WAVCEOM方案推出DTU的

BTW:苹果猫是那个行业的?
俺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的
在偶的领域华为吃不开哦,客户一听就掉头问,我要西门子或者WAVECOM -_#!

另外~移~动~指定的GPRS终端也是首选WAVECOM,而且出口的话,华为也不行啊~
而且外国人不喜欢用华为的,WAVECOM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
我们和合作伙伴出货每年几万个

楼主:
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MC55/EM310的板子与CPU板分开做,这样,GPRS模块的板子保持独立性,并且引出大部分端口,对于电源,SIM卡,差分通道就在板上处理好,余下的全部引出。然后下面会配套设计一个底板,插上GPRS板就组成了GPRS模块的开发板,底板可以考虑AVR的芯片,也可以考虑51的芯片,或者有开发板的朋友能直接接自己的开发板,或者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为这个模块板设计底板。同时考虑到体积和成本,GPRS模块板尽量做到最小。下面是做完布局的图,没布线呢,标了尺寸,最终尺寸以此为准,不超过正负1mm。

抓紧时间布线,随时听取意见,随时报告进度。

楼主:
终于,把MC55/EM310的核心板画完了,现在开始检查错误,如果没有错误就准备打板了。

简单说一下这个板子:尺寸60mm×40mm。不含MCU,含有MC55/EM310的接插件,安装孔;集成了2596开关电源,该开关电源能向外部进行5V供电;引出了TTL串口1(全定义)、TTL串口2(含RTS/CTS)、IGT、RTC后备电池、RST、SIM卡信号(板上也提供了卡座焊盘,且已做抗干扰和包地处理)、已经处理好的第一路耳机与麦克(差分信号等长线和包地),原始未处理的第二路耳机与MIC(耳机差分信号已做等长线与包地)、蜂鸣器驱动。使用2.54排针作为接插件,数字与模拟信号分别在板子两边的焊盘上。

这个板子可以配合外围的各种开发板,可以接入各种CPU,方便进行二级开发,具备极大的扩展能力。

网友:
如果GSM网信号中断一个月后又有信号了,您的DTU会怎么样处理。

楼主:
汗!GSM网络信号中断一个月,要是还没人管,DTU还能做什么?除了不停的搜网,就是在那里继续烧电费玩了。有信号了当然就可以恢复连接了。

网友:
苹果猫
你有西门子模块的开发软件吗

网友:
我想搞一份Open AT软件套件

网友:
OpenAT才是最好用的~在这类应用下
如果用ucLinux+PPP拨号,那么它们之间就没差异

OpenAT在WAVECOM注册帐号即可免费下载,关键是国内外众多邮件地址被WAVECOM封了,如果你是教育网或者中科网,就能申请成功的
OpenAT在WAVECOM的产品线上,全兼容,意味着你搞了GPRS,就能上EDGE,WCDMA,HSDPA,根本不用改程序和硬件,换模块(都是Q26系列)了事

惟一的是WAVECOM的CDMA-1X(EVDO)是没有得到OpenAT支持,呵呵

OpenAT v6(R7)拥有44个GPIO,其中一个16位并行IO,可以直接控制LCM等设备,一般非高度实时性系统,直接用OpenAT足够,因为它内部是102MHz ARM9处理器,性能远在普通单片机之上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定时器
OpenAT是基于事件驱动的,意外着和Windows上的Message Queue(消息队列机制)是完全一致的价格,懂得Win32开发的人,很容易就能上手的

/***************************************************************************/
/*  File       : Hello_World.c                                             */
/*-------------------------------------------------------------------------*/
/*  Object     : Customer application                                      */
/*                                                                         */
/*  contents   : Customer main procedures                                  */
/*                                                                         */
/*  Change     :                                                           */
/***************************************************************************/
/*
    $LogWavecom: G:\projet\mmi\pvcsarch\archives\open-mmi\SAMPLES\adl\Hello_World\src\hello_world.c-arc $
* --------------------------------------------------------------------------
*  Date     | Author | Revision       | Description
* ----------+--------+----------------+-------------------------------------
*  11.12.02 | dpo    | 1.1            | * Timer subscription update
* ----------+--------+----------------+-------------------------------------
*  06.11.02 | dpo    | 1.0            | Initial revision.
* ----------+--------+----------------+-------------------------------------
*/

#include "adl_global.h"

/***************************************************************************/
/*  Mandatory variables                                                    */
/*-------------------------------------------------------------------------*/
/*  wm_apmCustomStack                                                      */
/*  wm_apmCustomStackSize                                                  */
/*-------------------------------------------------------------------------*/
/***************************************************************************/
u32 wm_apmCustomStack [ 256 ];
const u16 wm_apmCustomStackSize = sizeof ( wm_apmCustomStack );

/***************************************************************************/
/*  Function   : HelloWorld_TimerHandler                                   */
/*-------------------------------------------------------------------------*/
/*  Object     : Timer handler                                             */
/*                                                                         */
/*-------------------------------------------------------------------------*/
/*  Variable Name     |IN |OUT|GLB|  Utilisation                           */
/*--------------------+---+---+---+----------------------------------------*/
/*  ID                |   |   |   | Timer ID                               */
/*--------------------+---+---+---+----------------------------------------*/
/***************************************************************************/
void HelloWorld_TimerHandler ( u8 ID )
{
    /* Hello World */
    TRACE (( 1, "Embedded : Hello World" ));
    adl_atSendResponse ( ADL_AT_UNS, "\r\nHello World from Open-AT\r\n" );
}

/***************************************************************************/
/*  Function   : adl_main                                                  */
/*-------------------------------------------------------------------------*/
/*  Object     : Customer application initialisation                       */
/*                                                                         */
/*-------------------------------------------------------------------------*/
/*  Variable Name     |IN |OUT|GLB|  Utilisation                           */
/*--------------------+---+---+---+----------------------------------------*/
/*  InitType          |   |   |   |  Application start mode reason         */
/*--------------------+---+---+---+----------------------------------------*/
/***************************************************************************/
void adl_main ( adl_InitType_e  InitType )
{
    TRACE (( 1, "Embedded : Appli Init" ));

    /* Set 1s cyclic timer */
    adl_tmrSubscribe ( TRUE, 10, ADL_TMR_TYPE_100MS, HelloWorld_TimerHandler );
}

网友:
靠!lysoft讲了那么多,是不是想钓我胃口啊,在流口水呢,能不能帮我搞份开发工具软OpenAT

网友:
苹果猫:您的DTU能配虚拟串口软件用吗?

楼主:
虚拟串口软件我不写的,但是网络上找到的可以使用。这里有一个,free的,是北京一家公司做的。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426957.rar(文件大小:2.93M) (原文件名:vspm (1).rar)

网友:
谢谢。改天我试试,还没您的DTU。想买一个。

网友:
淘宝虽然封_杀DTU
但我一般用淘宝多啊,楼主可以想个变通的法子啊,比如宝贝是其他东东,不就可以方便我们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支持,现在在淘宝上有DTU卖的,当然是变通的办法,过几天我会把详细介绍做成图片放上去的。现在几个网店同步供货,可以在任何一个网店咨询,然后到任何一个网店购买。所以淘宝还是方便购买的。

网友:
淘宝为什么要封_杀DTU

网友:
任何可以群发短信的都不得在淘宝上贩卖
呵呵,偶的DTU都是OEM卖给合作商,由合作商自己贴牌卖去,他们有自己的渠道和市场,远比自己上去单卖好多了

楼主:
【64楼】 ZRHPC :不是淘宝封_杀DTU,而是我的DTU开发板卖的好,在DTU关键字搜索里边排名第一二三位,所以有人眼红了,去向淘宝检举说这个模块具备群发短信功能。淘宝是有名的宁可错杀3千,不能放过一个。
不过没有关系,一个是这里的朋友很支持我,二个是原来的一些老朋友老客户还是直接从我这里走货,不受淘宝的约束,所以在淘宝上挂,只是想多交一些朋友,过收集一些关于技术和市场的反馈。

网友:
楼主再开发一个wavecom的

网友:
我有大把西门子MC55,MC389的模块(二手的或是库存的)1万多个,呵呵!

网友:
苹果猫你DTU带单片机的成品板我想跟你批量拿,什么价格?

楼主:
ZRHPC你好,你的MC55如果价格合适,这里应该有很多朋友能用的,我的可以使用MC55的板子已经出厂了,明天去拿货。到时可以配套这个板子,把MC55的IO引脚全部引出来,外接开发板或者专门定制CPU板进行二次开发了。

至于我现在的DTU带单片机的成品板,目前还有3百多套库存,库存消化完后再生产400套的周期是1周,之后再生产的周期是2周,将这几个周期叠加起来,我就能源源不断的供货了,价格你给我邮件吧,咱们邮件中讨论,邮件地址在我签名中。

网友:
苹果猫:
我已发邮件给你了,尽快给我答复,我的邮箱zrhpc@163.com,QQ:756590649
MC55黄板的210,绿板的250,都是4.0V版本

网友:
MC55黄板的210,绿板的250?
不便宜啊~
WAVECOM Q24PL也是200多一点而已~看量而定,一般220附近
MC55这个价格竞争力不行啊

上量的话,我的Q24DTU可以做到成本价320RMB(主板,不含外壳)
如果需要ROSH标准,那么是420RMB(有外壳和电源线),可以出口的~
目前我们的Q24DTU/MODEM更多是出口^_^

网友:
那是零售的,批量另说,论坛里很多都是初学者都是要一两个的,呵呵!

网友:
MC55不行?但是很多人买它,呵呵!MC389就压了很多,MC55都不够出

楼主:
ZRHPC请看邮箱,给您发了一个邮件。

今天拿到了EM310-CORE-B的板子,总共14块,由于是样板,感觉质量不错,唯一的缺陷是阻焊油不均匀,厂家解释说样板都是手工操作,量产后即没有问题,考虑到原来在他们家做过上万片PCB,没有出现一块坏的,所以也就认了。

最新的消息是,焊接了两块,分装安装了西门子的MC55和华为EM310,电源测试、SIM卡测试一次性通过,串口指令和语音测试简单测试通过,具体测试要明天进行,今晚使用外部线路搭测试电路。感觉MC55的静态电流比华为更胜一筹,但是业务繁忙时的电流,MC55的最大值要超过EM310。

今天回来天已经太晚了,明天或者周一早上上照片吧。同时我还要制作EM310-CORE-B的尺寸图和99SE的封装图,方便今后需要此板做二次开发的朋友设计自己的CPU板。

网友:
等上照片。

网友:
苹果猫辛苦啊,这么完了还要做尺寸、封装图,做好了我也想搞点玩玩

楼主:
上照片了

(原文件名:EM310-CORE-B4.jpg)背面扣上的是西门子MC55模块

(原文件名:EM310-CORE-B5.JPG)背面扣上的是华为EM310模块

网友:
这个板,做实验方便些。

网友:
漂亮
Q24PL我在用,不过没用open at,感觉资料太少

网友:
To 81
你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下载SDK,内带十多个例子,并且可以上论坛提问
文档和例子并不复杂,只要你有Windows Message Queue and Dispatcher开发经验,是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
板子咋成这颜色了?不过也挺好看

网友:
请教一下applecat,mc55固定应该用什么样的螺钉?

网友:
镀金挺贵吧,我一般都是镀锡,好了弄一块玩玩

楼主(2009-04-11):
MC55固定方式目前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说出来大家参考一下,我觉得这是西门子设计中的一个败笔,它为了追求轻薄,结果搞的板对板接插件那里成为全板的制高点,在扣上底板后,整个模块只有接插件那里是机械支撑,摇摇晃晃的,那个接插件本身机械强度也不高。然后再安装孔里边上螺丝,不上紧还是摇摇晃晃,一上紧了居然让接插件一边翘起来了,接触不上。
我现在就是考虑固定MC55时在螺丝上加个塑料套子,顶住两边的板子,然后再上紧,还有办法就是在屏蔽盒与PCB板之间打上弹性硅胶垫片,然后再上螺丝。

EM310-CORE的板子已经测试完成,争取了几片免费的PCB,还有就是焊接好的板子了。镀金的比镀锡的每平方厘米贵2分吧。

网友:
楼主应该再发起一个利用你的DTU来DIY一个什么东东的运动

就像现在阿莫的雕刻机和那个示波器运动一样

保证火

网友:
关键是那上面配的HW那个什么模块..现在买不到也没有价格呀..

网友:
LZ现在怎么样了?

我现在做em310的开发,懒得画PCB封装了,不知LZ能否给一份。(我们是自己用,上位机机子做,协议自己定)

我软件硬件都做过,包括一个linux下的上位机,如果LZ有兴趣,我可以开放全部代码。

除此以外,openat是什么,混迹linux多年,没听说过这个东西,请大家指教。

sinanjj@gmail.com

网友:
88楼
华为的EM310可以直接买啊。很多卖的。。。

网友:
还有,真不知道这样一个速度慢慢的,又要收费的无线数传模块有什么用,至少,我不会用它做东西,安全性这一关都过不了。

网友:
支持wifi上网才是王道。无中心的,免费的,速度快的,距离远的,就是现在热点有点少,上网还得去咖啡厅。

楼主:
封装来了,是protel99SE的,里边那个MC55就是EM310的封装,里边一圈轮廓线是EM310的边缘,外边一圈轮廓线是EM200的边缘。包含EM310(MC55)和EM200的封装ourdev_436571.rar(文件大小:11K) (原文件名:封装.rar)

至于这个DTU能干什么,主要还是工业用,野外用,不可能我要采集一个水位或者管道压力,还要找个星巴克吧。WIFI还是个人消费网络的首选,目前我不看好所谓的3G。

华为EM310已经可以批量供货了,具体供货事宜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在签名档里边(gpio(at)163.com)。最近因为测试和华为批量供货钱集中升级固件和文档的整理,一直没时间给大家通报进度,下面抓紧啦。

网友:
DTU是不是用短信传数据最常见啊,但这种通信模式没什么实时性

想问一下可否这样实现:比如两个人打手机,语音同时双向传输的,把信号加载在语音中,进行编解码不就可以实现双向实时通信了

在进一步,手机也不过是对语音进行AD采样,然后数字传输,又DA解码。

能否去除AD采样环节,直接把MCU送来的数据放入语音信道发送到对方手机,对方手机也不DA解码,直接输出到MCU进行处理?

网友:
至于这个DTU能干什么,主要还是工业用,野外用,不可能我要采集一个水位或者管道压力,还要找个星巴克吧。WIFI还是个人消费网络的首选,目前我不看好所谓的3G。

------------------------3G必然被wifi取代,中国垄断部门的利益瓜分有分歧而已。
分赛采集数据用无线传感器网络,用GSM太费钱了。

华为EM310已经可以批量供货了,具体供货事宜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在签名档里边(gpio(at)163.com)。最近因为测试和华为批量供货钱集中升级固件和文档的整理,一直没时间给大家通报进度,下面抓紧啦。
-----------------------你卖多少RMB?

楼主:
楼上,EM310现在销售<200元

还有,采集数据点如果足够分散,怎么使用无线传感器网络?GSM一点都不费钱,只要和营运商有大客户协议,甚至还能赚钱,这个是中国特色的盈利模式。

【95楼】 robinyuan :关于手机语音这个话题,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边也说过。可行,但是不经济实用,要求手机一直保持通话状态,价格比流量贵多了。如果实在是对数据实时性要求高,使用微波通信或者是大功率数传电台吧,但是这个投资不是一点点啦。还有既然叫DTU就不会用短信来传输数据了,一般都是TCPIP over GPRS。

网友(2009-05-25):
楼主,板子什么时候开始做,通报一下

楼主:
楼上,板子已经卖出去好些了。呵呵,79楼有照片。

楼主:
上这个板子的文档资料了,板子的封装库在94楼。

楼主:
EM310-CORE GPRS 核心板总体描述
    EM310-CORE GPRS 核心板是一块扩展了华为EM310 GPRS 模块全
部接口的PCB 板,支持华为EM310 GPRS 模块,西门子MC55/56 模块
和华为未来的EM200 CDMA 模块。
上述模块均为目前已经量产的最小体积的工业传输模块。由于这
些模块受到体积的限制,均使用高密度的25×2 板到板接插件。该接
插件引脚密度高,机械强度差,给客户开发调试此类模块带来很多不
方便的地方。
    为方便客户使用华为EM310 模块或者是西门子MC55/56 模块,我
们开发了此核心板。同时根据原有GSM 类产品的客户工程师反馈,我
们同时把GSM 电路设计中最容易出问题的电源和SIM 卡电路集成到了
核心板上,客户工程师可以直接使用该核心板,无需为GSM 供电或者
SIM 卡电路抗干扰而费心。

板上资源:
1、25×2PIN 的板到板接插件,以及对应尺寸的安装孔,可以稳固的
安装上华为EM310 模块或者西门子MC55/56 模块,甚至将来的EM200
CDMA 模块。

2、基于国半LM2596-5.0 芯片的开关电源电路,在保证GPRS 模块正
常供电的同时,还能向核心板外部提供5V 不小于300mA 电流的供电。

3、SIM 卡电路已经完整集成,甚至集成了稳固的金属滑轨SIM 卡座,
用户可以直接将SIM 卡插入核心板上的卡座,而无需在外部卡板上考
虑安排SIM 卡座。

4、第一路MIC 和耳机差分信号的配对,等长,包地输出,特别是针
对华为EM310 模块已经焊接好抗干扰元件。第二路差分扬声器信号已
经等长、包地输出,第二路MIC 单端以及偏置输出。

5、常用信号的输出:IGT 开机信号,关机信号,RESET,后备电池,
蜂鸣器等

6、TTL 电平串口:对于EM310,已经引出TTL 电平的完整串口信号,
包含DCD、RXD、TXD、DSR、DTR、RTS、CTS、RING。对于外部输入的
信号,比如RXD 等,已经串接了0805 的贴片电阻,客户可以根据自
己外部MCU 信号电平来选择匹配电阻完成电平匹配。对于使用MC55
的客户,板上除提供上述完整串口外还提供了第二串口的TTL 电平输
出,包含RXD、TXD、RTS、CTS 信号。

7、全部使用2.54mm 标准双排针接插件引出信号,用户可以方便的为
核心板开发功能底板,根据自身需要扩展外部MCU,MCU 可以灵活多
变。甚至不需要外部底板也能正常工作,用户可以在底板设计生产之
前就直接使用杜邦线进行系统搭接,配合外部MCU 开发板调试器等设
备,直接进行应用的开发。如此设计进一步加快了产品的设计时间,
降低了产品的设计门槛以及费用。

注意:本核心板配合GPRS 模块,一切技术参数、流程要求以相应模
块技术文档为准。使用本说明,需配合所装载模块的硬件描述同时使
用。

楼主:
弄了5块免费PCB,给预约的朋友留了一块,昨天淘宝送掉一块,现在剩下3块,送给有需要的朋友,先到先得啦。

网友:
请给我一块,谢谢,

正准备在你那里购买DTU学习板呢。想询问一下这个扳子能否用在你那款DTU学习板上吗?

地址我邮件给你。

楼主:
这个板子是独立的,和原来的那个DTU板子区别在于这个板子没有CPU,可以自己搭CPU,各种都行,方便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开发。至于代码,原来那个板子上的代码可以移植过来,具体和外部CPU相关,如果是配套的华为EM310模块,移植工作量很小的。

网友:
Appcat兄,上次要PCB没要到,这回被俺撞上了,要一片,谢谢!

楼主:
楼上两位,上面忘记说了,邮费自理啦。除了顺丰外,其他快递10元,到付可能要贵1~2倍。所以我开了个10元的连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76324d1af2f0dea4888f019a517b9e85&x_id=0db2,你们需要的话拍下,留言里边写上ID号,我直接就发货了。

网友:
订单编号:1898553368

楼主:
两位已经确认,下午就发货。还剩下一块啦,以这里帖子确认,那个连接先下架了。

网友:
板子收到,感谢!板子漂亮!

网友:
79楼的板子很紧凑,也漂亮

网友:
lz,板子我要一块,最近正研究cdma呢,新手中的新手
正好手头有块EM200
合用

网友(2009-07-01):
楼上的各位:
      兄弟我这里用各种品牌的无线通讯模块G网和C网都有,SIMCOM,HUAWEI,SAGEM,WAVECOM,FIDILEX,大家在开发过程中也可以相互交流一下!需要模块可以知会一声!

QQ:373454830
E-mail:chen18799@yahoo.com.cn

网友:
Appcat兄,把EM310-CORE GPRS 核心板的原理图发布一下啊,这样的话对引脚了解深入一些。

网友:
给楼主留点东西吧。毕竟那是人家的产品。英雄对你们的奉献现在已经变成了你们对英雄的掠夺~

网友:
只是觉得有原理图的话好接线,买了板子想做开发没有原理图,对初学者来说是一个坎啊。。。。。。

楼主:
【116楼】 wenming 老王

积分:1273
派别:
来自:深圳.福田
给楼主留点东西吧。毕竟那是人家的产品。英雄对你们的奉献现在已经变成了你们对英雄的掠夺~谢谢老王支持!

谢谢老王的支持和夸奖。其实这个原理图已经在楼主位公布了,楼上兄弟可以再看看。这个板子就是将楼主位的图中的MCU与电平转换部分去掉了,其他部分都一样,元件编号都没变。

网友:
呵呵,是的,楼主基本上没保留什么,楼主是个大好人。

网友:
对于楼主的无私奉献,再赞一个。。。。。。

网友:
华为的便宜吗?楼主能偷漏一下价格吗?现在sim300不到100,稳定性一般,不如中兴me3000。mc55太贵了,吃不消。

网友:
Appcat :
请问一个工程命令的详解:AT%EM=2,1  AT%EM=2,3 AT%EM=2,4
gtm900  em310都支持这个命令,是关于信源的一些信息

楼主:
不好意思,华为没有公开这些工程命令,我这里也没有详细资料。

网友(2009-08-04):
Appcat :
我看了您发的这个文档:
工程模式AT命令(2118)ourdev_525623.txt(文件大小:6K) (原文件名:工程模式AT命令(2118).txt)

有些疑问:
1. 在拨号过程中Txlev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即使拔掉天线。是不是我读错位置了
arfcn,c1,c2,rxlev,bsic,cell_id,dsc,txlev,tn,rlt,tav,rxlev_f,rxlev_s,rxqual_f,rxqual_s,lac,cba,cbq,cell_type_ind,vocoder在1800MHZ频段时,txlev为1 (应该在0~19)
AT%EM=2,1
%EM: 514,34,34,40,15,33544,23,1,6,0,0,0,0,0,0,4545,0,0,2,255

OK
ATD10086;
OK
OK
AT%EM=2,1
%EM: 514,0,0,0,15,33544,0,1,2,64,0,36,37,0,0,4545,0,0,2,33

OK
AT%EM=2,1
%EM: 514,0,0,0,15,33544,0,1,2,64,0,9,11,4,0,4545,0,0,2,33

OK
在900mhz频段时
AT%EM=2,1
%EM: 39,8,8,18,31,55181,23,1,0,0,0,0,0,0,0,4545,0,0,2,255
txlev也为1(应该在5~19)

但是,GSM协议规定,手机发射功率是可以被基站控制的。基站通过下行SACCH信道,发出命令控制手机的发射功率级别,每个功率级别差2dB,GSM900 手机最大发射功率级别是5(33dBm),最小发射功率级别是19(5dBm),DCS1800手机最大发射功率级别是0(30dBm),最小发射功率级别是15(0dBm)

楼主:
工程指令文档并不是厂商公开的正式文档,所以关于这个命令,我也没有详细说明。

网友:
谢谢了,我在想其他办法吧!

网友(2009-09-28):
GPRS透明传输DTU,成品与开发板均有销售,支持透传的示范源代码在本坛已经公开。
请问老大,示范源代码在哪个帖子里?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908785&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ppcat&bbs_id=9999
273楼

网友:
HI Appcat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就是那个RS485电路,如不需要控制其收发转换状引脚,而是需要实现自动收发的功能。请问你那边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THX

网友:
19楼! Appcat
有缘人啊!上次得到过你的板子,可是一直没时间玩加上公司环境,后来给我们老师了,
现在我正想找你呢!最近我们公司招了一个工程,量大,很大,设备现在由我来开发,现在公司都一直在找GPRS模块,
以前一直用蓝迪的,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想换了,很想换了,我正想找你呢,很想找你啊!
加我QQ:277985722,可以真接给我打电话:13470058003  一定要联系我啊!详细联系说吧!

网友:
我现在非常看好你用M128做处理器,因为我就用他来做设备!
就是为了GPRS才看这些贴子的,
本来公司想自己做,开发人员不够啊,搞开发的基本上就我一个人,自己搞GPRS就没精力搞别的了

网友:
刚基本看完贴了,板子出来了?
最近忙也没怎么注意,哎来晚了!
下次还有没有啊!

我们公司领导指定要西门子的东东,SIM300C也行
这次也刚好用上西门子的模块,
哎呀!后悔晚来了

Appcat  你一定要联系我啊!再说一次我的QQ:277985722  电话:13470058003

这批生意我想和你来!呵呵

楼主:
【134楼】 mfkqqw :这个板子没有做多,也就一百多片,基本都是论坛上的朋友,还有淘宝上的,陆陆续续走完了。后面不想再做了,用这个板子的人都是自己做开发的,评价不错,但是更多的人认为,没有MCU,没有电平转换,不方便,还不如用GTM900C的开发板呢。于是计划年底前要推出一个EM310完整的开发板,为明年一个中高端的产品做准备,届时这个开发板可以给你先留一块。最近在忙几个客户定制的产品,还有就是一个低成本DTU,测试完成后看看能不能公开销售开发板。

你这好一段时间没露面了,关于你们产品上的需求,咱们QQ或者电话聊吧。

网友(2009-11-18):
看完我只能说很牛逼

网友:
赞一下苹果猫

网友(2010-07-06):
好东西,标记一下—————移动通信

网友(2010-08-14):
我有个开发板转让: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0937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yhustb&bbs_id=9999

网友(2010-09-24):
aa,我的em310模块用usb的电源为什么不行呢,开机灯都不亮,用的1000u的电容,压降到4.7,请指教

网友:
请问,苹果猫现在的店在哪?给个连接啊

网友(2010-10-25):
DTU模块没法关机吗?我买一个DTU厦门的,说没有关机指令。只有重启。可信吗?

网友:
前不久从老猫哪里买了个开发板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0-11-26):
好东东啊

网友:
周末好好看下这个帖子。

网友(2011-03-14):
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1-05-04):
请问APPCAT:
我用单片机控制GTM900b做短信处理的 ,单片机采用内部RC 8M振荡
两者的收发端都是通过MAX232芯片处理的,单片机是MEGA16,现在问题是
各自与电脑通信都OK,
现在监听到单片机发送“AT”,模块一直回复“ERROR‘
以为是波特率问题。可是改动波特率仍然不对,请问是否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2011-12-27):
顶你,留下记号,正要用

网友(2012-02-16):
先收起来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3-12-27):
软硬件,上位机,厉害。

网友:
谢苹果大侠

网友A(2020-02-13):
挖贴学习!
10年过去了,请教各位大神,超低功耗应用,一天发送一次,有什么好的GPRS模块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挖贴学习!
10年过去了,请教各位大神,超低功耗应用,一天发送一次,有什么好的GPRS模块推荐? ...

GPRS不能低功耗,可选NB或者超低功耗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RS不能低功耗,可选NB或者超低功耗方案。

nb信号还没有普及,在野外还不是首选;
看一下模块,启动/发送时,要大约2安的电流,电池供电难带;
请问,还有什么超低功耗方案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b信号还没有普及,在野外还不是首选;
看一下模块,启动/发送时,要大约2安的电流,电池供电难带;
请问 ...

我们采用了一个超低功耗单片机,待机微安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采用了一个超低功耗单片机,待机微安级的

单片机这边都不是事,主要是GPRS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这边都不是事,主要是GPRS模块

发完后,把模块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