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ISSP_1编程器(正式版)完成

楼主(2009-03-09):
PSoC-ISSP_1编程器(正式版)完成

下面是实物照片:

这次做了24块板,手上只有7片CY7C64215,所以周一就装了7个。全部成功。

昨天到SYPRESS上海的一个代理商处,送给他们一个,他们的工程师当场进行了测试。编程cy8c29466,使用我设计的PSoC-ISSP比原厂的minipro快了一倍。

今天做了一点整理,又根据该代理商的建议,增加支持CY8C24533和CY8C24633,对昨天代理商给的CY8C24533样片进行编程下载测试成功。

唯一不足地方: 编程插头国内买不到同MINIPRO相同的,这样的板接件国内很少人使用,而那些代理对于小小批量的东西根本不睬。因此只能采用图中的DD代用。楼下曾提到,我也知道,现在只能使用这样的结构。(在这里曾发贴求助,但好象没有人手上有那样的DD)

===============================================================================
最新的PSoC-ISSP原理图如下,有兴趣和条件的可以自己做。

pcb图:

上位机编程界面图:

目前支持的芯片系列有8个:CY8C21x23、CY8C21x34、CY8C21x23A、CY8C24x33、CY8C24x94、CY8C27x43、CY8C29x66、CY7C64215。一共32种型号的PSoC芯片。

================================================================================
功能:
1。使用USB接口
2。支持RESET和POWER-ON方式编程
3。USB接口可提供4.8V,350mA供目标板使用。
4。操作界面采用VB编写,比CYPRESS的Miniprogramer的界面漂亮,编程速度至少快1倍(见下面证明)。

关键技术:
使用了PSoC的USBUART用户模块,直接跳过USB低层,按传统对于COM口的编程操作。具体见2009年第1期北航出版的《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杂志,第45页文章“嵌入式系统与PC机的USBUART通信设计”。

该PSoC-ISSP_1编程器是配合我设计的“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使用的,当然可以完全单独使用(只是手头芯片不多,不能做全部芯片支持的测试)。目前通过测试的芯片有:CY7C64215(编程器给编程器本身编程,是最好的测试了)、CY8C21534(这是我使用PSoC设计的一个触摸键控制盘产品)、CY8C29466、CY8C24894(这两片是“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上使用的片子)。以及部分其它的样片。

如果增加新的芯片(符合an2026a和an2026b的ISSP协议,见下面参考文献),PC上的上位机软件和PSoC-ISSP中的固件程序都不用改动,只要将PC上安装PSoC-ISSP编程软件目录下的“PSoC_Device.xml”文件(文本文件)中增加一行就行了。例如,增加CY7C64215就只用了2分钟时间:

在文件种添上以下几行描述:

<Family Name="CY7C64215">
<Chip  Name="CY7C64215-28LFXI" Id="30" BankNum="2" BlockPerBank="128" SecurityDataPerBank="32" ProgramVectorType="1" ChecksumVectorType="3" UniqueInitVector="0" UniqueProgramVector="0" PowerCycleMode="0" ResetMode="1"></Chip>
</Family>

编程速度那叫一个爽!比使用原厂的Miniprogram快多了。用我的编程器写CY7C64215的ISSP固件仅16秒,而用原厂的Miniprogram写同样固件需要34秒!

                   比 对 测 试
芯片型号                PSoC-ISSP                Minipro(原厂)
CY8C24423A                 6.8s                     12.0s
cy8c24894                  16.6s                    33.1s
cy8c29466                  32.3s                    63.0s
cy8c27443                  8s                       (没测,编程器拿给同事去电子市场找插件)
cy7c64215                  16s                       34s
cy8c21534                  7s                       (没测,编程器拿给同事去电子市场找插件)
cy8c24533                  8s                        17s

另外,我的PSoC-ISSP给目标版供电的能力也大于原厂的Miniprogram。

提供大家学习参考,这本身就是PSoC的应用。如果使用“PSoC_kit多功能实验开发板”上的CY8C24894也能完成本设计。CY8C24894也带一个FULL USB口,功能比CY7C64215还要强大。

====================================================================
部分与ISSP、USBUART相关的官方参考照料:

=======================================================================

接下来考虑解决PSoC-ISSP的USB驱动在VISTA中的问题。解决后会在此提供CY7C64215的HEX文件,以及PC上位机的安装软件。早前贴上的软件在XP下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不知道插头哪买的?

楼主:
附件是PSOC-ISSP的USB驱动,是PSoC DESIGNER 5 自动生成的,实际就是将USB模拟成COM口。应该就是同一个驱动,可是在XP下正常,在VISTA下就有问题。

有哪位熟悉VISTA下的驱动,帮助改一下。谢谢了。如果请求CYPRESS的支持,恐怕要等2个星期了。

=======================================

问题已经解决,在XP和VISTA下面都可以使用的。由于我装的VISTA是精简版,所以出了问题。今天在我学生的VISTA下测试成功的。

明天回去重装我的VISTA,使用完整版的。

网友:
支持。

上次马老师提到的插头,我让采购员联系了生产的工厂,现在仍没有回复。

网友:
马老师我可以先定一个吗,

楼主:
已经测试过,在XP(sp2、sp3)和VISTA(ultimate sp1 完整版)下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更换新的照片了。

网友:
发现马老师喜欢90度,,D+  D-也用90度线。

网友:
是啊!也有点不解!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买呀,

网友:
好消息:

这个专用的插头已经找到。收到样品后会上图。

楼主:
的确是好消息,这样我们的PSoC-KIT和PSoC-ISSP就同SYPRESS官方的定义和接口完全相同,完全兼容了。

样品有几个?如果可以也发几个给我,我把插头换好后再发2个成品的PSoC-ISSP给你。

网友(2009-06-20):
买一个行吗?
那里买???怎么买?价格多少???

网友:
深圳的朋友,谁有CPRESS无刷直流电机开发演示板(BLDC演示板),本人想买一个。请与我联系huang_hzl@163.com

网友(2009-07-26):
怎么购买啊??

网友:
想问一下有没有有支持cy7c63813芯片下载?

网友(2009-09-01):
如何购买??? kayhao@163.com

网友:
邮购部有销售: http://www.mailshop.cn/product_list.jsp?kind=normal&class_id=3495&super_id=1661&view_kind=picture_list

网友:
弱弱地问下,读出功能的按钮在哪里?

网友(2009-12-15):
马老师的覆铜很深奥啊。。。。。。。。。。

网友:
请教:
“目前是把基本功能进行测试和完善。如果增加新的芯片,PC和PSoC-ISSP的程序都不用改动。只要在PC的“PSoC_Device.xml”文件中增加一行就行了。增加CY7C64215就用了2分钟时间:
<Family Name="CY7C64215">
<Chip  Name="CY7C64215-28LFXI" Id="30" BankNum="2" BlockPerBank="128" SecurityDataPerBank="32" ProgramVectorType="1" ChecksumVectorType="3" UniqueInitVector="0" UniqueProgramVector="0" PowerCycleMode="0" ResetMode="1"></Chip>
</Family>

假如增加CYRF69213的芯片,怎样配置?

网友:
装了win7刚开始不能用,觉得要悲剧了,最后竟然可以用了,哈哈。

网友(2010-04-17):
引用图片【楼主位】machao

网友:
马老师很热心.

网友(2011-01-12):
发现邮购部没库存了,还会生产么?

网友(2011-05-12):
马老师还在吗 请问这个支持cy7c63310这个芯片吗

网友(2011-07-09):
马老师,我做好了一个板子,按照上面的原理图,但是烧写好HEX,但是上位机怎么不能识别呢?

网友:
现在PSOC3和PSOC5出来了,上面的ISSP应该不支持的咯,建议做一些更新,我这边可以提供支持。

网友(2011-10-19):
请问添加新的芯片时,那些参数怎么确定啊?
在哪里可以找到?

<Family Name="CY7C64215">
<Chip Name="CY7C64215-28LFXI" Id="30" BankNum="2" BlockPerBank="128" SecurityDataPerBank="32" ProgramVectorType="1" ChecksumVectorType="3" UniqueInitVector="0" UniqueProgramVector="0" PowerCycleMode="0"
ResetMode="1"></Chip>
</Family>
就是这些

我要添加一个CY8C20666A,参数具体是什么呢?

网友:
很久前做过PSOC-ISSP的编程器,不过是用来给ipod clickwheel下载程序用的治具,一次12枚脱机下载,用mega128作的。当时资料不全,用存储示波器抓波形,用了一星期才搞定进入编程模式的时序,痛苦不堪。

网友:
这个 设计的好精湛,继续努力

网友(2012-04-01):
好东西,刚好我要参考一下,感谢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2012-07-25):
mark 这个 设计的好精湛

网友:
感觉 psoc在国内 资料好少哦。

网友:
丝印上的这个“PSOC3”把我雷到了,一开始以为可以支持PSOC3(CY8C38xx)的烧写,但是马老师没写。

网友(2017-09-27):
请问一下大家,我现在遇这个问题,我之前使用正常,有一阵子没用,今天要使用结果出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所以请大家帮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