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 下仿真AD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在SM下还可以仿真AD口呀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9202 ANI1 输入脚的电压设置成5000 但是为什么采样到的数值一直是0呢? 我在郁闷中,

网友: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请楼主确认以下几点:
1,AD转换程序,确认没有问题
2,SM+的pannel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编辑模式,一种是应用模式,在编辑模式下AD仿真是不能用的。
   切换方式,菜单mode>edit    mode >sim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