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傻孩子:你的程序中宏定义中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09):
我看见你定义的宏老是出现“\”
1、 if (((s_Queue##__NAME##Tail == s_Queue##__NAME##Head)\

2、 {\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宏定义中,如果一行写不完,可以用这个符号来续行,注意使用“\”续行的时候
符号后面不能再有任何字符,空格都不行……

网友:
原来在keil的工程里面看见过,没看明白,就给删除了,一编译,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当要你输入这串的时候就很有用了...

./configure --target=arm-elf --prefix=/usr/mcu \
--enable-interwork --enable-multilib \
--with-float=soft --enable-languages="c,c++" \
--with-newlib --with-headers=\
[newlib-source]/newlib/libc/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