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BCB/Delphi中常用的VCL函数说明

楼主(2009-03-09):
BCB/Delphi中常用的VCL函数说明

--------------------
内存分配
--------------------
函数名称:AllocMem
函数说明:在队中分配指定字节的内存块,并将分配的每一个字节初始化为 0.函数原型如下:
void * __fastcall AllocMem(Cardinal Size);

函数名称:SysFreeMem
函数说明:释放所指定的内存块.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SysFreeMem(void * P);

函数名称:SysReallocMem
函数说明:要求重新分配参数Size所指定的内存.函数原型如下:
void * __fastcall SysReallocMem(void * P , int Size);

--------------------
文件操作
--------------------
函数名称:ChangeFileExt
函数说明:更改指定文件的扩展名,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ChangeFileExt(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const AnsiString Extension);

函数名称:DeleteFile
函数说明:在计算机磁盘中删除指定的文件,如果操作成功,则函数返回真,函数原型如下:
bool __fastcall DeleteFil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ExtractFileDir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工作目录,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Dir(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ExtractFileDrive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驱动器,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Driv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ExtractFileExt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扩展名,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Ext(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ExtractFileName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文件名及扩展名,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Name(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ExtractFilePath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工作路径,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ExtractFilePath(const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FileAge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时间标签,如果操作失败,则返回-1,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Age(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FileClose
函数说明:关闭指定的文件,函数原型如下:
void __fastcall FileClose(int Handle);

函数名称:FileCreate
函数说明:以指定的文件名称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如果返回为正数,表示操作成功,返回值为文件句柄,如果返回值为-1,表示操作失败.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Create(const System ::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FileExists
函数说明:用于测试指定的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返回真,否则返回假,函数原型如下:
bool __fastcall FileExists(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FileGetAttr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属性,如果操作失败,则函数返回-1,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GetAttr(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

函数名称:FileGetDate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文件的DOS时间标签,如果操作失败,则近回-1,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GetDate(int Handle);

函数名称:FileOpen
函数说明:打开指定的文件,如果返回为正数,表示操作成功,返回值为文件句柄:如果返回值为-1,表示操作失败,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Open(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int Mode);

函数名称:FileRead
函数说明:从文件中读取指定字节的数据到缓冲区中,函数返回实际读取的字节数,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Read(int Handle,void *Buffer,int Count);

函数名称:FileSeek
函数说明:调整文件指针到新的位置,如果操作成功,则返回新的文件位置,如果操作失败,则函数返回-1,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Seek(int Handle,int Offset,int Origin);

函数名称:FileSetAttr
函数说明:更改指定文件的属性参数,如果操作成功,则返回0,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SetAttr(const System::AnsiString FileName,int Attr);

函数名称:FileSetDate
函数说明:更改指定文件的DOS时间标签,如果操作成功,返回0,否则返回错误代码,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SetDate(int Handle,int Age);

函数名称:FileWrite
函数说明:将缓冲区的数据写入到指定的文件的当前位置中去如果操作成功,函数返回实际写入的字节数,如果返回为-1,则表示操作产生错误,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leWrite(int Handle,const void *Buffer,int Count);

函数名称:FindClose
函数说明:释放FindFirst操作所申请的内存资源,函数原型如下:
void __fastcall FindClose(TSearchRec &F);

函数名称:FindFirst
函数说明:在指定的文件目录内,搜寻符合特定属性参数的文件,如果成功地查找到符合条件的文件,则函数返回0,否则函数返回一个错误代码,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ndFirst(const System::AnsiString Path,int Attr,TSearchRec &F);

函数名称:FindNext
函数说明:继续搜寻FindFirst所指定属性参数的文件,如果成功地查找到符合条件的文件,则函数返回0,否则函数返回一个错误代码,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FindNext(TSearchRec &F);

函数名称:RenameFile
函数说明:更改指定文件的名称,如果操作成功,则函数返回真,函数原型如下:
bool __fastcall RenameFile(const AnsiString OldName, const AnsiString NewName);

--------------------
磁盘目录管理
--------------------
函数名称:CreateDir
函数说明:创建新的目录,如果操作成功,返回真,否则返回假,函数原型如下:
bool __fastcall CreateDir(const AnsiString Dir);

函数名称:DiskFree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磁盘的剩余空间,如果操作成功,返回剩余磁盘空间,如果操作失败,则返回-1,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DiskFree(Byte Drive);

函数名称:DiskSize
函数说明:返回指定磁盘的空间,如果操作成功,返回磁盘空间,如果操作失败,则返回-1,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DiskSize(Byte Drive);

函数名称:GetCurrentDir
函数说明:返回当前工作目录,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GetCurrentDir();

函数名称:RemoveDir
函数说明:删除指定的目录,如果操作成功,返回真,否则返回假,函数原型如下:
bool __fastcall RemoveDir(const AnsiString Dir);

函数名称:SetCurrentDir
函数说明:设置当前工作目录,如果操作成功,则返回真,函数原型如下:
bool __fastcall SetCurrentDir(const AnsiString Dir);

--------------------
字符串操作
--------------------
函数名称:CompareStr
函数说明:比较两个AnsiString字符串,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CompareStr(const AnsiString S1, const AnsiString S2);

函数名称:CompareText
函数说明:比较两个AnsiString字符串,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CompareText(const AnsiString S1, const AnsiString S2);

函数名称:LowerCase
函数说明:将指定的AnsiString字符串转换为小写形式,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LowerCase(const AnsiString S);

函数名称:StrAlloc
函数说明:为字符串分配指定字节的内存,并返回内存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Alloc(Cardinal Size);

函数名称:StrBufSize
函数说明:返回*Str所指向内存的大小,函数原型如下:
Cardinal __fastcall StrBufSize(const char * Str);

函数名称:StrCat
函数说明:连接两个字符串,并返回目的字符串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Cat(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函数名称:StrComp
函数说明:两个字符串相到比较,返回比较的结果,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StrComp(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函数名称:StrCopy
函数说明:将源字符串拷贝到目的字符串中,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Copy(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函数名称:StrECopy
函数说明:将源字符串拷贝到目的字符串中,并返回目的字符串结尾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ECopy(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函数名称:StrEnd
函数说明:返回字符串结尾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End(const char * Str);

函数名称:StrIComp
函数说明:两个字符串相互比较(不论大小写),返回比较的结果,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StrIComp(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函数名称:StrLCat
函数说明:将指定数目的源字符串连接到目的字符串,并返回目的字符串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LCat(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Cardinal MaxLen);

函数名称:StrLComp
函数说明:对两个字符串指定数目的字符进行比较操作,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StrLComp(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Cardinal MaxLen);

函数名称:StrLCopy
函数说明:将源字符串指定数目的字符拷贝到目的字符串中,并返回目的字符串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LCopy(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Cardinal MaxLen);

函数名称:StrLen
函数说明:返回字符串的长度,函数原型如下:
Cardinal __fastcall StrLen(const char * Str);

函数名称:StrLower
函数说明:将字符串转换为小写形式,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Lower(char * Str);

函数名称:StrMove
函数说明:从源字符串向目的字符串拷贝指定数目的字符,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Move(char * Dest, const char * Source, Cardinal Count);

函数名称:StrNew
函数说明:在堆中为指定字符串分配空间,并将字符串拷贝到此空间中,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New(const char * Str);

函数名称:StrPas
函数说明:将指定的字符串转换为AnsiString类型字符串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StrPas(const char * Str);

函数名称:StrPCopy
函数说明:将AnsiString类型的源字符串拷贝到目的字符串中,并返回目的字符串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PCopy(char * Dest, const AnsiString Source);

函数名称:StrPLCopy
函数说明:将源字符串(AnsiString类型)指定数目的字符拷贝到目的字符串中,并返回目的字符串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PLCopy(char * Dest, const AnsiString Source, Cardinal MaxLen);

函数名称:StrPos
函数说明:在Strl所指定的字符串中寻找Str2所指定的子字符串,并返回Str2在Str2中第一个子字符的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Pos(const char * Str1, const char * Str2);

函数名称:StrRScan
函数说明:在指定的字符串中寻找特定的字符,并返回字符串中最后一个特定字符的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RScan(const char * Str, char Chr);

函数名称:StrScan
函数说明:在指定的字符串中寻找特定的字符,并返回字符串中第一个特定字符的指针,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Scan(const char * Str, char Chr);

函数名称:StrUpper
函数说明:将字符串转换为大写形式,函数原型如下:
char * __fastcall StrUpper(char * Str);

函数名称:UpperCase
函数说明:将指定的AnsiString字符串转换为大写形式,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UpperCase(const AnsiString S);

--------------------
类型转换
--------------------
函数名称:FloatToStr
函数说明:将浮点数转换为AnsiString字符串,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FloatToStr(Extended Value);

函数名称:FloatToStrF
函数说明:将浮点数转换为指定格式的AnsiString字符串,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FloatToStrF(Extended Value, TFloatFormat Format,int Precision, int Digits);

函数名称:IntToHex
函数说明:将整数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IntToHex(int Value, int Digits);

函数名称:IntToStr
函数说明:将整数转换为AnsiString字符串,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IntToStr(int Value);

函数名称:StrToFloat
函数说明:将AnsiString字符串转换为一个浮点数值,函数原型如下:
Extended __fastcall StrToFloat(const AnsiString S);

函数名称:StrToInt
函数说明:将AnsiString字符串转换为整数值,如果不能进行转换,则产生EConvertError异常,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StrToInt(const AnsiString S);

函数名称:StrToIntDef
函数说明:将AnsiString字符串转换为一个数值,函数原型如下:
int __fastcall StrToIntDef(const System::AnsiString S,int Default);

--------------------
时间日期管理
--------------------
函数名称:Date
函数说明:返回TDateTime对象,包含当前的年月日信息,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Date(void);

函数名称:DateTimetoStr
函数说明:将TDateTime对象转换为字符串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DateTimeToStr(System::TDateTime DateTime);

函数名称:DatetimeToString
函数说明:将TDateTime对象转换为指定格式的字符串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void __fastcall DateTimeToString(AnsiString &Result, const AnsiString Format,System::TDateTime DateTime);

函数名称:DateTimeToSystemTime
函数说明:将TDateTime对象转换为操作系统时间,函数原型如下:
void __fastcall DateTimeToSystemTime( System::TDateTime DateTime, _SYSTEMTIME &SystemTime);

函数名称:DateToStr
函数说明:将TDateTime对象(包含当前年月日信息)转换为字符串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DateToStr(System::TDateTime Date);

函数名称:Now
函数说明:返回TDateTime对象,获取当前的日期和时间信息,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Now(void);

函数名称:StrToDate
函数说明:将字符串对象转换为年月日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StrToDate(const AnsiString S);

函数名称:StrToDateTime
函数说明:将字符串对象转换为年月日时间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StrToDateTime(const AnsiString S);

函数名称:StrToTime
函数说明:将字符串对象转换时间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StrToTime(const AnsiString S);

函数名称:SystemTimeToDateTime
函数说明:将操作系统时间转换为TDateTime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SystemTimeToDateTime(const _SYSTEMTIME &SystemTime);

函数名称:Time
函数说明:返回TDateTime对象,包含当前的时间信息,函数原型如下:
System::TDateTime __fastcall Time(void);

函数名称:TimeToStr
函数说明:将当前日期转换为字符串对象,函数原型如下:
AnsiString __fastcall TimeToStr(System::TDateTime Time);

网友(2009-06-08):
做个记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