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提速 ???

楼主(2009-03-09):
永磁式四相步进电机,5~12V供电,此步进电机可用于阀门控制行业,家用空调行业,卫生洁具行业,CCTV监控系统行业,工业自动化控制行业,其他行业 购买者可以向本站索要驱动程序,电机参数如下:

相数  4相
步距角(输出轴)5.625o/64
减速比  1/64
额定电压(VDC) 12
直流电阻(Ω)300+7%

空载牵入频率(Hz) ≥600
空载牵出频率(Hz)≥1000
牵入转距(mN.m)  ≥29.4
自定位转距(mN.m)≥34.3
线圈温升(K)≤35
噪声dB(A)≤35

我用的电机资料如上,驱动芯片用的是ULN2003,由于没有12伏电源,用的是9伏电源,可是电机最快转速只有10转/秒,我是用51单片机控制的。
我觉得应该还能更快的 啊,不知道问题在哪?请大侠指教。。。。

楼主:
没人知道吗??我等着高手到来。。。

网友:
10转/秒好像已经很快……

楼主:
真的啊 ??
我看有些说每分钟能转好几时圈呢

网友:
10转/秒=600转/分

网友:
我这里烂电机2转每秒就不错了,快了还抖动
你要快的话还要主意加速阶段,不是一上去就以最高转速走的

网友:
慢慢加速和慢慢减速,快了会卡死.

楼主:
啊,原来我写了10转/秒啊,其实我想说10转/ 分。。。。。。

楼主:
不好意哦。。。。

网友:
晕...10转/分????那也太"快"了点吧....

嘿嘿.

网友:
细分+高压驱动还是有希望到10转/秒以上的,就是怕你的电机受不了,呵呵

网友:
10转/秒就够快了,不细分抖动也几乎没感觉

网友:
提高电压
然后改1-2相半步驱动方式(8拍)
;1-2相激磁半步驱动
cw:  db  11111000b,11111100b,11110100b,11110110b,11110010b,11110011b,11110001b,11111001b
ccw: db  11111001b,11110001b,11110011b,11110010b,11110110b,11110100b,11111100b,11111000b

楼主:
是10转/分。。。请问怎么细分??
我步进电机现在是用八拍模式。

网友:
在换相时先来个瞬时高压,可以提速
要有专用的IC来驱动

网友:
用PWM功能不知道能不能细分

楼主:
那就麻烦了,手头现在只有一块ULN2003,其实我要求不高啊,50~60转/分就可以啦

楼主:
pwm细分俺不会啊,是么原理??

网友:
不如买带细分驱动IC L6219

楼主:
我先用逐步提速试试。。。。实在不行换块驱动。。

楼主:
逐步提速不行啊,速度怎么没上去啊,而且电机抖动,有发烫。。。哭。。。。

网友:
步进电机速度是和驱动频率成正比的,提速只需将驱动频率提高就OK了吧,

楼主:
驱动频率提高速度上不去啊,步进会卡住的

网友:
细分+高压驱动  加减速

楼主:
细分怎么分??减速加哪啊??我不太懂,麻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细分只能改变特性曲线!

网友:
看你的说明书: 减速比  1/64
改成1/1就快64倍了。把减速器拆掉就快了。

网友:
低速细分,高速全步,驱动器自适应,我定在350转/分以上全步,

楼主:
cbcb128:高速全步是分几拍啊 ??

网友(2011-08-03):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