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M8 出现 PC=0020 is outside of ROM space 问题浅析

楼主(2009-03-09):
很多人碰到仿真 m8 出现 PC=0020 is outside of ROM space 的错误。我调试了一下,发现下面简单的代码就会产生这个错误:

static unsigned byte[] font={0x1,0x2,0x3,0x4};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ber;

  number = 0;
  test( number );
}

void test( unsigned int num )
{
  PORTD = font[num%4];
}

但是如果将 test() 写成:

void test( unsigned int num )
{
  unsigned char i = 2;

  PORTD = font;
}

这个错误就不会出现。

看来是 Proteus 的一个 bug。根据资料, 代码区 0020 是寄存器的地址。可能 m8 仿真在操作数为变量访问数组时,一些特殊情况下会导致指针指到 0020 处。

不知有没有朋友解决了这个问题请跟帖说一下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正在分析中

网友(2009-04-26):
应该是编译软件设置问题,与protues无关

网友:
你用的是IAR吧,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反汇编执行,贴上图来看。

网友:
应该和编译器和破解有关,我用GCC,每次程序到一定大小时(5K多吧),开始出现。只好关掉一部分代码,分别调试。

网友(2009-06-09):
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了,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传授一下经验呀!我是用GCC+proteus仿真的!

网友:
proteus有几个模型有BUG包括PIC AVR都有,不要过于相信这款软件

网友(2009-08-28):
我用的是ICCavr+protues,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0-02-01):
一直没人来解决啊……
刚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试了试,在iccavr里project->option->target选择对应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2010-06-15):
在Proteus里面设置Debug -> Configure diagnostics -> ATMEGA8(U1) -> Instruction Execution 选项禁用Disable就OK咯。
呵呵O(∩_∩)O~
Proteus就不会报警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