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和视频传输,是否可以视同同一模块,增大功率的Bluetooth是否可以呢?

楼主(2009-03-09):
Bluetooth主要是受到功率控制,是否可以打破这个控制,增大发射端发射功率来同时传输视频和遥控信号?

网友:
蓝牙是数字协议,这样你的视频要求变成数字信号,代价不菲啊。不如考察一下ATV的模式,WFM调制发射机成本也就不到200。
没必要将遥控信号也整合到一起,要不视频就要做成双向的了,复杂度和代价都增加,划不来。

楼主:
貌似传模拟信号比较占带宽!一个视频卡耶就100多块,说明这样处理的成本并不高!

网友:
蓝牙距离太近,用数传模块,串口摄像头,串口解码器,可以用一个MCU把数传模块的数据分一部分出来做控制信号或状态信号

网友:
2楼】 berkeley

积分:17
派别:
来自:北京
貌似传模拟信号比较占带宽!一个视频卡耶就100多块,说明这样处理的成本并不高!
--------------
关键是你的遥控是数字信号,想同时传的话需要把视频信号也整成数字的,这样就需要大带宽的2.4G,成本高了。还要视频编解码,BT没有那么大的带宽。
再者2.4G的频段功率好像有规定的。不然你的功率一上,另的低功率设备因为同频干扰都不能用了。
还有,2.4G的宽带射频功放也不简单,弄好你可以改行作军用雷达了。

楼主:
用H.264或者H.263编码带宽可以降低到100kb以内,且视频数据和遥控数据可以同传,同时可以传回其他传感器的数据。
感觉这个系统要综合考虑一些问题。
比如,传感器的数据处理和回传,摄像机的数据回传,遥控数据的发送和反馈回传等等!
是否可以使用同一块DSP和同一个传输块!

网友:
显然蓝牙不是好的承载信道,其设计不是为传视频而生的
建议参考下CMMB或者DVB-T的搞法

楼主:
楼上的请详解,洗耳恭听!目前我这里也很需要相关信息!

网友:
CMMB或者COFDM(就是DVB-T)的,没有20K,连一个方向传输卡板都下不来。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东西,我今年正在研究此类设备。

网友:
如果楼主能够要求单向传输视频和数据,可以使用普通的模拟通道传输,然后数据可以用一个音频调制解调器调制到语音中去,语音也通过模拟信道传输,在接收端再将数据解调出来,这个几十块钱的芯片就搞定。
如果是视频与数据均双向传输,目前,这对行业内的公司来说都是难题,很难在功耗、体积、成本、串扰、实用、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基本看不到类似的产品和方案。

网友:
如果是短距离的,可以考虑802.11
好像市面上已经有802.11的无线摄像头了
或者,找个带宽2Mb的ISM的片子,然后DSP压缩下视频,也能传,呵

楼主:
有低功耗的802.11也是不错的,不知道片子出来没!
2mb的ISM的片子给介绍一下,多谢了!

网友:
24L01  2Mb

24Z1 4Mb,这个主要用在高质量音频上

有人用ZIGBEE的250Kb都传了视频,2Mb应该足够了

网友:
期待楼主拿出2MB带宽的视频,我这里可能用上。

楼主:
今天看了Zigbee可以传2Km,带宽250Kb,传遥控数据和视频没有太大问题!
用h264压缩后视频不到100Kb!

网友:
2,4G功放很贵的,功耗也是问题,直接用ASK还可行一点。
编解码器还比模拟设备贵

楼主:
建议放弃模拟的想法,总玩模拟的,没有啥长进!数字的更加容易处理,可以设计表中程序接口,封装函数!便于协作!

网友:
成本是关键,数字的留给自己玩就可以了

网友:
WIFI应该成本最低,无线AP拆开很小,到处拆即可

网友:
模拟的160块可以搞定了

网友:
【17楼】 berkeley

数字是基带容易处理,射频难处理。2.4G ISM频段规定发射功率不能大于100mW,超过了要申请的,功率太大了对人体也有害。
所以DIY数传视频,比较可行的方案只有DSP+8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