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与单片机连接的问题,还望大家有点好的意见!第一次做……

楼主(2009-03-09):
我想做一个单片机和TC35I相连接的一个可以发送短信及报警的系统。
今天找了几个大体的图现在有点疑惑还望大家能有点指点~~

上面两个图都是TC35I的大体图
但是第二个图里说到MX232可以用于扩展,就是说可以不用到MX232
但是第一图里面传输数据却是通过了MX232
我是第一次做还望大家能给点指点
能不能发个实际的图来
谢谢拉

网友:
TC35I的高电平是2.7V,低电平是0V,根据你实际电路而定是否需要电平转换了

楼主:
哦谢谢
还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大家拉~

网友:
你可随便看下这里: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4632

网友:
楼主没看懂这两个图纸,第一个图纸,其实就是把TC35i的串口用MAX232转换为RS232电平,供电脑串口使用,是个GSM猫的应用。第二个图是TC35i直接和单片机连接,这时可以由单片机操作TC35i,所以MAX232不是必要的。再说了,这个图二是从哪里挖出来了古董啦,还在用89C52,还外扩了一堆芯片。
楼主用TC35或者GPRS为关键字搜一下本论坛,绝对能找出一堆实用的设计,包括电路图,包括程序。甚至还有现成的板子卖。要充分发挥本论坛的优势。

楼主:
谢谢拉~~~
我再找找资料~~

网友(2010-04-29):
哪里还有更完整的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