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9212的RESET作为输入端口用时,发现有时不能进入到工作模式中?

楼主(2009-03-09):
我在RESET上接了个10K电阻到VCC,另一个IC的端口(这个端口三态的)接到RESET上,通电后能程序能运行,但如果快速通电再断电发现92112就进入复位状态了,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没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如果复位的时候外部输入低电平,哪么会进入编程的模式(还有一些时序),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上电的时候,RSET脚不输入高电平,还有;POC要起用。
NEC的MCU是低功耗的,给MCU供电的哪一路加一个二极管隔离再接一个大一点的电容,估计你的快速通断就不会发生复位了(电压低于2。65V就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