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12的最高工作频率是10M,如果用16M会怎么样?

楼主(2009-03-09):
MCU中不分频,直接用16M或者12M,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记得了,印象中似乎本身是可以达到16M的把

网友:
数据手册上说:最大接10M。

网友:
频率高了数据会比较容易出错,和电脑超频过度的反应一样的

楼主:
数据手册上是说最大接10M,但实际应该不致10M吧,不知道接12M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试一下吧,mega16接18M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