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可用串口DB9的某个针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硬件

楼主(2009-03-10):
各位大虾:

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想使用PC端的串口来控制硬件

请问在不影响正常串口通讯的条件下,能否通过DB9的其它某个针脚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一个开关

谢谢先!

网友:
能,用单稳态触发电路,能够在你TX送出电平的时候同时分出一个电平提供给别的器件

网友:
当然可以。即使TXD线也可以由软件控制独立产生高或低。不过你得注意一下电平转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回答,还提供了如此详细的资料
I really appreciate it!

楼主:
再次感谢chunk,已经控制成功~

网友:
EscapeCommFunction 函数可直接控制串口RTS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