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35I无法登陆网络的问题

楼主(2009-03-10):
哪为帮看看我的TC35I无法登陆网络是咋回事?通讯正常,可以正常开机,与EMERGOFF 相连的R13电阻没焊,手机卡里的短信息可以读出来!就是SYNC那个小灯总是600ms 灭,600MS亮 ,不出现75MS亮 3S灭的现象。上火了昨天弄了半天,帮瞅瞅吧

网友:
首先看一下,你的点火线信号对不对?
其次注意电源。电容大于1000uF.最好是2200uFDE

楼主:
点火信号正确,因为和TC35I发AT命令的通讯都好使,SIM卡短信也能读出来,电容?TRY 一 TRY

楼主:
换了电容还是没效果

网友:
检查一下AT+CSQ命令的结果,是否天线有问题,检查一下AT+CREG命令的结果,是否网络注册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我板子的问题 !多谢4楼苹果猫,我检查AT+CREG的时候返回错误!那就是网络肯定有问题了,影响网络的就是天线了,换个天线好了!同样感谢薛同学!

网友(2010-03-13):
Appcat 苹果猫     你好我的TC35I能和PC通讯,但一直以0。6秒闪动。SIM卡1脚没电压。这是怎么会事?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我的好像是更严重。我AT+CMGL都没有回应。直接是ERROR。我怀疑我的sim电路有问题。但是偶尔也会登陆成功出线75ms亮3秒灭的情况

网友:
我用AT指令测试的结果
AT

OK
AT+CMGF=0

OK
AT+CMGL=4

ERROR
AT+CSQ

+CSQ: 21,0

OK
AT+CREG?

+CREG: 0,0

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解决问题,sim卡电路连接有问题,有虚接。

网友:
电源也是要注意的问题,电流不够注册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