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了红冒子LINUX, 但是GCC没有,怎么办?

楼主(2009-03-10):
请教高手
    我安装了红冒子LINUX, 但是GCC没有,怎么办?
    下载了一个GCC-4.1.2-tar-bz2 也无法安装,
      红冒子LINUX到底有没有GCC

网友:
用yum 安装可自动解决软件依赖性

网友:
red hat早就过时了。。
如果你想用red hat系列的, 换fedora吧, 这个是red hat的后续版本, 安装的时候需要选则gcc安装

网友:
下载了一个GCC-4.1.2-tar-bz2 也无法安装

这是GCC的源代码包.要用GCC来编译的..而你正是因为没有GCC才要... SO...

建议换Fedora吧...
实在要用REDHAT就先试下rpm安装了没有
如果有的话再找下光盘里面的gcc-XXX.rpm
rpm -ivh gcc-XXX.rpm 安装即可...

网友:
说不定他用的是服务器版本。可不过时

网友:
整服务器版本的应该不会在这里问这个问题....
LINUX下面gcc make 这些简单工具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个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