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采集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

楼主(2009-03-10):
用单片机的AD来采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出来是交流小信号,要变成直流才行,如何用普通二极管整流压降太大,用哪个电路可以比较好的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直接采样交流吧

网友A:
先用桥堆整流,接一采样电阻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是电流,接整流二极管有不会影响,但一定是要全波整流。

网友:
交流小信号经过绝对值电路后放大(或不放大),送入AD输入脚!

楼主:
1楼:单片机能直接采交流???
2楼:互感器出来是电流信号,但接上电阻后转成电压信号是很小的,根据二极管VA特性,0.7V以下是不导通的.
我想觉得3楼的方案可行,但没有实际用过,不知有没有朋友用过?谈谈经验

网友:
先直接接电阻变成电压值
然后进行放大、整形、滤波后进AD
至于是否整流看你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电压信号不小,。是电流信号小。。。

楼主:
看到个运放的绝对值电路,大家觉得用这个电路可以吗?

网友:
运放的绝对值电路  可以的

最后需要校准的,毕竟没有完全阻值相同的两个电阻

网友:
支持二楼,用采样电阻转换成典雅信号,用全波整流给送给AD采样,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在全波整流之后加一个峰值检波电路,我做了个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峰值检波用一个运放和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方法:
电流互感器接电阻,阻值的大小满足电压<0.3V
将该电压信号送入运放正向放大,运放输出的是半波电压信号
不要滤波,直接进ADC输入
单片机每0.5ms采样一次获得半波波形数据
......

网友(2009-10-29):
【9楼】 lcjfighting 可以把图贴上吗?

网友(2010-01-04):
【10楼】 hzn1948
我的方法:
电流互感器接电阻,阻值的大小满足电压<0.3V
将该电压信号送入运放正向放大,运放输出的是半波电压信号
不要滤波,直接进ADC输入
单片机每0.5ms采样一次获得半波波形数据
------------------------------------------

然后软件计算?

网友:
9楼
支持二楼,用采样电阻转换成典雅信号,用全波整流给送给AD采样,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在全波整流之后加一个峰值检波电路
---------------------------------------------------------------
没必要吧,单用个峰值检波就可以了。

网友:
留个脚印,那位贴个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2010-02-28):
请问二楼,用采样电阻转换成典雅信号,用全波整流给送给AD采样,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在全波整流之后加一个峰值检波电路

如果有小值出现,是不是不检测了啊?

网友:
我这办法是否可行?

1. 成本20:电表的计量芯片,带交采。很精确,有带电流有效值检测的功能,可能需要换算。
电流互感器出来后,串一个5欧姆的 低温漂高精度电阻,就可以了。
计量芯片你可以看看AD的或者ATT。

2. 使用AD的,就是串一个串一个低温漂高精度电阻,具体阻值取决于你的电流互感器。然后放大,精密整流,AD采样。

网友:
9楼】 lcjfighting
积分:30
派别:
来自:
支持二楼,用采样电阻转换成典雅信号,用全波整流给送给AD采样,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在全波整流之后加一个峰值检波电路,我做了个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峰值检波用一个运放和二极管就可以了!
------------------------------------------------------------------------

整流有压降的,会导致测量值非线性的,这样精度不高的。
要绝对值电路才行

测市电(220V),如果要求不高一般采用二极管整流,但精度不高的。

网友(2010-04-11):
电流互感器出来电流,接电阻转换为电压信号,然后接入运放,放大信号,在进行比较,使输出只有0—5V,如果要接AD也行,不接可以直接接入单片机。。。

网友C:
成本严格的话先放大,二极管钳位,变成只有正半周的50Hz的信号,单片机可以直接采样,然后做运算(峰值)就可以还原出电压
成本要求不严格的话先放大,后经过真有效值转换芯片,转成直流

通过二极管整流滤波后线性不好,还要有软件校准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干啥的?

严重怀疑

一般将电流信号转化成电压信号,再用加法器抬高就可以输入AD了,单片机用傅里叶算法,不用考虑直流分量

网友:
与24楼相仿,我用过另一种方法:

正向经二极管检波后(并接负载电阻降压),直接接ADC输入端
反向二极管箝位
不经过放大,也不受二极管正向压降影响
缺点是丢弃一半信息
用于监控电流或精度不高的测量是完全可行的

楼上的问号我不知道如何作答
在此发言的人一般都不会声称自己是高手,所以这"严重怀疑"似乎缺少对象啊

网友D:
请问一下,如果采用交流采样的话,一个周期采几点比较合适呢?信号是50Hz的。谢谢。

网友:
同意24楼

网友:
不要考虑0.7伏以下的问题,你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互感器,0.7伏以下的时候互感器由于输出电流为零,所以会自动提高电压的.
切记,电流互感器是电流成比例,电压的问题不要考虑,除非电压太高,导致磁饱和才会影响测量精度.

还有,使用绝对值电路是错误的.如果需要加别的电路,我认为应该加一个平均值电路.哈哈.

网友:
我见过个工业用的产品,是用运放做的精密全波整流,然后AD,是控制电动机的保护用的,应该是不错的应用。

网友:
支持二楼,用采样电阻转换成典雅信号,用全波整流给送给AD采样,如果要求精度高,可以在全波整流之后加一个峰值检波电路,我做了个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峰值检波用一个运放和二极管就可以了!
有没有贴图,能不能上一个让我们参考参考。

网友(2011-08-29):
用整流的方法后面不是要接滤波电容吗?
这样硬件的反应会不会慢呢?

网友(2011-10-09):
回复 网友E:

可以直接采样交流 也可以采样直流  最好是交流  取平均值,,,互感器采样电流是MA级别的  加个放大器或者并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2012-07-04):
请大侠们上电路图啊

网友F:
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2012-08-07):
我做过这样的东西。。。。
电阻变成电压信号,再放大,再用运放的精密全波整流,送入AD

网友:
在互感器输出端加一个基准,使交流信号都为正,软件上用数字滤波,滤除直流信号。

网友(2012-10-12):
精密整流完全可行

网友:
我这里有个电磁炉上面用的电路,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学习了,受教,有谁可以说一下,我只想检测是否有电流通过的简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如果采用交流采样的话,一个周期采几点比较合适呢?信号是50Hz的。谢谢。 ...

能达到10个点波形就比较好了,一般的ADC采样率不知道高出多少了,采样频率不是问题。

网友(2013-01-14):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
电流互感器接电阻,阻值的大小满足电压

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发现有误差   编程是采集了大于一个周期的

网友G(2013-02-18):
mark,正要用,学习了

网友(2014-03-19):
马克一下,在查怎么测剩余电流的。

网友(2014-08-01):
引用 网友G:
mark,正要用,学习了

请问,可不可以把电路图附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桥堆整流,接一采样电阻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是电流,接整流二极管有不会影响 ...

请问,有电路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桥堆整流,接一采样电阻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是电流,接整流二极管有不会影响 ...

你好,为什么要全波整流?电流互感器出来只接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么?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成本严格的话先放大,二极管钳位,变成只有正半周的50Hz的信号,单片机可以直接采样,然后做运算(峰值)就可 ...

这个说法有道理,直接通过单片机对采样的峰值进行计算得出电流。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十种精密整流电路

这个很不错,谢了!

网友H(2015-12-09):
为什么要变成直流才行?AD可以直接测量的啊,将互感器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即可,只不过程序做的多一些  但是相较而言  要比硬件做精密的整流省事些,硬件东西看电路不难,做起来就不一定了,而且硬件成本不小,软件多动动可以解决

网友(2017-02-16):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要变成直流才行?AD可以直接测量的啊,将互感器的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即可,只不过程序做的多一些 ...

交流电压信号会不会有半坡丢失的问题的

网友(2017-05-25):
我见过最简单的电路是半波整流:就是电流互感器并一个电阻(≤100欧姆)转换成电压,再接一个二极管进行半波整流,然后再并一个电容进行稳压。也见过再加运放LM358进行放大再送到AD的。不整流的没见过。以上有人已经提到了,电流互感器上端的电阻并非越大越好,电流互感器有要求的,一般在百欧姆以下。
有人提到用整流桥进行全波整流,这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成本上去而已。
另外,电动机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7~10倍,如果采样电压是2v多,启动期间的电压就是14v左右,难道不会对AD或运放有影响?

网友:
当年为省钱, 尝试用单片机直接傅里叶累加检测市电, 结果惨不忍睹, 因为要精度, 算法真滴不是关键问题, 工业环境, 温差太大, 材料才是关键.

网友(2020-07-09):
有价值,很有价值,相当有价值

网友:
采用的精密电阻采样配合精密放大加上二阶低通滤波。

网友(2021-04-01):
过去做过类似的东西,但没有精度,过流指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