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直接用AVR引脚输出波形加三极管放大直接搞无线发射?

楼主(2009-03-10):
能不能直接用AVR引脚输出波形加三极管放大直接搞无线发射?

网友:
能,能发中波,哈哈

楼主:
是不是可以搞出来低成本无线解决方案啊。。。

网友:
当然不能,你想想中波发射得多大的功率?看看125K和13.56M卡的读卡器电路?
目前,最低成本还属声表OOK发射+超再生接收,能控制造5元以内一对

网友(2009-05-31):
调幅载波,波形必须被调制才行,的设计一个调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