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焊接meag128是用热风枪还是烙铁,哪种更方便?

楼主(2009-03-10):
如题,谢谢!

网友A:
贴片超过四脚的我都用热风枪~~速度快~~效果好!

网友:
mega128用烙铁一拖就几十秒就ok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0651
这贴里面讲了好多方法
我是用热风枪从后面来的(板子不要了)

网友:
还有便宜的m128卖么??拆机的那种?楼上给个链接看,
我准备学编程,但是pic贼贵,msp430也不便宜。还是avr实惠

网友:
热风枪从来都只用来拆焊的,我不玩BGA

网友:
热风枪预热的时间已经焊了几片M128了,呵呵

网友:
电烙铁一拖,OK·

网友:
松香加烙铁,快的很

网友:
要多放松香

网友:
烙铁可以用,但要高手才可以!我第一片是用烙铁焊的,先拖焊堆焊锡,在用吸锡线去掉多余的焊锡。反复了几次才搞定,最后板子很难看,焊完后一直担心芯片烧了!后来使用风枪方便多了,焊接的也漂亮!

网友:
拖焊,松香

网友:
谁发个拖焊的视频,学习一下,
我都是用尖烙铁一个一个脚的焊, 汗啊!!

网友:
直接铬铁拖,快得很.
最好是用马蹄形的头,这样吸锡多,拖一次就可以

网友:
贴片元器件焊接演示【视频】http://www.jiangx.net/post/294.html

网友:
youtube 搜索 soldering
老外做这个很在行 人品又高

网友:
拆或装M64都使用烙铁,三两下搞定.

网友:
楼上都是高人,佩服

网友(2013-07-08):
有热风枪就用热风枪,没有就用烙铁嘛

网友:
直接用烙铁就好,不建议放多松香,利用焊锡本身就可以将多余的焊锡洗出来

网友:
烙铁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
烙铁的飘过,拆焊~~

网友:
焊用烙铁,拆用风枪

网友:
刀头电烙铁 统统搞定(BGA 之类除外)
PS:马蹄也可以

网友:
电烙铁就可以搞定焊接和拆解,当然我个人觉得拆用热风枪更省事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超过四脚的我都用热风枪~~速度快~~效果好!

请问怎么用风枪焊,最近用烙铁焊STM32 SSD1963焊完了检查好几遍才敢通电,那叫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