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ovs指令

楼主(2009-03-10):
各位好:
用IAR看他翻译成汇编的语句

movs RO,0x20000000;

印象中好像 movs 只能操作最多16位的立即数(还是12位)

要不然也不会出现LDR RO,=0x20000000;

这条位指令了

怎么IAR会这么翻译

我哪里理解错了么?

感谢

aaa1982

网友:
难道这是IAR对某种指令的等效简写形式?查一查那条"movs r0, 0x20000000"的机器语言码,再在<<ARMv7-M Architecture Application
Level Reference Manual>>文档的“Chapter A5: Thumb® Instruction Set Encoding”中检查能与哪种机器码对应。

楼主:
好的,晚上回家看看。

网友:
查一下指令集。

ARM指令好像是可以的,是MOV,8Bit立即数,若干移位。这样构成的指令。

网友:
dr2001正解!
MOV指令的用法是
    MOV{S}  Rd,  <Operand2>
operand2有多种形式,其中的一种就是"imm8m",对应 “ MOV{S},  Rd,  #<imm8m>”
而"imm8m"的意思是:
ARM:32 位常数,由 8 位值向右循环移偶数位生成。
Thumb:32 位常数,由 8 位值左移任意位生成

楼主:
感谢dr2001 ,bluelucky 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