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和单片机是怎么实现数据通信的?

楼主(2009-03-10):
各位大侠们大家好有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下
做TC35I时,查资料得知其16到23脚为数据输入/输出,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和单片机实现数据的输入输出的?
其18,19脚为RXD和TXD可以和单片机的RXD和TXD相连接(需不需要加电平转换电路还不太清楚)
那么其RTS,CTS,DSR,DCD,DTR,RING这几个管脚怎么和单片机相连接。
还希望大家能给指点指点~~~~
谢谢拉~~~~

网友:
18,19脚并不是和单片机直接相连,要看你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如果单片机5V供电,那么输出高电平接近5V,而TC35的数字管脚最高电平才3V,可能会损坏模块,如果单片机是3.3V供电,那么就可以直接连接。这就涉及到TTL电平和CMOS电平兼容于转换的问题。RTS,CTS,DSR,DCD,DTR,RING没有必要和单片机连接,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标准modem的信号,单片机的系统一般不处理,如果要处理,接入RTS/CTS足矣。

楼主:
谢谢拉
也就是说RTS,CTS,DSR,DCD,DTR,RING这些管脚是只有在和PC机相连接时,才有可能用到~~~~
如果用单片机上用不到就不用接,那么是悬空吗?
如果要和单片机相连另外的管脚还需要有和单片机相连的吗?
我是一新手呀~~~~
还望指点指点~~

网友:
IGT脚要接单片机,上电开机用的,是否还有个RST脚,记不得了,还有个SYNC还是叫LPG呢,是现实注册状态的指示灯,用个三极管驱动LED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20652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ppcat&bbs_id=9999里边有一个电路图,是我给华为做的,也能用于TC35i,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