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测量温度“分压后,用AD取值”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3-10):
我想用热敏电阻做一个简易温度计,在坛子里找了好久,具体思路是有了,把热敏电阻的阻值转换成AD相对应的码,用查表法测量温度,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来麻烦了,它是用电阻值转换过来的,不明白热敏电阻要和AD如何连接呢?“分压后,用AD取值”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我有用三极管做的测温,校准后精度小于1度,也是AD做的,热敏电阻貌似不是线性的吧

网友:
Rt与Ro串联接基准,AD测分压电压,重新建表,这种方法简单稳定,精度能保证,并且可以减少非线性

网友:
“分压后,用AD取值”---------------你的单片机直接可以知道电阻的阻值吗?如果行的话,还真的要好好学学。

    但是你的单片机可以用AD读出外部的模拟量(也就是你说的电压值)。为什么还要分压,单片机的AD端口是高阻(AVR具体没测量,0804好象在大几百K的样子),一般的热敏电阻/光敏电阻等的字大值在几百K的样子,这样电压建立起来就不平均,再给AD端口外接个和你的热敏电阻/光敏电阻匹配的电阻就O了。  这就是叫分压,

楼主:
我这样接对不对呢?

我的热敏电阻的接法,有待考证 (原文件名:热敏电阻.jpg)

网友:
对于4楼的图,计算公式是 AD值=1024/(Rf+NTC)*NTC
1024是AD的分辨率,8位是256。10位是1024,12位是4096

网友:
昨天晚上试了试两个IN4148串联1K电阻到4V,直接测两个1N4148的压降,与在相同位置的18B20比较,反应速度比18B20快得多,线性也不错。

楼主:
【6楼】 lin135
请问adc0804输出的8位数据不是AD值吗?

我把AD输出的8支脚接P2口,P2口读到的是什么值呢?他和ad的输入电压是什么关系??

网友:
我没用过外挂的AD。更不说adc0804了。AD值=vin/vref*1024 ;vin是输入电压,vref是基准,1024是分辨率。至于你说的AD8个脚接到P2口你就要看芯片的资料书了

楼主:
哦 今天搞出来了,我们取到的值是热敏电阻对应的电压,而不是加在热敏两端的电压!!改天把这次的源码全搞上来……

楼主:
新手第一次做出了东东,也许对更新的人有帮助,老手就不用看了,呵呵!!
------------------------------------------------------------

网友(2010-05-11):
请问楼主你的东西做成了吗?学习学习,你用什么型号的热敏电阻啊?是用Ntc吗?还是pt?你那原理图打不开

网友:
你的仿真图adc0804的五脚接哪里啊?还有程序里定义的p3.2接哪里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是NTC的吧,还没听过用PT做分压的。如果是NTC的话,个人建议按将4楼的电路图中的NTC跟串的电阻掉换一下位置,采样串联电阻的电压。因为NTC是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阻值越低,如果按4楼的电路图测的话,温度越高,电压就越低的,这样不是很方便。不过只是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的仿真怎能没反应的啊?你仿真有问题的吧?程序定义了一个3.2脚在仿真里没见接啊??还有你那原理图怎么我打不开啊??你用什么软件画的啊??希望知道的能指导下啊。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两组数据对应的是什么啊?温度值??哪组是?还有一组呢??uint code ad_date[]={
        1060,1060,1060,1100,1120,1140,1166,1180,1200,1220,
        1240,1320,1340,1360,1380,1400,1420,1440,1460,1480,
        1500,1520,1540,1560,1580,1600,1620,1640,1660,1680,
        1700,1720,1740,1760,1780,1800,1820,1840,1840,1860,
        1880,1900,1920,1940,1960,1980,2000,2020,2040,2060,
        2080,2100,2120,2140,2160,2180,2200,2220,2240,2260,
        2280,2300,2320,2340,2360,2380,2400,2420,2440,2460,
        2480,2500,2520,2540,2560,2580,2600,2620,2640,2660,
        2680,2700,2720,2740,2760,2780,2800,2820,2840,2860,
        2880,2900,2920,2920,2940,2960,2980,3000,3020,3040,
        3060,3080,3100,3120,3140,3160,3180,3200,3220,3240,
        3260,3280,3300,3320,3340,3360,3380,3400,3420,3440,
        3460,3480,3500,3520,3540,3560,3580,3600,3620,3640,
        3660,3680};
uint code temperiture[]={
        594,593,586,580,579,560,564,559,552,545,
        541,518,513,508,503,497,491,488,483,480,
        473,468,463,458,455,451,447,440,434,433,
        430,425,420,416,413,409,404,401,401,396,
        390,386,382,378,374,372,368,364,361,357,
        354,351,347,343,340,336,333,328,326,322,
        319,316,313,309,307,303,300,296,294,289,
        286,283,280,276,274,271,267,264,260,257,
        253,249,246,243,240,237,233,231,228,224,
        222,219,214,216,211,209,206,202,198,194,
        187,184,181,178,175,171,168,164,161,158,
        154,152,148,146,142,139,136,133,130,126,
        124,121,116,114,112,108,102,98,96,94,89,86};
uchar code table[]="  T:00.0`C";
uchar num=0;
uchar keynum,max=40,min=0;
uchar code Temp_max[]="  Max:40`C",Temp_min[]="  Min:00`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这个////取到的值是热敏电阻对应的电压,而不是加在热敏两端的电压!!/希望指导下

网友:
進AD前最好有OP做緩衝。尤其是被動元件。

网友:
怎么把你的程序烧进你的仿真中没有反应的啊????知道的指导下啊 ,急死了啊、

网友:
你的按键能设置上限和下限了吗?能报警的嘛??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C:

看来还是你比较有经验啊,知识得活学活用,实际应用中就得按照你说的,将两个电阻换个位置!

网友(2011-06-22):
接回复【25楼】powersky
回复 网友C:
看来还是你比较有经验啊,知识得活学活用,实际应用中就得按照你说的,将两个电阻换个位置!

有道理

网友(2011-09-20):
mark 温度测量

网友(2012-06-19):
我也在用NTC做测温,就是只能测到一度,用的是查表法,温度一高,影响到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楼主的文件下不了,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不用AD也可以的,一个固定电阻,一个NTC电阻,一个电容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