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2 电周期和实际转速的关系??

楼主(2009-03-11):
xxd2212 电周期和实际转速的关系??

kv1000

实际转一圈,是几个电周期??

网友:
没记错的话。假设电机磁体极对数为n,那么一个机械周期就是n个电周期。

比如ALIGN RCM-BL430X是六对极的。还有很多航模电机是7对极的,比如新西达的电机。有意思的是这些电机的铁芯常常是12槽的,而外转子上有14片磁钢(7对)。据说这种不相等关系避免了每片磁钢在旋转过程中同时正对一瓣铁芯,或同时正对一条线槽时由于磁阻效应而产生的强烈负载转矩波动。

网友:
那这种电机驱动时,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

楼主:
特殊要求??没什么吧!

感谢Alex_rcpilot的专业回答,我今天去测一下最高无负载转速

网友:
to 【2楼】 nomoneyiv

没特殊要求,只要依照这个方法去计算机械转速即可。

楼主:
刚刚测了不不带负载的转速!!!

12V,kv1000 测出来: 12027转每分钟!!!真TMD太准了吧!!!

感谢Alex_rcpilot

网友:
呵呵,不客气。怎么测的?是拿示波器抓的端电压波形?

楼主:
不是的,是在程序中加入 转速检测的代码就可以了,就是过零点,转速+1就可以了!当然最后需要换算一下。然后printf出来

网友:
明白了,60°一计,固定时间读出然后清零。
祝贺成功。

网友:
Alex_rcpilot  有 QQ吗 ?

网友:
to 【9楼】 nomoneyiv

您好,号码2178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