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NC-03的温漂问题的2个思路

楼主(2009-03-11):
既然和温度有关,有没有可能搞片65度的PTC恒温发热陶瓷来解决呢?ENC-03的工作温度最高可以到75度,理论上65度是可以承受的。
又或者,不要直接用MEGA采样,用自带一路温度AD的TINY24来做采样和温度补偿换算,再用I2C和主MCU通讯?

手上暂时没有ENC-03和PTC,这里提供个思路给有条件的朋友试验一下,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级别的陀螺,还是用温度补偿比较好,不过要测试这些东西也比较麻烦,要有转台,恒温箱。 而且drift的来源也很多。 还有就是陀螺的turn on bias,对于MEMS的陀螺,尤为严重,每次上电bias都不一样。 大了能上千度每时。
恒温的都是用于高精度陀螺,那都是几万块钱的东西的。

楼主:
关键是ENC-03在不同温度的输出斜率不一样,25度是0.67mV/deg/s,40度可能就变成0.8mV/deg/s了,这个用温度补偿算法也是很难补得准的,尤其是只有几个LSB的误差。

我不是说用成品的恒温陀螺,是说有没有用普通零件自己DIY个恒温环境的可能,这样做又能有多大帮助的问题。
实际上高精度陀螺用的是光纤+激光干涉原理,恒不恒温倒无所谓的。

顺便上个图,维基百科上看到的法国洲际导弹的惯性导航系统,注意看右边的发热管。都说洲际导弹发射要预备多少多少时间,估计就是这个惯导预热和校正的时间了。

网友:
好的陀螺还是机械陀螺,而且肯定是恒温的,光纤陀螺也只是一般的陀螺。惯导系统一开始要做calibration,要alignment,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燃料注入时间。

网友:
机械陀螺里面应该是抽成真空的。因为空气的粘度旋转的陀螺也有影响。
听一个在所里的学长说的。据说这东西断了电后,因为惯性还能自己转很长时间。
PS:5imx上有直机版主DIY机械陀螺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