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VR做为主控制作成的带视频播放功能的MP3?

楼主(2009-03-11):
本人想以AVR做为主控制作一个带视频播放功能的MP3,大家有没有想关资料?谢谢.

网友:
avr的处理能力对音频和视频都远远不够 avr要做视频播放再加个DSP处理音频和视频吧
不如直接用dsp arm9 或avr32芯片

楼主:
我想用AVR做为主控芯片,再找个芯片负责音频和视频的解码.能给推荐个方案吗?

网友:
8位的东西不适合做这些应用。

尽管使用专用的芯片负责音频和视频的解码,但你还需要从SD卡,U盘读数据,不但要求速度能跟的上,而且还需要比较多的内存做数据缓冲,否则播放就不会流畅。8位不合适,使用32位的吧。

楼主:
32位的没学过呀!到目前为卡只学习了8位的,32位的能给推荐个方案吗?能播放简单动画即可.比如3gp,amv.

网友:
即使是amv也是jpeg压缩呀 要播放也不简单呢

网友(2009-04-24):
还真有, 可以输出音视频,立体声输出, CVBS, 要分量输出也可以。

网友:
上次拆了一个PMP,用的是羚羊单芯片方案,LCD是ICL9320,可放3GP片片,效果蛮流畅,分辨率是320X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