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大电流电路,被吓了一跳:用10mΩ的电阻做采样,会产生25W的热量

楼主(2009-03-11):
近日要对50A的直流测量,想用10mΩ的电阻做采样,(因为,查了一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好象体积都太大)
算一下满负荷采样电阻 压降500mV 耗散功率需要达到“25W”,
晕了,25W得产生多少热量。
照这样计算1mΩ也将产生2.5W的功率,也够呛的。
遂想用0.2mΩ电阻进行采样。
但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满量程才10mV,
如果要5V输出需要放大500倍,
请朋友推荐一款单5V供电适合电流采样低失调的运放。

另外,用MOSFET做50A的PWM,什么型号的管子(或并联)较好,
对用M8驱动MOSFET有什么注意事项,
朋友们有什么建议请不吝指教。

网友:
多高的电压阿?
用:“阿丽狗”的电流传感芯片去做吧,SOP-8,一下就OK了。
MOSFET看你的电压有多高阿?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阿丽狗?是什么?

网友:
“阿丽狗”  ==  ALLEGRO

不知道对不对哦。

网友:
有这种采样电阻,我用过0.02欧/50W的

楼主:
最高电压40V,我同生产采样电阻的厂家刚通过电话,一个采样电阻约六七元,而且还有热电势影响精度。
真实悖论,阻值高产生热量就大,阻值小产生的热电动势影响就大。

网友:
加入导线,然后放大!

网友:
那就用锰铜片吧,电表里面的电流采样就是

网友:
大电流的是用分流器测量的!

楼主:
我上网搜索了ALLEGRO ACS750 的价格,有三十到六十元,用不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型号可以列出参考?

网友:
40安就别考虑用一个电阻了,单电阻的引脚太细过流能力太差,保守应用40A电流要8平方毫米线!
用5个(每个8A电流还算合适)0.01欧/5W的金属板电阻(或叫无感电阻)并联,普通运放放大50倍。
或者考虑康铜丝。
或用托肯的50A量程霍尔传感器,但很贵。
如果不是插件,还是用专业的分流器。

网友:
原来见过70A的,用电阻采样,满电流功耗2.5W一个电阻,用了两个电阻并联的.

网友:
ACS750 停产了,用712

网友:
你的电路是调感性的PWM还上阻性,如果用阻性的,40V用IRF2807并联几个。

网友:
用采样电阻的话要考虑温漂,否则测量出来的数据不准也没用。
便宜的只有康铜丝啦.

网友:
有现成的分流电阻买的呀

楼主:
空间受限W×L×H=50mm×100mm×25mm,无法装太多大功率的电阻,另外10mΩ五个并联=2mΩ  40A也将产生4W的热量,对密闭的空间散热可是个大问题。

网友:
用康铜丝不行吗

网友:
我们公司有电度表用的,有三相100A的取样电阻 ,100A都没问题,还用说50A的。 芯片用的是ADE7755,这个是表用的 精度很高,你可以一试

网友:
INA168,电流监测IC,+2.7~60V,增益1~100可任意设定;

网友:
才3.2W功率算不了什么。
MOSFET 如 IRF3205 典型导通电阻6.8毫欧。静态功率也7.2W。60NF06 14毫欧静态22.4W。还未算导通损耗呢! 这个才是大问题。
这么小的班子估计楼主要用贴片了。
何不用0.005欧/1W 2512封装的贴片电阻5个.放大100倍。普通运放2级放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ADE7755看过去诱人,可惜好象不太适合10KHz左右的PWM
ACS712 约12元,可惜最大电流才30A

网友:
ACS 除了712也还有一些其他型号,可以到更大的电流
譬如 ACS754LCB-050    50A   30元

另外还可以使用FHS 40-P/SP600    100A   这个价格似乎比较便宜,SO8封装,但是精度不怎么样

楼主:
MOSFET 装在散热片上,通过外壳散热,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而采样电阻装在内部,空间密闭,除了加大铜皮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进行散热。
而因此产生的热差,将对精度有较大的影响。

网友:
回楼主

ADE7755 当用3.5795的晶振时,输入14KHZ
价格 3元
精度16位

不知你为什么说它的速度不够?

楼主:
谢谢“zhwm3064”朋友,
请教
因为仅对PWM的电流进行采样,电压输入端接地吗?
看了内部电路好象有乘法器、高低通和相位校正,
这些对仅测量PWM的电流应该有影响吧!

网友:
测得是有功电流,不测无功电流,我认为它可以间接测出电流的。
另外所用的 电流取样电阻,这个说是100A的电流,实际上就是通上400A的电流,它也不会烧的,也不发热

网友:
直流的话,用个分流器,100A以下的分流器体积不大,
交流用互感器就更简单了.

网友:
直流电源?测量磁吧。另外你要是用了VMOS管,甚至可以不用取样,直接从VMOS管上取样。有很多电路这样用的。

楼主:
“ssyniuej”意思是测量RDS(on)上的压降来测试电流是吧?
可RDS(on)随温度、随电流都会有变化。用来做测量精度无法保证吧?
另外,多管并联驱动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不同管子RDS(on)参数的离散而无法均流,产生的结果可能也会有差异。

网友:
用霍尔元件,测磁场强度吧,太小的电阻焊接材料的接触电阻也不能不考虑了.

网友:
那个不是有100W的金属封装电阻嘛?

网友:
用分流电阻也保证不了精度,电流太大,会产生热量的,金属发热电阻会增大,肯定会随温度变化。而VMOS管的导通电阻在驱动电压稳定的时候基本不变。不过这个没做过。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
个人认为10楼分流器是正解。普通电表都是这样做的,也好买

网友(2009-04-16):
楼主最终用的什么方法啊?

网友:
大电流还是用多相吧,就像CPU供电一样。N相电路,损耗可以降低N^2倍。

网友:
60A,用分流器。

网友(2009-12-13):
俺是新来的,看不懂,有点深,
努力学习中

网友(2010-02-28):
mark  关注最后lz的方案

网友:
据说一个焊点就40mOhm。。。是不是真的

网友:
ALLEGRO ACS758ECB-200B-PFF-T 电流传感器 测200A

网友:
康铜丝,有标准封装的,75mV/10A。
MOS推荐2sk1837

网友:
这么大热量肯定会影响阻值稳定性从而影响精度的

为啥不用分流器??

以前我们做直流屏,测电流都是用分流器的,很准的。
分流器有额定电流的,比如标称50A/75mv

网友:
楼主的产品定下用什么方式没有

网友(2010-03-30):
分流器正解,个人觉得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如何?

网友:
宽量程电流测量一向都是个难题

网友(2010-05-19):
用互感器测量功率管的电流就行了,何必搞得那么劳师动众。
一根铜线串过小磁环,小磁环上绕多多线圈。输出多大电流,功率管流过多大电流,预先测试好,配合一下,省去发热了。

网友:
反正电流有那么大,多个MOS并连是个不错的选择,就检测单路MOS的电流  这样全部的问题解决了。

    这样又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多路MOS并连 因为芯片和封装工艺,内租差异大,串连取样电阻后弥补了单路导通内租差异的问题,前提这个取样电阻要和MOS内阻大了多,又回到发热问题上。

网友:
廉价的方案可以用满度50mV的分流器,比较好的是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搞计量的用1mohm(0.001ohm)标准电阻BZ6

楼主:
方案一:使用“阿丽狗”ACS756这类芯片做电流检测本是较好的选择,串入回路的电阻才100uΩ,体积小,精度也有保障,唯一遗憾是一片需要五块多美金,对一个附属功能用途,这个成本有点高。
方案二:如果用现成的互感器,一是体积稍大,二是价格也不便宜。
方案三:利用MOSFET RDon来测量,由于RDon的值受各种条件影响变化较大,比如温度。所以用作过流比较可以,作为电流值测量精度太差。
方案四:1000uΩ锰铜分流器+低失调电压的运放。这个组合从成本控制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电路调好了精度应该也过得去。但由于功率部分供电是大十几伏的,如果选用5V供电的运放,又从高端采样电流,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只能从低端侧来采样,负载只可以选择浮地的。综上决定使用1mΩ低端采样,运放使用差分输入,放大倍数单级50倍左右(即50A情况下输出2.5V)。准备有时间去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
分流器是长时间工作的吗?功耗不是很大?

网友:
50A,典型使用 分流器 (材料是蒙童的,接成4端,就叫分流器)。

其他方案,不大可行。信号得到有延迟,这个小的惯性环节,不好控制。

放大器是 op07。要差分输入,注意共模电压。

楼主,采样pwm控制? 还是采样霍尔元件吧。(以上==没说)控制部分和功率部分一定要隔离的。

网友(2010-06-29):
村田  LEM的霍尔

网友:
有专门的电流感应变压器

网友(2010-08-10):
是糠铜丝?

如果想检测600A,因选电流互感器吧,有什么好介绍呀

网友(2011-06-15):
楼主在67楼总结得真好。我现在也做一个类似的项目,也采用锰铜分流器+低失调电压的运放的方案。不知道楼主当时用的是哪种运放,能不能推荐一下。因为是新手,选型不太擅长,初步选了TI的OPA330,又没啥把握。。。

网友:
康铜丝或者是锰铜丝做采样电阻,计算下长度即可

网友:
50A的电流,还不能体积大,不能太贵,只有用63楼的方法

网友:
就电力系统而言
用CT(电流互感器),直流的

网友:
电流互感器比较好

网友(2011-07-27):
很好,马克

网友(2011-09-08):
我也觉得用分流器比较好!!

网友:
50A就在这里发愁,那500A,1000A的电流(电镀用)咋办呢。  分流器绝对首选

网友:
康铜丝,电动自行车里就是这样的

网友:
用专业的分流器是最好的选择,100A/75mV, 要用四线制接法(40A时有30mV输出,已不是太低了), 否则根本没有办法长时间稳定.
IRLS30大概是1.几还是2.几m欧,电路设计好的话,50A输出一对(同步整流)即可,可不加散热器。
曾用过IRLS3034 MOSFET四并联同步整流模式, 做过200A程控输出, 无散热器, 有风扇。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427702.htm
这方面不太了解   电流互感器看看行不行

网友:
PWM用的采样电阻难道还要精度? 既然是MCU控制的PWM,那在MOS上测量电流才是最经济最效率的.

网友:
分流器个头.太大,用田村的50A,haLL吧,36RMB左右。最大150A_4V

网友:
弄个分流器,mosfet的话电压没说,ST、英飞凌应该会有管子符合你的要求的。

网友:
分流器估计不匝地啊.
以前鼓捣过电镀电源,好象是24V1000A的,那大分流器,五六片两毫米厚五公分宽的类似康铜板导体并联用,估计三百二百瓦少不坏.
还是霍尔的好.

网友:
BTS550到是可以控制这大电流,并且这管子还带电流输出,内阻接近于0

网友:
电流太大,就用电流传感器lem吧

网友:
懂得人还真多

网友:
做过通信电源,模块50A,3块并联,同80楼

网友:
最近也在搞10KW的太阳能电源,电流采样准备用康铜丝并联,正为功率电感发愁,所有大功率的元件都不好买,各位有没有好的推荐,请介绍几家,谢谢。

网友(2011-10-22):
做过80A的,采样是使用分流来做,感觉还行.

网友:
精确和造价之间取个平衡点,又精密又便宜,其实不容易实现的。

网友:
有这种采样电阻

网友:
有没有10A输出的DC芯片?

网友:
回复120楼,ACS712
30A~~~~

网友:
不好办,你的50安直流怎么来的?如果是交流整流来的,建议在交流侧用电流互感器吧,这样能耗也小一些。25W白消耗了,不利于节能环保。

网友:
这个功耗有些大
MARK了!

网友(2011-11-23):
用MOS管太浪费又未必耐用.到修理'电子直流电焊机'的店口买就得了,75mv压降的限流取样电阻;有120A' 150A' 200A' 300A任君选择;约十来块钱吧

网友(2012-02-02):
好精彩,受教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近日要对50a的直流测量,想用10mω的电阻做采样,(因为,查了一下霍尔电流传感器,好象体积都太大)
算一下满负荷采样电阻 压降500mv 耗散功率需要达到“25w”,
晕了,25w得产生多少热量。
照这样计算1mω也将产生2.5w的功率,也够呛的。
遂想用0.2mω电阻进行采样。
但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满量程才10mv,
如果要5v输出需要放大500倍,
请朋友推荐一款单5v供电适合电流采样低失调的运放。
另外,用mosfet做50a的pwm,什么型号的管子(或并联)较好,
对用m8驱动mosfet有什么注意事项,
朋友们有什么建议请不吝指教。

有直接集成霍尔元件的电流检测集成电路。

ACS756带3 kVRMS 电压绝缘及低电阻电流导体的全集成

基于霍尔效应的线性电流传感器 IC
功能及优点
?通过专利放大器和滤波器设计工艺实现行业领先的噪音性能
?总输出误差为 .8%(当 TA= 25°C时)
?小型封装尺寸,安装简便
?高可靠性的单片霍尔 IC
?超低功率损耗:130 μΩ 内部传导电阻
?3 kVRMS 最低绝缘电压(1-3号引脚与4-5号引脚之间)
?3.0 至 5.0 V, 单电源操作
?3 μs 输出上升时间,对应步进输入电流
?20 或 40 mV/A 输出灵敏度
?输出电压与交流或直流电流成比例
?出厂时精确度校准
?极稳定的输出偏置电压
?近零的磁滞

ACS756尺寸规格图

下面咱们再附上ACS756的整体电路图

ACS756整个系列选型指南
@@@@@@@@@@@@@@@@@@@@@@@@@@@@@@@@@@@@@@@@@@@@@@@@@@@@@@@@@@@@@@@@@@@@@@@@@@@@@@@@@@@@@@@@@@@

                                       整个系列完整型号

       型号               封装       是否环保           使用耐温

  ACS756SCA-050B-PFF-T     PFF        是           -20 °C to  85 °C

  ACS756SCA-100B-PFF-T     PFF        是           -20 °C to  85 °C

  ACS756KCA-050B-PFF-T     PFF        是           -40 °C to  125 °C

网友:
回复 楼主:

PWM控制MOS开关,能达到放电恒流吗,

网友:
很早的帖子了

网友:
好贵啊...等待低成本可靠方案

网友(2012-03-08):
这个东西我也挺感兴趣,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不好意思,运放上下画反了,我大概的思路就是分流以后I-V转换

网友:
分流器+IGBT吧

网友:
mark,以后肯定用得着!

网友(2012-07-26):
标记一下再做40A的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

网友:
比较有意思

网友(2014-09-26):
大电流要并联

网友:
话说电机驱动采样上用的都是0.006MΩ的采样电阻

网友:
直接采集mos上的电压不是很完美?

网友:
用个 50/75mv分流器不就可以了?3.75W

工业上还有 100/75  1000/75   3000/75

说实话大电流见多了 50A 真不算大电流。 交流做过1W A的,直流最高3000A  交流1000-2000A  经常做。当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我用的6个6毫欧2512封装的贴片合金电阻并联,也就是1毫欧,电流60安,三块多钱,供参考。

网友:
什么设备啊

网友:
参考多相电源设计中的电流采样电阻,可以用单个0.5毫欧,25A没有问题,并2个,采样后相加用INA333轨到轨放大器,Vishay WSL2726

网友:
学习:PWM大电流采样。

网友:
mos可以用75NF75,75V,75A电动车用的很多,价格便宜,由国内封装的更便宜!

网友:
用电流互感器比较靠谱点.

网友:
make 数字补丁

网友:
有75mV/100A的分流器,10元左右一个吧,应当比较合算,但是直流放大,零点漂移是个问题

网友(2017-07-06):
mark。。  大电流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