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LD可以接无源晶振吗?该怎么接呀?

楼主(2009-03-11):
CPLD可以接无源晶振吗?该怎么接呀?

网友:
要有源的

楼主:
有源的我知道怎么接,现在头问我能否接无源的呢

网友:
以前做过
记得好像是无源加非门,

楼主:
哦,你能够说的详细点吗,我刚做cpld不是太懂呢,谢谢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无源的

有源的话可以用一个三极管 做振荡 电路很简单

楼主:
晕,我们领导现在就是我是否能够接无源的

网友:
无源晶振+非门可以实现,晶振频率不能太低,否则会出现问题。

网友(2009-09-05):
可以配一块74HC4060,还可实现多级分频。

网友:
非门后要在加个门作为输出缓冲;
这个貌似不准;哈哈,应该还可以的;我没有做过。多是有源的;
MAXII 好像内部可以输出频率,3M多 6M多可选,做UFM时钟

网友:
ls意思是不是利用脚到脚延迟?这个要看等级,一般能到100M+。MAXII好像是没有提供内部时钟的。

网友:
哈哈,MAX II内部有OSC ,可输出,
可供内部UFM,节约外围,同时也为客户节约成本,好像哪里看到是说这个意思
low cost,什么什么的

网友A(2012-04-18):
有源四脚晶振需要10ma左右的电流,为了降低系统功耗,想换成无源晶振,看了回帖,无源晶振+非门硬件实现,如何用软件实现(芯片内部做一个非门,连到普通io,再将这个普通io连到globle clk全局时钟管脚上),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源四脚晶振需要10ma左右的电流,为了降低系统功耗,想换成无源晶振,看了回帖,无源晶振+非门硬件实现, ...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

看了sn7404的datasheet,电压最小是4.75,电流是16ma。有缘晶振才10ma,达不到预期。现在在试验,看能否实现。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sn7404的datasheet,电压最小是4.75,电流是16ma。有缘晶振才10ma,达不到预期。现在在试验,看能否 ...

74LVC1G04,SOT23-5封装,1.65V~5.5V宽电压,10uA静态电流,无源瞬间变有源。

网友:
看手册,电流还是不小啊。红色的地方看的不明白。

网友B:
哥明确的告诉LZ的你 可以直接用CPLD的普通IO接无源晶振
哥刚为你 也为我以后的应用做了实验

网友:
http://www.ouravr.com/forum.php? ... p;extra=#pid57554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明确的告诉LZ的你 可以直接用CPLD的普通IO接无源晶振
哥刚为你 也为我以后的应用做了实验 ...

王哥,火速啊。赶紧去看看。

网友:
无源晶振接CPLD IO产生CLK (原创)简略而不简单的思路 求酷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7944-1-1.html

网友:
这个是转过来的图,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注意接32K之类的低速晶体,反馈电阻需要1M以上,跨接电阻需要直接接非门两端。这个电路是测试过的,可以正常工作。
后面那个门主要是缓冲用,接不接都无所谓。

网友:
除了非门是用cpld内部的非门实现外,电路接法一样。但是没有成功。可能是cpld内部非门实现不对。

http://blog.21ic.com/user1/5184/archives/2008/50804.html

网友:
这个东西起振啦,王哥的做法对的。

网友:
手头只有无源的,无缘啊

网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7944-1-1.html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