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PLD制作做雕刻机运动控制板 de 数控插补算法 (图)

楼主(2009-03-11):
1.数控运动控制原理
(1)将运动轨迹细分为每段0.5mm或1mm,无论是圆弧还是直线,都按直线(X,Y)来插补;
(2)将这一个细分的线段(X,Y)分解为坐标的脉冲值(Px,Py);
(3)在同一个细分的时间段(如10ms)同时产生Px和Py个脉冲,驱动XY方向步进电机;
2.实现方法
(1)打印机并行接口直接驱动计数器8254产生脉冲,CLK频率4MHz,输出脉冲200-500kHz
(2)串行口驱动CPLD产生脉冲和数字量I/O
(3)单片机可脱机控制方案(带有PPG或者2CH 16Bit Timer)
以上方案都可以在运动中无极调速(0-24m/min),有梯形或S形加减速控制。

抛砖引玉,有好东东大家分享!

网友:
MCU也可以集成,不过要使用FPGA。

网友:
对楼主的东西很感兴趣,可以发份详细的资料给我不?谢谢了。
azha@friendess.com

楼主:
CPLD脉冲发生器可以产生1~4路脉冲信号。脉冲是由上位机(IMB-PC机)通过RS232串行接口传送的命令数据来设定的。命令数据是接连不断传送的,每一组数据决定一段脉冲的频率、数量和方向。在一组数据执行期间,脉冲频率和方向是不变化的,下一组数据可以改变脉冲频率和方向,1楼的波形图是由5组数据产生的脉冲波形示意图。一组数据执行时间最快约10ms,每组脉冲所用时间并不一定相同。串口通讯波特率约定为38400 b/s 。

网友:
这样说来,那个T形/s形加减速的实现是要上位机预先算好,以合适的命令组合来实现的了。
像国外的专业运动控制芯片,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把算法,集成到电路里去的。呵呵,这方面一点想法也没有啊。还望指教。

楼主:
回复5楼,T形/S形加减速的实现确实是预先算好的。再通过控制时基频率实现(倍率)调速,还可以对预先计算的命令数据通过乘法运算施加调速(系数),实现动态调速。主要麻烦还是在加减速的处理过程,特别是光滑拟合的小线段的速度控制更要细心。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的指导阿。
我现在在从事运动控制行业的工作,呵呵,有自己的公司。交个朋友吧,希望能与您合作。
我的qq:21227461     加我qq时,请注明  运动控制,谢谢啦。

楼主(2009-09-27):
ARM+CPLD实现的3轴插补控制 成功应用在“打印式切割机”

“ARM+CPLD”构成的插补线路板,有RS232传口与PC Windows通讯,控制3轴 伺服电机运动。
相关资料和图片,陆续上传交流。

网友(2009-11-26):
www.21control.com 的老板好像做这行的可以找他交流一下~

网友:
不错啊!比较先进的。

网友:
拿个板凳慢慢看

网友:
就是把每10MS的数据计算出来,在送给CPLD发出去是不?
但有一个问题,当剩余脉冲不足发10MS怎么办啊!
"(1)将运动轨迹细分为每段0.5mm或1mm,无论是圆弧还是直线,都按直线(X,Y)来插补;"这样做小圆弧w会不会很大的误差啊!

网友:
关注,期待楼主发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
本人小菜,也来参与讨论一下。LZ的圆弧查补貌似只是软件模拟的。其实国内有很多的公司基本都在用硬件实现。
加减速我的想法和LZ差不多。关于圆弧和直线查补,国外的一款控制芯片的做法值得参考。
在查补的时候,设定主轴,主轴连续输出脉冲,从轴按照一定的函数关系输出脉冲。
例如:圆的标准方程:X^2+Y^2=R^2;X,为脉冲数
       假设设定X轴是主轴,则X连续输出脉冲,在X轴每输出一个脉冲以后,做以下处理:
       如果X^2+Y^2>R^2+m (M应该是一个与查补精度有关系的数)则Y输出一个脉冲。 否则Y轴不输出脉冲。
不知道这样用FPGA实现是否存困难。我准备试一下。国外的那款芯片可以做到查补的主轴脉冲频率4M.
不知道我想法可不可行

网友:
这我做过,cpld的门数不够用的,赶紧用fpga吧!

网友(2010-01-04):
拿个板凳慢慢等

网友:
16楼的思路很好,我在单片机上做的插补算法就是这样做的。

主轴(移动距离大的一轴)的脉冲频率就是插补时钟的频率。

想在CPLD上来做插补算法,用单片机读取G代码,再将G代码中的坐标值转换为脉冲数传给CPLD来实现插补

加减速控制在CPLD上似乎不是很好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CPLD脉冲发生器可以产生1~4路脉冲信号。脉冲是由上位机(IMB-PC机)通过RS232串行接口传送的命令数据来设定的。命令数据是接连不断传送的,每一组数据决定一段脉冲的频率、数量和方向。在一组数据执行期间,脉冲频率和方向是不变化的,下一组数据可以改变脉冲频率和方向,1楼的波形图是由5组数据产生的脉冲波形示意图。一组数据执行时间最快约10ms,每组脉冲所用时间并不一定相同。串口通讯波特率约定为38400 b/s 。
“每一组数据决定一段脉冲的频率、数量和方向”

当下一组数据的方向发生变化时,要进行减速控制,
再执行到下一组时,要进行加速控制

网友:
台湾在这行研究的比较早,可以去找些他们的硕博论文看看,会有很大帮助

楼主(2010-02-28):
大家好!
许久没有来过,未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这个话题。
惭愧的是没有及时参加讨论和学习,高兴的是1楼的插补控制器,实际应用效果良好。
已经制作了4层核心板,基于STM32,除了2~3轴脉冲之外,还有CAN接口和RS232接口。
我会在近期,上传一些照片和开发应用体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深圳吗,我也经常在深圳的。希望有机会交流。
刚开始试验时,是用CPLD+ARM的方案,
后来实际工程中,我是用STM32 制作的,没有使用CPLD和FPGA。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深圳,有空交流一下。我的QQ是442999791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深圳吗,我也经常在深圳的。希望有机会交流。
刚开始试验时,是用CPLD+ARM的方案,
后来实际工程中,我是用STM32 制作的,没有使用CPLD和FPGA。

楼主是用的STM32(双核?)

插补算法是用的软件实现的吗

楼的的step最高可达多少

网友:
有FPGA实现T型加速不难

网友:
学习了,以后做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软件插补,基于STM32F103,8M晶振,更新周期10ms~2ms都可以。我现在用的最高脉冲频率在200k。可以实现高达500k

网友:
软件插补最高脉冲频率在200k不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软件插补最高脉冲频率在200k不会吧???

200K基本够用了吧

网友(2010-04-05):
本人对运动控制感兴趣,
QQ:279379847

网友:
【楼主位】 HONY0411 小蜜蜂

积分:52
派别:
来自:辽宁 大连
1.数控运动控制原理
(1)将运动轨迹细分为每段0.5mm或1mm,无论是圆弧还是直线,都按直线(X,Y)来插补;
----------------------------------------------------------------------------------
请问【楼主】 HONY0411 小蜜蜂  一个加工文件要多少M bit/8bit的存储器来保存,有多少M行G代码?

网友:
板凳搬完了,拿个草墩坐着看吧

网友:
每段0.5mm或1mm,的却圆弧太小精度问题要考虑了...
时间分割来粗插补,我用F2812来1ms中断粗插补(根据当前速度计算粗插补数据),所以每小段的长度相对较小(当然和速度成正比了),然后再用FPGA做DDA精插补,FPGA输出脉冲频率和粗插补数据大小成比例。最高能脉冲输出频率8MHz。现在基本调试完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软件插补,基于STM32F103,8M晶振,更新周期10ms~2ms都可以。我现在用的最高脉冲频率在200k。可以实现高达500k

怀疑,软件插补能有这么快

网友(2012-06-01):
楼主还在不?有问题请教?
请问您这个“软件插补,基于STM32F103,8M晶振,更新周期10ms~2ms都可以。我现在用的最高脉冲频率在200k。可以实现高达500k”是怎么实现的?
最近我正在使用STM32F103的一个芯片实现步进电机的插补控制,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可以加一下QQ吗?704958779

网友(2012-09-03):
看帖,期待楼主解答插补算法。。。

网友(2012-11-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和楼主交流一下,最近也在弄这个,Q378688780,注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5楼,T形/S形加减速的实现确实是预先算好的。再通过控制时基频率实现(倍率)调速,还可以对预先计算的 ...

楼主能不能指导一下梯形和S形加减速算法 !

网友:
插补有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两种
但是基本现在都是用硬插补完成!软件只是做轨迹规划

网友:
fpga做最好!

网友(2014-09-05):
研发了一款基于PCI的运动控制卡,省去了9052芯片,直接FPGA里面搞了一个PCI通信接口,并且大量的运动控制算法都集成在一块FPGA上。有整套方案贱卖包括软硬件跟PCB等,需要请联系我,2401547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