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的实验板 制作全部资料 电路图 HEX软件 原官方网址

楼主(2009-03-11):
  Arduino  Arduino,是一块基于开放源代码的USB接口Simple i/o接口板(包括12通道数字GPIO,4通道PWM输出,6-8通道10bit ADC输入通道),并且具有使用类似Java,C语言的IDE集成开发环境。
  让您可以快速使用Arduino语言与Flash或Processing…等软件,作出互动作品。
  Arduino可以使用开发完成的电子元件例如Switch或sensors或其他控制器、LED、步进马达或其他输出装置。Arduino也可以独立运作成为一个可以跟软件沟的接口,例如说:flash processing Max/MSP VVVV 或其他互动软件…。Arduino开发IDE接口基于开放源代码原,可以让您免费下载使用开发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互动作品。
  特色:
  1、开放源代码的电路图设计,程序开发接口免费下载,也可依需求自己修改!!
  2、使用低价格的微处理控制器(ATMEGA8或ATmega168)。可以采用USB接口供电,不需外接电源。也可以使用外部9VDC输入
  3、Arduino支持ISP在线烧,可以将新的“bootloader”固件烧入ATmega8或ATmega168芯片。有了bootloader之后,
  可以通过串口或者USB to Rs232线更新固件。
  4、可依据官方提供的Eagel格式PCB和SCH电路图,简化Arduino模组,完成独立运作的微处理控制。
  可简单地与传感器,各式各样的电子元件连接(EX:红外线,超音波,热敏电阻,光敏电阻,伺服马达,…等)
  5、支持多种互动程序,如:Flash、Max/Msp、VVVV、PD、C、Processing。。。等
  6、应用方面,利用Arduino,突破以往只能使用鼠标,键盘,CCD等输入的装置的互动内容,可以更简单地达成单人或多人游戏互动。
  Arduino相关网站:
  Arduino官方(英文):www.Arduino.cc
  Arduino中国(简体):www.Arduino.cn(建设中...)
  Arduino台湾(繁体:)www.Arduino.tw
|\\\\\\\\\\\\\\\\\\\\\\\\\\\\\\\\\\\\\\\\\\\\\\\\\\\\\\\\\\\\\\\\\\\\\\\\\\
\\\\\\\\\\\\\\\\\\\\\\\\\\\\\\\\\\\\\\\\\\\\\\\\\\\\\\\\\\\\\\\
本人想做个可是找不到HEX     英文烂      呵呵    希望那位能奉献哈

网友:
mark^
简单看了下,应该是把软件装好后,直接从软件中烧写的,装好之后找找

楼主:
好想要烧HEX啊  不然杂用USB在线下载

网友:
如果是自己做的板子,需先烧bootloader。然后就可以用USB烧了。你是要bootloader的HEX吗?

楼主:
是的  你有吗上穿哈好吗   谢谢

网友:
天哪!这个Bootloader已经在你的本地计算机上了!
楼主太急了点,没仔细看看,Arduino的官方介绍。
www.arduinocn.com这个是我的Blog,

网友:
这块板子貌似使用Pro-tel画的。
我想我知道楼主是从哪里买到的这块板子。O(∩_∩)O~
而且,这块板子不是Arduino的最新版本。

网友:
可能会有用。。。

网友:
这个咋国际上好像很火,但咱们论坛谈论的不多

楼主:
谢谢啊   我太急了  我找到了  还有M8的HEX  在加  SPI-PgmV3.7

Arduino Diecimila在NG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首先是芯片从MEGA8升级到MEGA168,PWM输出口由3个升级为6个,NG在下载程序时需要先按复位键后才可以进行,DM不需要,其原理就是利用FT232的DTR进行自动复位,按官方网站原话“If you have an Arduino NG and you're envious of all the seconds saved by those Diecimila owners who don't have to press the reset button anymore, this page is for you. You can upgrade an Arduino 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uto-reset ality in Arduino 0009 and beyond with just a 0.1uF (100 nano-farad) capacitor and a soldering iron. ”将原来接到DTR的电阻改成100nF的电容。

接下来就是准备好必要的工具,带并口的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下载线(编程器),USB通讯电缆,下载软件。这里只讲讲下载线的用法,下载线是自己做的,使用了74HC244作隔离,下载完成后不用拔下载线,目标板也能立即运行程序。当然这里ISP只做Bootloader程序下载,只用一次(如果在以后的实验中破坏了Bootloader程序,就需要这个下载线恢复了)。下载线如下图:

使用并口ISP下载线,电脑的BIOS里面要将并口设置为ECP模式地址378,具体设置方法请自行搜索。

ISP下载软件如下图:

注:Arduino Diecimila的ISP使用的是ATMEL标准下载接口,如上图。

第一步:启动SPI-PgmV3.7;

第二步:选择芯片MEGA168(SPI-PgmV3.7能下载的芯片很多,是个很不错的ISP下载软件哦!);

第三步:给芯片配置熔丝位,AVR通过熔丝来控制芯片内部的一些功能,比如JTAG,时钟的使用,掉电检测电压,是否允许调试等。熔丝位的配置是Arduino下载bootloader过程中最复杂的一步,而且设置出错很有可能导致芯片锁死(锁死后只能使用编程器解锁),所以一定要仔细选择,点击“Fuse Bytes”菜单,打开相应的熔丝设置对话框。MEGA168的熔丝位配置如下图:

第四步:选择需要烧写的文件。点Open File,如果你已经下载了Arduino-0011版本的编译环境,那么在arduino-0011\hardware\bootloaders\atmega168的路径下可以找到ATmegaBOOT_168_diecimila.hex。

第五步:先烧写熔丝,点Write LBs,然后烧写bootloader,点Program,只要电路没有问题,ISP 已经插好,理论上片刻就可以烧写好,下载过程中Arduino上的绿色发光二极管L会不断闪烁,下载完成后如果成功,绿色发光二极管L会有规律的闪烁。当然记得USB电缆要插上(电脑提示安装驱动先不用管,下面会讲如何安装驱动),电源切换插到USB端。

我在下载bootloader程序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程序成功写入,但L灯不亮,并且编译环境无法通过USB下载实验程序。具我分析,可能是bootloader程序选择错误,或者是熔丝位选择错误,检查了bootloader程序选择无误,打开熔丝配置窗口,发现熔丝位完全变了,估计是装载bootloader程序时,被自动配置了。更改回来,重新烧写一次熔丝,问题解决!

接下来安装USB驱动,arduino-0011-win\drivers\FTDI USB Drivers路径下面有FTDI公司提供的安装程序,我在笔记本上安装没有成功,但在台式机上安装成功了。

这只能认为是windows版本不同造成的。于是到FTDI公司主页找了个最新的驱动,然后到硬件管理器里面更新驱动程序,问题解决!

注意到上面图片中“USB Serial Port(COM15)”没有,这个就是Arduino Diecimila USB映射的串口地址,我就没有搞懂他为什么映射到15去了!后来又做了几块Arduino Diecimila,发现串口地址分别是16、17。。。终于明白原来是以前用过其他USB设备,他们占用了前面的串口地址。记住这个串口地址,在Arduino编译环境里面会用到。

现在全部上传  各位爱好者  好好动手把 这个实验板很好玩

楼主:
arduino汉化软件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839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Arduino&bbs_id=1000

网友(2009-04-16):
他的这个语言很有意思,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轻易完成串行输出,还有,在ibm网站教程上,轻易就实现了用led当传感器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opensource/tutorials/os-arduino1/section2.html

网友:
可以用AD+电位器控制FLASH播放, 算是媒体互动吧

网友(2010-04-17):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d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Mark··最近正在研究这玩意 貌似很有趣

网友(2010-07-17):
我最近在看这个,但貌似中国的这方面资料很少!

网友(2010-10-13):
最近刚了解一下Arduino,挺佩服老外的创意,单片机能玩robot MARK一下。

网友:
前年用洞洞板做了几个,这东西占用FLASH较多,不灵活,现在已经用到AVR1008,适合于不计较硬件的人

网友:
mark  好东西  可以试着做做

网友:
不错,比较简单,懂一点单片机就能搞定。

网友(2011-03-25):
今天开始正式上手AVR,打算用这个做最小系统。

网友(2011-05-08):
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我毕业设计就是用这个舞蹈机器人。想请问下,知道Arduino官网的额电路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吗?我用Protel99打不开啊

网友(2011-10-05):
好人!!!赞一个~~~~~~~~~~~~~~~~~~~

网友(2011-12-13):
初来乍到,好地方。

网友:
哪里有套间买?

网友:
好详细,看来要细细学来!

网友(2012-02-26):
Arduino UNO版本,什么时候放出来

网友(2012-05-30):
赞一个,有时间学一下

网友:
貌似很有趣

网友:
mark给我小表弟做一个去

网友(2012-08-20):
I just need it.
good job !!!

网友:
现在Arduino的IDE是支持中文的了。

网友(2012-12-05):
大侠们,我用的是MEGA8自制的小系统板,串口是用CH341转的,然后系统板子做好后,我用高压编程器烧录的Lootloader,想知道怎么用串口来更新固件程序,求指点……

网友:
有原程序就好,可以学习下

网友(2013-12-08):
看看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