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几个问题请专家回答以下

楼主(2009-03-11):
1、我是不太懂单片机,但对其它没有问题,能否买来简单调试就能飞(控制部分)
2、我有6通遥控,四轴是否4通道就够了
3、pitolan 的四轴能否航拍,载重是否可以更换电机和电调解决(500-800g的照相机)

网友:
1.有困难!

2.4通不够用,说实话6通也不够,勉强能飞而已,高级功能越多,通道越多,当然可以考虑混控,提示你一下

3.500-800g load 国内目前业余都无法达到,德国的20w刀的,可以到2000g的负载!

楼主:
1、可以学
2、请教6通分别是那些功能,我看到pitolan的四轴用天地飞6通啊?
3、能否提高电池电压、更换电机基本达到平稳飞行呢?只要挂一台卡片照相机就ok,估计不到500g。

网友:
【楼主位】 compaq2006
1、我是不太懂单片机,但对其它没有问题,能否买来简单调试就能飞(控制部分)
2、我有6通遥控,四轴是否4通道就够了
3、pitolan 的四轴能否航拍,载重是否可以更换电机和电调解决(500-800g的照相机)

--------------------------------------------------------------------------------
1、只要你会中文,常上OURAVR就没问题(买现成的套件)
2、6通的控也可以
3、我的SONNY的T10卡片机重163克,目前的四轴通过降低支架重量就可以带起来。

【1楼】 rei1984
我好像记得德国20W刀的带载是200克,不是2000克。有比较清楚的来说下呢。

楼主:
1、因会中文解决了。
2、6通的各通道用途,能否留1给通道拍照或摄像。
3、我想知道能否增加负载,我想买A123来长时间巡航。
3.5、pitolan 可以预订套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