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式液晶的应用

楼主(2009-03-11):
(无正文)

楼主:
此液晶为深圳鑫清显科技的QX002。   拿到2个样品,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
段是要驱动器的

网友:
帮你看下,是1621驱动的,驱动程序很多的。

楼主:
段是要驱动器的----是什么意思?  QX002这款液晶模块已经自带HT1621芯片了,邦定在PCB上。

lmserver ,谢谢!!  希望你尽快看出个所以然。

楼主:
ht1621中文资料

网友:
QX002这款液晶模块已经自带HT1621芯片了

你看资料里的接口线。DATA   /WR    /CS
其实就是单片机与HT1621之间的通讯的,命令在资料里写得比较清楚了。
不过你可以在论坛里找到很多这方面的程序。
以下是其中一个,写得很好。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66861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HT1621&bbs_id=9999

网友:
这个自带驱动器,不用再加驱动了,你的文件中已经提供相应的使用程序了。

楼主:
文件里的程序是51系列的汇编   汇编我不懂  想用AVR写一个

网友:
前几天帮人写过一个C的驱动,在PIC上写的,你移植一下吧,当时的时钟时4M,相当于AVR的1M。

就这几个核心函数,

你根据你玻璃参数改一下初始化程序,偏压比bias和占空比duty,1/duty就是COM数,1/bias一般是用COM数开平方后再加1。

你调write_dat函数,把地址和数据写到1621里,就会显示了,每次送的数低4位有效。

//======================================================
//Project:      HT1621 Demo Code
//Body:         PIC16F676
//Description:  Ctrl LCD display & LED light
//Author:       EdtLab.LM
//Date:         2009.02.04
//======================================================
//--------------------macro----------------------
#define     CS      RA2
#define     RD      RC0
#define     WR      RC1
#define     DAT     RC2
#define     DIR     TRISC2
//----------------LCD init-----------------------
void lcd_init(void)
{unsigned char i;
  TRISA2=0;
  TRISC0=0;
  TRISC1=0;
  TRISC2=0;
  CS=1;
  RD=1;
  WR=1;
  DAT=1;
  delay(200);
  write_cmd(0x29);               //1/3 bias 1/4 duty
  write_cmd(0x18);               //This is default INT-RC
  write_cmd(0x05);               //WDT disable
  write_cmd(0x01);               //SYS EN
  write_cmd(0x03);               //LCD ON
  for(i=0;i<32;i++)              //clr all buf
   write_dat(i,0x00);
}
//------------Send char to HT1621----------------
//MCU write some bits to HT1621,
//data:data which will be  write
//len: data lengs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len;i++)
  {
    WR=0;
    asm("NOP");
    asm("NOP");
    if(data&0x80)
      DAT=1;
    else
      DAT=0;
    asm("NOP");
    asm("NOP");
    WR=1;
    asm("NOP");
    asm("NOP");
    data<<=1;
  }
}
//----------Write command to HT1621--------------
//MCU write command  to HT1621
//data:command which will be write
void write_cmd(unsigned char data)
{
    CS=0;                //chip select (reset)
    asm("NOP");
    asm("NOP");
    send_char(0x80,3);   // 100  high 3bits
    send_char(data,8);   //write command
    send_char(0,1);      //command total 9bits,last bit not be used
    CS=1;
    asm("NOP");
    asm("NOP");
}
//----------Write data to HT1621--------------
//MCU write data  to HT1621
//addr:address which will be opt
//data:data which will be  write
void write_dat(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  addr<<=2;
    data<<=4;
    CS=0;                //chip select (reset)
    asm("NOP");
    asm("NOP");
    send_char(0xa0,3);   //0B101xxxxx  high 3bits
    send_char(addr,6);   //addr  6bits
    send_char(data,4);   //data  4bits
    CS=1;
    asm("NOP");
    asm("NOP");
}

网友:
逻辑表的意思,举个例子:

G1、F1、A1...是指第一个“8”字的G、F、A段,顺序如下

如果你要点亮G1,那么你就按上面逻辑表里交叉点查到它对应的SEG与COM,然后HT1621中文资料里查他们对应的地址,

把那个地址里面对应的BIT送1就可以亮了。

够详细的了吧。

楼主:
恩,谢谢lmserver

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谢谢lmserver;我现在可以点亮任何段,也可以点亮几个段开显示一个数字

但是,如果我想点亮任何一个数码管的任意数字,比如我想点亮第x(1-4)个数码管显示y(0-9-A-F),是否有一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应该有什么规律,但我就是没有找到。

网友:
ww7805 ,这个4个数字的LCD多少钱一片?

楼主:
我要的是样品2个价格15元/个  可能贵了点

网友:
是贵了点,我觉得应该是几块钱的东西。1602也到不了15块

拿样品贵点无可厚非。

网友:
哦?调出来啦

网友:
才四位数,直接用单片机IO口就能驱动了,都用不着买驱动芯片。我就做过用IO直接驱动做了一个电子表。
好像本坛里也有人做过用IO直接驱动段试LCD的

楼主:
调出来啦   我的IO口不够,只能用芯片加液晶了

网友:
有规律的,和数码管类似,数码管相当于一个COM,而这东西一般相当于有几个COM

网友(2009-06-23):
没写以前总是感到不知如何下手 总是感到不如LED方便
当时在网上找相关资料 真的是找不到
自己写吧
写了程序以后 ,才知道 也没什么难度。

网友:
程序写出来了,也能显示指定的段了
但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想点亮任何一个数码管的任意数字,比如我想点亮第x(1-4)个数码管显示y(0-9-A-F),是否有一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现在在这里遇到疑惑了,根据逻辑表又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好找!

尝试写一个字模表,但总感觉程序上比较麻烦

网友:
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拆个老古董的CD机就有那种液晶,
还有引脚可以焊的,上面也有一个驱动IC,
有价值废物利用哦!

网友(2009-09-15):
小菜鸟,受教中~看了,获益了!

网友(2009-11-17):
正在学,标志下

网友:
关于段笔划, 我之前在一个项目中用HT1621驱动一个段式的, 写程序时感觉比较麻烦, 不像LED那样每位的段都一致.

网友(2010-11-09):
你在哪里要的?什么型号?

网友(2013-03-30):
ht1621 cob片,驱动段码液晶,做过两个,硬件简单,程序根据液晶片的生产不同,编写较麻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42561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