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不用学习VHDL语言了

楼主(2009-03-11):
众所周知,VHDL语言晦涉难懂,所以大家应该用原理图的方式来建立FPGA/CPLD内部逻辑!

网友:
反反复复

网友:
对于复杂的时序逻辑,原理图根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我还以为要推荐Verilog HDL呢,呵呵

网友:
verilog HDL语言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网友:
???一句话新闻?

网友:
我有在用VHDL和LABVIEW FPGA兩種。
如果沒有適配的硬體或成本受限,我自己是用VHDL開發。(Xlinux和Altera都用)

如果要快速驗證。用LabVIEW FPGA+NI的板子。很快的做出驗證的東西。因為流程是自己寫的,概念上轉到VHDL也是很快。
我手上有些東西就是用NI Single Board RAIO+LabVIEW開發,速度大概比傳統用VHDL快上10倍以上。廠商如果是要求快,
通常我也是建議用這個方案。

但是大部分的Case還是得自己慢慢寫VHDL Code。所以何者誰優?我覺得是Case by Case。

verilog HDL?就算沒要用還是學一下,至少看Code不會看不懂。而且我覺得verilog HDL或VHDL對我來說,差異不大。

原理圖?用到機會很少。不是沒有就是了。但是要極端全用原理圖。我只能說「你是不是頭殼燒壞」XD

网友:
最好是VHDL和VERLIOG都会。因为程序都是这两种语言。LZ说的原理图也是用代码实现的。

网友:
专门来拜楼主的!!!

网友:
不用学C语言更好,
回家做木匠好了。

网友:
买了EPM570的开发板
画了个非门成功点了个灯后放箱子底下了..
那什么XHDL没精力去碰了

不过最近打算做个扩展100个IO,想用原理图试试
可能会完不成..不过学学也不错....

同汇编一样...
什么都能完成
但大的东西几乎没人是用这个来完成的...

网友:
吓一跳,还以为搂主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的东西,原理图和VHDL,VERILOG全部一起上!

网友:
做一些复杂的系统,如果你没有资源的话,用原理图实现是非常非常高手的。认为VHDL都难的话就没有话说了。

网友:
空话一句

楼主:
娸實鼡VHDL娪訁揙冩哋珵垿,還湜妸姒鼡RTL VIEW唻厡理圖显沶,彵們と簡妸姒沍楿啭換哋,莪呮湜想讓汏傢仯曊點杺。

网友:
怎么火星文?90后吗?

网友:
下一代可综合验证语言:System Verilog

网友:
LZ不能这样忽悠新人啊

网友:
我在Spartan3s1200e上用VHDL写了95%的资源,若是用原理图不可能完成。

网友:
还以为找到好用的c -〉fpga 工具了呢

有意思

网友(2009-05-31):
VHDL和Verilog都可以搞
两个各有优点

网友(2009-07-03):
有点搞笑

网友:
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是那么用逻辑图画出来的,什么延时、译码、触发、计数、LED驱动....,发现这么画好像省空间一些!
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做一个闹钟带显示时间,调整时间等等功能,当时就用与门、非门、D触发、RS触发等等搭建起来的,maxplus画了好几张图纸,老师看了之后当场晕倒,然后叫我下进去看效果,所有功能实现,老师只能给一个优,老师知道,这个不可能是抄别人的!

哈哈,我是新手,VHDL略懂,画图感觉还比较上手!

网友:
晕,双击就 变成两个了

网友:
我喜欢用VHDL

网友:
我以为可以用C直接干了呢,郁闷!

网友:
LZ

是牛人啊

网友(2009-08-26):
太搞笑了!

网友:
LZ没有做大的东西,可能体会不到。
以后会慢慢明白的。

网友:
这个更难啊

网友:
  固步自封,搞笑!

网友:
人人都会的东西就会贬值!!!

网友:
靠,我还一位楼主搞到了什么用通用的C语言代替硬件描述语言的方法或工具呢?

网友:
垃圾帖,鉴定完毕!!!!

网友:
.........

不知道SystemC怎么样

网友:
晕了,那发明VHDL的那个人岂不是脱了裤儿放屁的,呵呵

网友(2009-09-27):
以楼主理论:大家可以不用再搞CPLD或是FPGA了,74系列芯片组够了,反正用原理图能构建的用74芯片就足够了

网友(2009-10-27):
我的看法:
原理图在顶层描述还是很好用的,
如果是电路模块,如果你很清楚你的电路是什么样的,用原理图能更准确的表达你的思想,这个时候,原理图和VHDL(Verilog)的关系近似与汇编和C。实际上软件也就是把你的描述综合成原理图。当然也更费事。

网友:
___ 当是,开玩笑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