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只从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步进电机,哪位知道引脚的定义?谢谢

楼主(2009-03-11):
是从松下KX-P1121下拆下来的,六根引线。
谢谢。

网友:
万用表欧姆档量
3根线一组,其中一根是抽头
1、2、3、4、5、6根线假设123一组,2是抽头,那么12的电阻和23的电阻基本相等,13的电阻应该为12或者23的两倍,123和456没什么关系,多量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09-06-25):
打印机里面的好像爱那个多数是四相六线的

网友:
应该是四相六线

网友:
测一下,应该有2跟公共线,再将其他4跟线一次通电,看转的方向判断一下,这个方法实用!

网友:
万用表一量电阻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