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接收机的PCM从哪个地方引出?

楼主(2009-03-11):
今天买了个6A,把玩了下,哪位做过测试,哪个地方可以引出PCM?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这个论坛模型区看来不怎么样啊!

网友:
你这样说,知道了也不告诉你,呵呵

楼主:
唉...
楼上老大.我错了...

网友:
拆开接收机,给PCB拍个照发上来,我或许可以指给你。但需要你借助简单的工具验证。

网友:
PCM?  PPM?
搞搞清楚

可以参考这个贴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18730&bbs_page_no=1&bbs_id=1025

网友:
哈哈,这个型号的遥控设备我不清楚。如果是PPM的就更简单了。

网友:
T6是PPM的,T8, T9才支持PCM

网友:
T6是PPM的,拆开就可以看到两块电路板,一块是PPM信号发生器,一块是高频头板(插着晶体),这两块板之间有三根线连接着,一根电源一根地,另一根就是信号线。

如果发现4根线,测量一下,一根5V,一根电池电压。

找地线你总应该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