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R0.06版本测试程序 已经测试成功,欢迎使用

楼主(2009-03-11):
FATFS R0.06版本测试程序 已经测试成功,欢迎使用

请各位多提意见!

网友:
忘了发代码了吧?

楼主:
以上图片是用模拟仿真结果。

楼主:
在万利199元那种开发板上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不太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操作步骤:
1、先设置时钟;
2、时钟设置好以后,进入SD卡测试菜单;
3、按键盘  Esc键,进入FATFS测试菜单;
4、按键盘  Esc键,显示当前时钟。

网友:
专业,正点。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 都支持哪些文件格式?

楼主:
Fat16  Fat32  测试都可以的

楼主:
有了文件系统基础以后,下一步做
STM32F10xx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SD/MMC  就很简单了。
过几天,再把这个搞出来。

网友:
今天尝试着移植楼主的程序,但是SD卡初始化一直都不成功。以前都可以正常初始化的,很想知道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卡.对于采用SD卡读写速度要更好楼主可否给点指点。先谢过!!!!

楼主:
我在万利开发板试过两种卡(一个MMC,一个SD),都能正常初始化,如果不能初始化,修改一下倍频试试。

卡的读取速度取决于:
1、驱动的设计;
2、卡本身的读取速度。发现同样的程序,有些卡读取速度更快些。

网友:
有没有高手用过SDIO接口的文件系统?

楼主:
STM32F10xxx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SD/MMC   (原文件名:SD_bootload.JPG)

楼主:
文件太大
上传不了啊

网友:
这个不是ST的模板吗?
楼主,源代码呢

网友:
To 【25楼】 jiangjx 能否给发一份呢,我的Email:yjwpm@126.com

网友:
R006?记得是1月的时候出来的,不知道现在升级了没~

网友:
顶起来 希望 jiangjx  能看到我的留言。。

楼主:
就是源代码,只是文件名没有改过来

楼主:
SD_bootload.rar  包含了FATFS以及SD_bootload代码

楼主:
/*--------------File Info-------------------------------------------------------
** 文   件   名:  config.h
** 最后修改日期:  2008.3.28
** 版        本:  V1.0
** 描        述:  配置文件、裁剪不需要的功能
**------------------------------------------------------------------------------
** Created   by:
** Created date:
*******************************************************************************/
#ifndef __config_h
#define __config_h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m32f10x_type.h"
#include "FatFS\integer.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_time.h"
#include "SDMMC\sd_driver.h"

#include "FatFS\ff.h"
#include "FatFS\diskio.h"

//复杂的printp()函数是否使用
#define PRINTP_EN

//SD卡测试使能
//#define TEST_SD_EN     1

//FATFS测试使能
//#define TEST_FATFS_EN  1
//IAP使能
#define BOOT_FLASH_EN  1

/*模块功能裁剪*/
//精确延时功能启用
#define SysTick_EN     1
//STM32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启用
#define TempSensor_EN  1

#endif

以上为配置文件,需要使用该功能时,设为1即可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的MDK是哪个版本的?我的3.22a跑不了,运行一次下不来,复位一次串口能发数据就是跑不下
我用的是万利199板,自带的调试器,最顶的那个程序,谢谢!

网友:
看了下楼主的程序,似乎用的是ST公司的SDIO的4BIT方式进行SD卡的读写的,几个月前我也试过很多次,SDIO的4BIT方式始终是不行,换了很多SD卡都如此,只好一直用1BIT方式SD卡做BOOTLOAD实现IAP,不过我没用文件系统而是直接对底层进行的读取,远不如楼主的文件系统来的方便,看来还是换成FS用着才舒服啊,支持一下,呵呵。
    另外我一直很疑惑楼主4BIT方式没问题吗?究竟该怎么解决4BIT方式的呢
    另外FATFS的读取速度最高能到多少呢?

楼主:
看了下楼主的程序,似乎用的是ST公司的SDIO的4BIT方式进行SD卡的读写的,几个月前我也试过很多次,SDIO的4BIT方式始终是不行,换了很多SD卡都如此,只好一直用1BIT方式SD卡做BOOTLOAD实现IAP,不过我没用文件系统而是直接对底层进行的读取,远不如楼主的文件系统来的方便,看来还是换成FS用着才舒服啊,支持一下,呵呵。
    另外我一直很疑惑楼主4BIT方式没问题吗?究竟该怎么解决4BIT方式的呢
    另外FATFS的读取速度最高能到多少呢?

非也,是采用SPI通信的

楼主:
MDK为3.4版本

楼主:
FATFS的读取速度最高能到多少呢?

测试可以达到400kbps

网友:
不知道和其他版本有什么区别呢,哪些功能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现在的版本太多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移植一下采用SDIO方式的文件系统!
提供一下参考!
To:jiangjx
如果想采用你采用的文件系统,但要使用SDIO方式,需要怎么进行?望提供建议!谢谢

网友:
我给万利399的板子移植了一个文件系统  用的sdio 也是使用的fatfs   在iar下移植的  但是不能使用小端模式  只能按字节读写  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宏LDWORD不能按照正确的顺序返回u16数据

楼主(2009-04-10):
有没有高手移植一下采用SDIO方式的文件系统!
提供一下参考!
To:jiangjx
如果想采用你采用的文件系统,但要使用SDIO方式,需要怎么进行?望提供建议!

回复:
采用SDIO方式的话,处理器必须有SDIO硬件接口
然后修改sd卡驱动就行了,Fatfs部分不变

网友:
网站: http://elm-chan.org/fsw/ff/00index_e.html
FatFs R0.07出来了

网友:
FATFS R0.07终于出来了,支持长文件名和中文了

楼主:
很好
稍后针对FatFs R0.07
对文件进行更新

网友:
To 【48楼】 jiangjx  用FATFS文件系统播放过MP3吗?就是用FATFS文件系统从SD卡中读取MP3文件送入VS1003B中进行解码播放MP3吗?我曾参考您的代码,并移植到AVR Mega32上,现在有个问题,读取文件很正常,只是把读取的文件送入VS1003B中时,就不正常,不能正常的播放MP3。有时是断续的,有时是杂乱无章的语音。。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还望指教。。

楼主:
To 【49楼】

正在购买VS1003B芯片当中。。。
下一步再研究

既然读取文件正常,基本可以肯定是其它原因导致。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using the  SD/MMC 代码是否要在MDK上设定一下FLASH的地址?
我测试了一下,发觉程序停在 Jump_To_Application(); 中不动,可能是 ApplicationAddress的地址与设定不符.请问要在那里改动?

网友:
看你的代码不知何解把 if (((*(vu32*)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F0000 ) == 0x20000000) 注释掉.取消注释后正常.
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当我进入到IAP ,出现MENU 后选择了 Download Image To the STM32F10x Internal Flash -----1 却发觉SD卡也不正常,要在计算机重新格式化SD卡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To 【39楼】 jiangjx
        FATFS的读取速度最高能到多少呢?测试可以达到400kbps

请问这个你是如何测试的?能否给个测试代码,这样我可以在RT-Thread相应的文件系统上做个对比。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个万利的板子,不过一直没时间测,做个记号,留着以后用

网友:
非常不错

不过windows无法读取把

网友:
太好了,正是需要中
谢~~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FATFS怎么操作啊???比如这些f_opendir。怎么用呢??

网友:
作者的0.07a已经出来了
http://elm-chan.org/

Features

    * FAT12, FAT16 and FAT32.
    * Multiple volumes (physical drives and partitions).
    * Two partitioning rules: FDISK and Super-floppy.
    * Various configuration options:
          o Long file name (LFN) support.
          o Selectable code pages including DBCS.
          o Multitask support.
          o Multiple sector size support.
          o Read-only, minimized API, buffer configuration and etc...

经测试好用!

网友:
把Fatfs 0.07 合进去了

网友:
用楼的程序试了一张佳能的MMC 16M,金土顿256M都初始化不了,但用我写的程序没问题。
倍频我都改了好几种都不行,会不会你的时序不是很严格或者转换片选的时候作点廷时,下面是一张时序图。

网友:
这个程序对学习MMC、SD、文件系统非常有意义

网友:
不能初始化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了,我手中的2Gmmc卡都也需要初始化两遍才行。不同版本的MMC 卡操作有些区别

网友(2009-05-21):
res = f_read(&fsrc, buffer, sizeof(buffer), &br);

FATFS一次只能读512字节,但是我一个文件有17120个字节,请问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可以利用多次读的,自己做一下缓冲就行了

网友:
太cool  手头正好有一个张万利的板子  可以试试

网友:
昨晚测试了一些,1G的SD卡可以,通过超级终端查看控制,虽然不知道要怎么应用起来,但是楼主的技术成果,在我的万利板上能运行,心里有种喜悦的感觉

网友:
顶一下,不错,不过好像有BUG,我这边一旦执行一次读文件命令以后,再执行磁盘容量,读目录等命令就显示不正常了,用的at91rm9200开发板,sandisk 256兆SD卡

网友(2009-07-10):
呵呵,LS几位的问题我也碰到了,偶手上有好多卡,1G、2G的卡都ok,但16M、128M、512M的就不行。

今天总算是解决了,原来LZ的SD驱动程序——sd_driver.c中有个小BUG……

这个函数中 :

/*******************************************************************************
* Function Name  : SD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SD卡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u8
*                  0:NO_ERR
*                  1:TIME_OUT
*                  99:NO_CARD
*******************************************************************************/
u8 SD_Init(void)
{
    u16 i ;
    // 用来循环计数
    u8 r1 ;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u16 retry ;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u8 buff[6];

    //如果没有检测到卡插入,直接退出,返回错误标志
    if(!SD_DET())
    {
        //return 99;
        return STA_NODISK ;
        //  FatFS错误标志:没有插入磁盘
    }

    //SD卡上电
    SD_PWR_ON();
    // 纯延时,等待SD卡上电完成
    for(i=0;i<0xf00;i++);

/*******************************************************
//这个地方要加一句,设置SPI速度为低速。
//为什么有的卡可以呢?因为SPI初始化时是低速的,SD卡初始化
//完成后设置为高速,有的卡只要初始化一次就行,程序就ok;
//但有的卡需要多次复位,呵呵,这个地方差这一句,
//这种卡就用不成咯!
*******************************************************/
    SPI_SetSpeed(0); //设置SPI速度为低速

    //先产生>74个脉冲,让SD卡自己初始化完成
    for(i=0;i<10;i++)
    {
        SPI_ReadWriteByte(0xFF);
    }

    //-----------------SD卡复位到idle开始-----------------
    //循环连续发送CMD0,直到SD卡返回0x01,进入IDLE状态
    //超时则直接退出
    retry=0 ;
    do
    {
        //发送CMD0,让SD卡进入IDLE状态
        r1=SD_SendCommand(CMD0,0,0x95);
        retry++;
    }
    while((r1!=0x01)&&(retry<200));
    //跳出循环后,检查原因:初始化成功?or 重试超时?
    if(retry==200)
    {
        return 1 ;
        //超时返回1
    }
    //-----------------SD卡复位到idle结束-----------------

最后再一次的鄙视armok,这么好的贴居然没裤子穿,这可是这个论坛上FATFS研究最深的代码。
如果版主给这个穿裤子的话,我会把偶基于这个代码进一步研究的东东放上来——通过串口把电脑上的文件用FAT格式直接写入SD卡,彻底绕过公司保密系统,哈哈哈!

网友:
手头上的kingston 512M的老是初始化失败,2G的MicroSD卡可以成功,显示版本都为2.0

网友:
手套刚好有块万利的板子,正愁着难以入门呢
学习学习

网友:
to:【76楼】 guoyin

他这个程序的版本显示是假的……不管你什么卡,程序都会返回V2.0

如下:

//测试获得SD驱动版本号
void Test_SD_GetSDVer(void)
{
    printp("\r\nSD Version:V2.0\r\n");
}

网友:
哦,没仔细看,我在线调试老是获取版本那个值是0x05,
进到里面
       do
        {
            //先发CMD55,应返回0x01;否则出错
            r1 = SD_SendCommand(CMD55, 0, 0);
            if(r1 != 0x01)
            {
                return r1;
            }
            //得到正确响应后,发ACMD41,应得到返回值0x00,否则重试200次
            r1 = SD_SendCommand(ACMD41, 0, 0);
            retry++;
        }while((r1!=0x00) && (retry<400));
会从这个return r1退出的,r1退出值是0x80

网友:
已经有0.7C了

网友:
做个记号,论坛好帖越来越多了

网友:
好贴阿,好淫荡的贴

网友:
支持给穿裤子..

网友:
不错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
TO:楼主
在万利199的板子上测试改程序时总是SD卡初始化不成功,在你以前0.06的版本时候可以初始化但是不能读写,用我移植的是可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望楼主该点指点,谢谢!

网友(2009-08-09):
是不是这个程序有BUG啊,我在测试的时候老是初始化不成功,按照楼上几位高手的指点也都试过了,就是不行。。。 。。。
有没有好的办法啊?期待中。。。 。。。

网友:
可以读目录,但是在创建路径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A file or directory that has same name is already existing!
请问怎样解决呢?谢谢

网友:
在读文件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Could not find the file!

网友:
to: 80楼

他这个程序的版本显示是假的……不管你什么卡,程序都会返回V2.0

如下:

//测试获得SD驱动版本号
void Test_SD_GetSDVer(void)
{
    printp("\r\nSD Version:V2.0\r\n");
}

我这个卡正好可以显示为1.0(32M 的 MMC  ,够古董吧) ,现在写有点问题,不知道程序是否支持1.0的卡,继续在驱动中找原因

网友:
记号,以后看看

网友:
移植了一下, 发现了个很奇怪的问题.
我的环境是 RVMDK3.5 , ST的3.0库

移植后, 在列文件的时候, 执行到
BOOL disk_detect_OK(void)

函数的时候进入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而其他的, 显示磁盘容量等却没有问题,

建目录也是96楼的情形.

而如果直接下载楼主的代码来操作则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
碰到跟75楼一样的问题,加入降速处理,OK

楼主(2009-09-08):
好久没来了,
关于SD驱动问题,本程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卡存在初始化不成功的现象。
当时手头只有一张SD卡,测试非常稳定,这个问题才一直没有解决,
FATFS功能除了格式化功能没测试过之外,其它功能经过测试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个小问题?当修改Test_f_write函中中buffer值的时候,每当运行Test_f_write()时,单片机会崩溃,直接进入HardFaultException(),这是怎么回事?原程序是buffer[50],当改成大于256/512/1024或是其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为什么是50呢?一个扇区数据的字节都不够,不懂此处的用意.

网友(2009-10-21):
写SD一直没成功,读数据是好用的。搞得我头大。
用楼主的程序复制文件,可以建立空的文件,没有数据。

----------Please select the function to test? >> 4
source file:>/2.txt
target file:>/5.txt
The function succeeded!

----------Please select the function to test? >> 3
read file:>/5.txt
The function succeeded!

read file start time :15:55:40
please waiting...

reading file finished!

<Speed Evaluate>
read file start time:15:55:40
read file ending time:15:55:41
               /5.txt:       0 byte
         reading time:       1 s
        reading speed:       0 byte/s

还请各位大侠指教啊·~~

楼主:
本测试程序不支持往SD卡写入文件功能

网友(2009-12-11):
谢谢提供,不过MDK4报了好多警告,个人一个警告都不喜欢。

网友:
jiangjx大虾大好啊,SD卡我一直没搞定,就靠你了

网友:
大侠上个原理图,你的SD卡是怎么接的

楼主:
有个小问题?当修改Test_f_write函中中buffer值的时候,每当运行Test_f_write()时,单片机会崩溃,直接进入HardFaultException(),这是怎么回事?原程序是buffer[50],当改成大于256/512/1024或是其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为什么是50呢?一个扇区数据的字节都不够,不懂此处的用意.

答复:
1、这个问题在设计当中我也碰见过,主要问题是局部数组太大了,导致溢出,
2、为什么是50呢?一个扇区数据的字节都不够,不懂此处的用意. 答:设为其它值也可以的

网友:
马一下克

楼主:
可以读目录,但是在创建路径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错误:A file or directory that has same name is already existing!
请问怎样解决呢?谢谢

回复:这是因为A file or directory that has same name is already existing!
也就是说SD卡没有\abc目录,但是你要创建一个\abc\123 目录就会不成功,
必须先创建\abc目录,然后再创建\abc\123 目录

楼主(2010-01-14):
提供官方版的SD驱动,在金士顿1G上测试是可以用的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sd.c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1.0
* Date               : 10/30/2009
* Description        : MSD card driver source file.
*                      Pin assignment:
*             ----------------------------------------------
*             |  STM32F10x    |     MSD          Pin        |
*             ----------------------------------------------
*             | CS            |   ChipSelect      1         |
*             | MOSI          |   DataIn          2         |
*             |               |   GND             3 (0 V)   |
*             |               |   VDD             4 (3.3 V) |
*             | SCLK          |   Clock           5         |
*             |               |   GND             6 (0 V)   |
*             | MISO          |   DataOut         7         |
*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Includes ------------------------------------------------------------------*/
#include "msd.h"
#include "delay.h"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SPI_Config(void);
static void SPI_SetSpeed(uint8_t SpeedSet);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SD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MSD/SD communi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Init(void)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es;

  /* Initialize MSD_SPI */
  SPI_Config();
  SPI_SetSpeed(SPI_SPEED_LOW);
  MSD_POWER_ON();
  delay_ms(50);//待电压稳定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0xFF, 10 times with CS high*/
  /* rise CS and MOSI for 80 clocks cycles */
  for (i = 0; i <= 9; i++)
  {
    /* Send dummy byte 0xFF */
    MSD_WriteByte(DUMMY);
  }
  /*------------Put MSD in SPI mode--------------*/
  /* MSD initialized and set to SPI mode properly */

  res=MSD_GoIdleState();

  SPI_SetSpeed(SPI_SPEED_HIGH);

  return res;
}

/*******************************************************************************
* Function Name  : MSD_WriteBlock
* Description    : Writes a block on the MSD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on the MSD.
*                  - WriteAddr : address to write on.
*                  - NumByteToWrite: number of data to wri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WriteBlock(const 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24 (MSD_WRITE_BLOCK) to write multiple block */
  MSD_SendCmd(MSD_WRITE_BLOCK, WriteAddr, 0xFF);

  /* Check if the MSD acknowledged the write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if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 Send a dummy byte */
    MSD_WriteByte(DUMMY);
    /* Send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MSD_WriteByte(0xFE);
    /* Write the block data to MSD : write count data by block */
    for (i = 0; i < NumByteToWrite; i++)
    {
      /* Send the pointed byte */
      MSD_WriteByte(*pBuffer);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Pu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MSD) */
    MSD_ReadByte();
    MSD_ReadByte();
    /* Read data response */
    if (MSD_GetDataResponse() == MSD_DATA_OK)
    {
      rvalue = MSD_RESPONSE_NO_ERROR;
    }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MSD_WriteByte(DUMMY);
  /* Returns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
* Function Name  : MSD_ReadBlock
* Description    : Reads a block of data from the MSD.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                    from the MSD.
*                  - ReadAddr : MSD'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 Num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from the MS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ReadBlock(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17 (MSD_READ_SINGLE_BLOCK) to read one block */
  MSD_SendCmd(MSD_READ_SINGLE_BLOCK, ReadAddr, 0xFF);

  /* Check if the MSD acknowledged the read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if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 Now look for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if (!MSD_GetResponse(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
      /* Read the MSD block data : read NumByteToRead data */
      for (i = 0; i < NumByteToRead; i++)
      {
        /* Save the received data */
        *pBuffer = MSD_ReadByte();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Ge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MSD) */
      MSD_ReadByte();
      MSD_ReadByte();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rvalue = MSD_RESPONSE_NO_ERROR;
    }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MSD_WriteByte(DUMMY);
  /* Returns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
* Function Name  : MSD_WriteBuffer
* Description    : Writes many blocks on the MSD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containing the data to be
*                    written on the MSD.
*                  - WriteAddr : address to write on.
*                  - NumByteToWrite: number of data to writ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WriteBuffer(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ByteToWrite)
{
  uint32_t i = 0, NbrOfBlock = 0, Offset = 0;
  uint8_t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 Calculate number of blocks to write */
  NbrOfBlock = NumByteToWrite / BLOCK_SIZE;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Data transfer */
  while (NbrOfBlock --)
  {
    /* Send CMD24 (MSD_WRITE_BLOCK) to write blocks */
    MSD_SendCmd(MSD_WRITE_BLOCK, WriteAddr + Offset, 0xFF);

    /* Check if the MSD acknowledged the write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if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
    }
    /* Send dummy byte */
    MSD_WriteByte(DUMMY);
    /* Send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MSD_WriteByte(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WRITE);
    /* Write the block data to MSD : write count data by block */
    for (i = 0; i < BLOCK_SIZE; i++)
    {
      /* Send the pointed byte */
      MSD_WriteByte(*pBuffer);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Set next write address */
    Offset += 512;
    /* Pu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MSD) */
    MSD_ReadByte();
    MSD_ReadByte();
    /* Read data response */
    if (MSD_GetDataResponse() == MSD_DATA_OK)
    {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rvalue = MSD_RESPONSE_NO_ERROR;
    }
    else
    {
      /* Set response value to failure */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MSD_WriteByte(DUMMY);
  /* Returns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
* Function Name  : MSD_ReadBuffer
* Description    : Reads multiple block of data from the MSD.
* Input          : - pBuffer : pointer to the buffer that receives the data read
*                    from the MSD.
*                  - ReadAddr : MSD's internal address to read from.
*                  - NumByteToRead : number of bytes to read from the MS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ReadBuffer(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NumByteToRead)
{
  uint32_t i = 0, NbrOfBlock = 0, Offset = 0;
  uint8_t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 Calculate number of blocks to read */
  NbrOfBlock = NumByteToRead / BLOCK_SIZE;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Data transfer */
  while (NbrOfBlock --)
  {
    /* Send CMD17 (MSD_READ_SINGLE_BLOCK) to read one block */
    MSD_SendCmd (MSD_READ_SINGLE_BLOCK, ReadAddr + Offset, 0xFF);
    /* Check if the MSD acknowledged the read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if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
    }
    /* Now look for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if (!MSD_GetResponse(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
      /* Read the MSD block data : read NumByteToRead data */
      for (i = 0; i < BLOCK_SIZE; i++)
      {
        /* Read the pointed data */
        *pBuffer = MSD_ReadByte();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pBuffer++;
      }
      /* Set next read address*/
      Offset += 512;
      /* ge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MSD) */
      MSD_ReadByte();
      MSD_ReadByte();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rvalue = MSD_RESPONSE_NO_ERROR;
    }
    else
    {
      /* Set response value to failure */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MSD_WriteByte(DUMMY);
  /* Returns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
* Function Name  : MSD_GetCSDRegister
* Description    : Read the CSD card register.
*                  Reading the contents of the CSD register in SPI mode
*                  is a simple read-block transaction.
* Input          : - MSD_csd: pointer on an SCD register structur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GetCSDRegister(sMSD_CSD* MSD_csd)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uint8_t CSD_Tab[16];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9 (CSD register) or CMD10(CSD register) */
  MSD_SendCmd(MSD_SEND_CSD, 0, 0xFF);

  /* Wait for response in the R1 format (0x00 is no errors) */
  if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if (!MSD_GetResponse(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
      for (i = 0; i < 16; i++)
      {
        /* Store CSD register value on CSD_Tab */
        CSD_Tab = MSD_ReadByte();
      }
    }
    /* Ge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MSD) */
    MSD_WriteByte(DUMMY);
    MSD_WriteByte(DUMMY);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rvalue = MSD_RESPONSE_NO_ERROR;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MSD_WriteByte(DUMMY);

  /* Byte 0 */
  MSD_csd->CSDStruct = (CSD_Tab[0] & 0xC0) >> 6;
  MSD_csd->SysSpecVersion = (CSD_Tab[0] & 0x3C) >> 2;
  MSD_csd->Reserved1 = CSD_Tab[0] & 0x03;
  /* Byte 1 */
  MSD_csd->TAAC = CSD_Tab[1] ;
  /* Byte 2 */
  MSD_csd->NSAC = CSD_Tab[2];
  /* Byte 3 */
  MSD_csd->MaxBusClkFrec = CSD_Tab[3];
  /* Byte 4 */
  MSD_csd->CardComdClasses = CSD_Tab[4] << 4;
  /* Byte 5 */
  MSD_csd->CardComdClasses |= (CSD_Tab[5] & 0xF0) >> 4;
  MSD_csd->RdBlockLen = CSD_Tab[5] & 0x0F;
  /* Byte 6 */
  MSD_csd->PartBlockRead = (CSD_Tab[6] & 0x80) >> 7;
  MSD_csd->WrBlockMisalign = (CSD_Tab[6] & 0x40) >> 6;
  MSD_csd->RdBlockMisalign = (CSD_Tab[6] & 0x20) >> 5;
  MSD_csd->DSRImpl = (CSD_Tab[6] & 0x10) >> 4;
  MSD_csd->Reserved2 = 0; /* Reserved */
  MSD_csd->DeviceSize = (CSD_Tab[6] & 0x03) << 10;
  /* Byte 7 */
  MSD_csd->DeviceSize |= (CSD_Tab[7]) << 2;
  /* Byte 8 */
  MSD_csd->DeviceSize |= (CSD_Tab[8] & 0xC0) >> 6;
  MSD_csd->MaxRdCurrentVDDMin = (CSD_Tab[8] & 0x38) >> 3;
  MSD_csd->MaxRdCurrentVDDMax = (CSD_Tab[8] & 0x07);
  /* Byte 9 */
  MSD_csd->MaxWrCurrentVDDMin = (CSD_Tab[9] & 0xE0) >> 5;
  MSD_csd->MaxWrCurrentVDDMax = (CSD_Tab[9] & 0x1C) >> 2;
  MSD_csd->DeviceSizeMul = (CSD_Tab[9] & 0x03) << 1;
  /* Byte 10 */
  MSD_csd->DeviceSizeMul |= (CSD_Tab[10] & 0x80) >> 7;
  MSD_csd->EraseGrSize = (CSD_Tab[10] & 0x7C) >> 2;
  MSD_csd->EraseGrMul = (CSD_Tab[10] & 0x03) << 3;
  /* Byte 11 */
  MSD_csd->EraseGrMul |= (CSD_Tab[11] & 0xE0) >> 5;
  MSD_csd->WrProtectGrSize = (CSD_Tab[11] & 0x1F);
  /* Byte 12 */
  MSD_csd->WrProtectGrEnable = (CSD_Tab[12] & 0x80) >> 7;
  MSD_csd->ManDeflECC = (CSD_Tab[12] & 0x60) >> 5;
  MSD_csd->WrSpeedFact = (CSD_Tab[12] & 0x1C) >> 2;
  MSD_csd->MaxWrBlockLen = (CSD_Tab[12] & 0x03) << 2;
  /* Byte 13 */
  MSD_csd->MaxWrBlockLen |= (CSD_Tab[13] & 0xc0) >> 6;
  MSD_csd->WriteBlockPaPartial = (CSD_Tab[13] & 0x20) >> 5;
  MSD_csd->Reserved3 = 0;
  MSD_csd->ContentProtectAppli = (CSD_Tab[13] & 0x01);
  /* Byte 14 */
  MSD_csd->FileFormatGrouop = (CSD_Tab[14] & 0x80) >> 7;
  MSD_csd->CopyFlag = (CSD_Tab[14] & 0x40) >> 6;
  MSD_csd->PermWrProtect = (CSD_Tab[14] & 0x20) >> 5;
  MSD_csd->TempWrProtect = (CSD_Tab[14] & 0x10) >> 4;
  MSD_csd->FileFormat = (CSD_Tab[14] & 0x0C) >> 2;
  MSD_csd->ECC = (CSD_Tab[14] & 0x03);
  /* Byte 15 */
  MSD_csd->msd_CRC = (CSD_Tab[15] & 0xFE) >> 1;
  MSD_csd->Reserved4 = 1;

  /* Return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
* Function Name  : MSD_GetCIDRegister
* Description    : Read the CID card register.
*                  Reading the contents of the CID register in SPI mode
*                  is a simple read-block transaction.
* Input          : - MSD_cid: pointer on an CID register structur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GetCIDRegister(sMSD_CID* MSD_cid)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value = MSD_RESPONSE_FAILURE;
  uint8_t CID_Tab[16];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10 (CID register) */
  MSD_SendCmd(MSD_SEND_CID, 0, 0xFF);

  /* Wait for response in the R1 format (0x00 is no errors) */
  if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if (!MSD_GetResponse(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
      /* Store CID register value on CID_Tab */
      for (i = 0; i < 16; i++)
      {
        CID_Tab = MSD_ReadByte();
      }
    }
    /* Ge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MSD) */
    MSD_WriteByte(DUMMY);
    MSD_WriteByte(DUMMY);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rvalue = MSD_RESPONSE_NO_ERROR;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MSD_WriteByte(DUMMY);

  /* Byte 0 */
  MSD_cid->ManufacturerID = CID_Tab[0];
  /* Byte 1 */
  MSD_cid->OEM_AppliID = CID_Tab[1] << 8;
  /* Byte 2 */
  MSD_cid->OEM_AppliID |= CID_Tab[2];
  /* Byte 3 */
  MSD_cid->ProdName1 = CID_Tab[3] << 24;
  /* Byte 4 */
  MSD_cid->ProdName1 |= CID_Tab[4] << 16;
  /* Byte 5 */
  MSD_cid->ProdName1 |= CID_Tab[5] << 8;
  /* Byte 6 */
  MSD_cid->ProdName1 |= CID_Tab[6];
  /* Byte 7 */
  MSD_cid->ProdName2 = CID_Tab[7];
  /* Byte 8 */
  MSD_cid->ProdRev = CID_Tab[8];
  /* Byte 9 */
  MSD_cid->ProdSN = CID_Tab[9] << 24;
  /* Byte 10 */
  MSD_cid->ProdSN |= CID_Tab[10] << 16;
  /* Byte 11 */
  MSD_cid->ProdSN |= CID_Tab[11] << 8;
  /* Byte 12 */
  MSD_cid->ProdSN |= CID_Tab[12];
  /* Byte 13 */
  MSD_cid->Reserved1 |= (CID_Tab[13] & 0xF0) >> 4;
  /* Byte 14 */
  MSD_cid->ManufactDate = (CID_Tab[13] & 0x0F) << 8;
  /* Byte 15 */
  MSD_cid->ManufactDate |= CID_Tab[14];
  /* Byte 16 */
  MSD_cid->msd_CRC = (CID_Tab[15] & 0xFE) >> 1;
  MSD_cid->Reserved2 = 1;

  /* Return the reponse */
  return rvalue;
}

/*******************************************************************************
* Function Name  : MSD_SendCmd
* Description    : Send 5 bytes command to the MSD card.
* Input          : - Cmd: the user expected command to send to MSD card
*                  - Arg: the command argument
*                  - Crc: the CRC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SD_SendCmd(uint8_t Cmd, uint32_t Arg, uint8_t Crc)
{
  uint32_t i = 0x00;
  uint8_t Frame[6];

  /* Construct byte1 */
  Frame[0] = (Cmd | 0x40);
  /* Construct byte2 */
  Frame[1] = (uint8_t)(Arg >> 24);
  /* Construct byte3 */
  Frame[2] = (uint8_t)(Arg >> 16);
  /* Construct byte4 */
  Frame[3] = (uint8_t)(Arg >> 8);
  /* Construct byte5 */
  Frame[4] = (uint8_t)(Arg);
  /* Construct CRC: byte6 */
  Frame[5] = (Crc);

  /* Send the Cmd bytes */
  for (i = 0; i < 6; i++)
  {
    MSD_WriteByte(Frame);
  }
}

/*******************************************************************************
* Function Name  : MSD_GetDataResponse
* Description    : Get MSD card data respons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status: Read data response xxx0<status>1
*                   - status 010: Data accecpted
*                   - status 101: Data rejected due to a crc error
*                   - status 110: Data rejected due to a Write error.
*                   - status 111: Data rejected due to other error.
*******************************************************************************/
uint8_t MSD_GetDataResponse(void)
{
  uint32_t i = 0;
  uint8_t response, rvalue;

  while (i <= 64)
  {
    /* Read resonse */
    response = MSD_ReadByte();
    /* Mask unused bits */
    response &= 0x1F;

    switch (response)
    {
      case MSD_DATA_OK:
      {
        rvalue = MSD_DATA_OK;
        break;
      }

      case MSD_DATA_CRC_ERROR:
        return MSD_DATA_CRC_ERROR;

      case MSD_DATA_WRITE_ERROR:
        return MSD_DATA_WRITE_ERROR;

      default:
      {
        rvalue = MSD_DATA_OTHER_ERROR;
        break;
      }
    }
    /* Exit loop in case of data ok */
    if (rvalue == MSD_DATA_OK)
      break;
    /* Increment loop counter */
    i++;
  }
  /* Wait null data */
  while (MSD_ReadByte() == 0);
  /* Return response */
  return response;
}

/*******************************************************************************
* Function Name  : MSD_GetResponse
* Description    : Returns the MSD respons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GetResponse(uint8_t Response)
{
  uint32_t Count = 0xFFF;

  /* Check if response is got or a timeout is happen */
  while ((MSD_ReadByte() != Response) && Count)
  {
    Count--;
  }

  if (Count == 0)
  {
    /* After time out */
    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
  }
  else
  {
    /* Right response got */
    return MSD_RESPONSE_NO_ERROR;
  }
}

/*******************************************************************************
* Function Name  : MSD_GetStatus
* Description    : Returns the MSD statu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status.
*******************************************************************************/
uint16_t MSD_GetStatus(void)
{
  uint16_t Status = 0;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13 (MSD_SEND_STATUS) to get MSD status */
  MSD_SendCmd(MSD_SEND_STATUS, 0, 0xFF);

  Status = MSD_ReadByte();
  Status |= (uint16_t)(MSD_ReadByte() << 8);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0xFF */
  MSD_WriteByte(DUMMY);

  return Status;
}

/*******************************************************************************
* Function Name  : MSD_GoIdleState
* Description    : Put MSD in Idle stat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MSD Response: - MSD_RESPONSE_FAILURE: Sequence failed
*                                    - MSD_RESPONSE_NO_ERROR: Sequence succeed
*******************************************************************************/
uint8_t MSD_GoIdleState(void)
{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0 (GO_IDLE_STATE) to put MSD in SPI mode */
  MSD_SendCmd(MSD_GO_IDLE_STATE, 0, 0x95);

  /* Wait for In Idle State Response (R1 Format) equal to 0x01 */
  if (MSD_GetResponse(MSD_IN_IDLE_STATE))
  {
    /* No Idle State Response: return response failue */
    return MSD_RESPONSE_FAILURE;
  }
  /*----------Activates the card initialization process-----------*/
  do
  {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0xFF */
    MSD_WriteByte(DUMMY);

    /* MSD chip select low */
    MSD_CS_LOW();

    /* Send CMD1 (Activates the card process) until response equal to 0x0 */
    MSD_SendCmd(MSD_SEND_OP_COND, 0, 0xFF);
    /* Wait for no error Response (R1 Format) equal to 0x00 */
  }
  while (MSD_GetResponse(MSD_RESPONSE_NO_ERROR));

  /* MSD chip select high */
  MSD_CS_HIGH();
  /* Send dummy byte 0xFF */
  MSD_WriteByte(DUMMY);

  return MSD_RESPONSE_NO_ERROR;
}

/*******************************************************************************
* Function Name  : MSD_WriteByte
* Description    : Write a byte on the MSD.
* Input          : Data: byte to se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MSD_WriteByte(uint8_t Data)
{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buffer is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MSD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the byte */
  SPI_I2S_SendData(MSD_SPI, Data);

  /* Wait until a data is received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MSD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Get the received 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MSD_SPI);

}

/*******************************************************************************
* Function Name  : MSD_ReadByte
* Description    : Read a byte from the MSD.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The received byte.
*******************************************************************************/
uint8_t MSD_ReadByte(void)
{
  uint8_t Data = 0;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buffer is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MSD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the byte */
  SPI_I2S_SendData(MSD_SPI, DUMMY);

  /* Wait until a data is received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MSD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Get the received data */
  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MSD_SPI);

  /* Return the shifted data */
  return Data;
}

/*******************************************************************************
* Function Name  : SPI_Config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MSD_SPI and CS pin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PI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MSD_SPI_PORT and MSD_CS_PORT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MSD_SPI_GPIO_PORT_CLOCK | MSD_CS_GPIO_PORT_CLOCK |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MSD_SPI Periph clock enable */
#ifdef USE_STM3210B_EVAL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elif defined (USE_STM3210C_EVAL)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3, ENABLE);
#endif /* USE_STM3210B_EVAL */

  /* Remap the SPI pins if needed */
#ifdef SPI_REMAPPED
  //GPIO_PinRemapConfig(MSD_SPI_GPIO_REMAP, ENABLE);
#endif /* SPI_REMAPPED */

  /* Configure MSD_SPI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SPI_PIN_SCK | MSD_SPI_PIN_MISO | MSD_SPI_PIN_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SPI模块对应的SCK、MISO、MOSI为AF引脚
  GPIO_Init(MSD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MSD_C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 POWER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POWER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MSD_POWE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MSD_POWER_PORT,MSD_POWER_PIN);        //SD卡电源控制,先断开SD卡电源

  /* Configure SD DEC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SD_DE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PA4 pin: SD_DET SD卡检测,短接电路板上JP3
  GPIO_Init(MSD_DET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MSD_SPI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MSD_SPI,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MSD_SPI, ENABLE); //MSD_SPI enable
}

void SPI_SetSpeed(uint8_t SpeedSet)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如果速度设置输入0,则低速模式,非0则高速模式
        if(SpeedSet==SPI_SPEED_LOW)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
    }
    else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SPI_Init(MSD_SPI,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MSD_SPI, ENABLE);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msd.h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1.0
* Date               : 10/30/2009
* Description        : Header for msd.c file.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SD_H
#define __MSD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 Private define ------------------------------------------------------------*/

/* Uncomment the line corresponding to the STMicroelectronics evaluation board
   used to run the example */
#if !defined (USE_STM3210B_EVAL) &&  !defined (USE_STM3210E_EVAL) && !defined (USE_STM3210C_EVAL)
//#define USE_STM3210B_EVAL
#define USE_STM3210E_EVAL
//#define USE_STM3210C_EVAL
#endif

/* Pins relate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s */
/*
#if defined (USE_STM3210B_EVAL)

#define MSD_SPI                       SPI1
#define MSD_SPI_PORT                  GPIOA
#define MSD_SPI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MSD_SPI_PIN_SCK               GPIO_Pin_5
#define MSD_SPI_PIN_MISO              GPIO_Pin_6
#define MSD_SPI_PIN_MOSI              GPIO_Pin_7
#define MSD_CS_PORT                   GPIOC
#define MSD_CS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MSD_CS_PIN                    GPIO_Pin_12
//#define MSD_POWER_PORT                GPIOC
//#define MSD_POWER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MSD_POWER_PIN                 GPIO_Pin_8

#elif defined (USE_STM3210E_EVAL)
*/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remapping of SPI pins */
//#define SPI_REMAPPED

#define MSD_SPI                       SPI2
#define MSD_SPI_PORT                  GPIOB
#define MSD_SPI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SD_SPI_PIN_SCK               GPIO_Pin_13
#define MSD_SPI_PIN_MISO              GPIO_Pin_14
#define MSD_SPI_PIN_MOSI              GPIO_Pin_15
//#define MSD_SPI_GPIO_REMAP            0
#define MSD_CS_PORT                   GPIOB
#define MSD_CS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MSD_CS_PIN                    GPIO_Pin_12

//卡电源控制脚
#define MSD_POWER_PORT                GPIOC
#define MSD_POWER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MSD_POWER_PIN                 GPIO_Pin_8

//卡检测脚
#define MSD_DET_PORT                  GPIOA
#define MSD_DET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MSD_DET_PIN                   GPIO_Pin_4

//#elif defined (USE_STM3210C_EVAL)

/* Uncomment this line to enable remapping of SPI pins */
/*
#define SPI_REMAPPED

#define MSD_SPI                       SPI3
#define MSD_SPI_PORT                  GPIOC
#define MSD_SPI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MSD_SPI_PIN_SCK               GPIO_Pin_10
#define MSD_SPI_PIN_MISO              GPIO_Pin_11
#define MSD_SPI_PIN_MOSI              GPIO_Pin_12
#define MSD_SPI_GPIO_REMAP            GPIO_Remap_SPI3
#define MSD_CS_PORT                   GPIOA
#define MSD_CS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MSD_CS_PIN                    GPIO_Pin_4
//#define MSD_POWER_PORT                GPIOC
//#define MSD_POWER_GPIO_PORT_CLOCK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MSD_POWER_PIN                 GPIO_Pin_8

#endif*/
/* USE_STM3210B_EVAL */

/* Block Size */
#define BLOCK_SIZE    512

/* Dummy byte */
#define DUMMY         0xFF

/* Start Data tokens  */
/* Tokens (necessary because at nop/idle (and CS active) only 0xff is on the data/command line) */
#define 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0xFE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Single Block Read */
#define MSD_START_DATA_MULTIPLE_BLOCK_READ  0xFE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Multiple Block Read */
#define M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WRITE   0xFE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Single Block Write */
#define MSD_START_DATA_MULTIPLE_BLOCK_WRITE 0xFD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Multiple Block Write */
#define MSD_STOP_DATA_MULTIPLE_BLOCK_WRITE  0xFD  /* Data toke stop byte, Stop Multiple Block Write */

/* MSD functions return */
#define MSD_SUCCESS                0x00
#define MSD_FAIL                   0xFF

/* MSD reponses and error flags */
#define MSD_RESPONSE_NO_ERROR      0x00
#define MSD_IN_IDLE_STATE          0x01
#define MSD_ERASE_RESET            0x02
#define MSD_ILLEGAL_COMMAND        0x04
#define MSD_COM_CRC_ERROR          0x08
#define MSD_ERASE_SEQUENCE_ERROR   0x10
#define MSD_ADDRESS_ERROR          0x20
#define MSD_PARAMETER_ERROR        0x40
#define MSD_RESPONSE_FAILURE       0xFF

/* Data response error */
#define MSD_DATA_OK                0x05
#define MSD_DATA_CRC_ERROR         0x0B
#define MSD_DATA_WRITE_ERROR       0x0D
#define MSD_DATA_OTHER_ERROR       0xFF

/* Commands: CMDxx = CMD-number | 0x40 */
#define MSD_GO_IDLE_STATE          0   /* CMD0=0x40 */
#define MSD_SEND_OP_COND           1   /* CMD1=0x41 */
#define MSD_SEND_CSD               9   /* CMD9=0x49 */
#define MSD_SEND_CID               10  /* CMD10=0x4A */
#define MSD_STOP_TRANSMISSION      12  /* CMD12=0x4C */
#define MSD_SEND_STATUS            13  /* CMD13=0x4D */
#define MSD_SET_BLOCKLEN           16  /* CMD16=0x50 */
#define MSD_READ_SINGLE_BLOCK      17  /* CMD17=0x51 */
#define MSD_READ_MULTIPLE_BLOCK    18  /* CMD18=0x52 */
#define MSD_SET_BLOCK_COUNT        23  /* CMD23=0x57 */
#define MSD_WRITE_BLOCK            24  /* CMD24=0x58 */
#define MSD_WRITE_MULTIPLE_BLOCK   25  /* CMD25=0x59 */
#define MSD_PROGRAM_CSD            27  /* CMD27=0x5B */
#define MSD_SET_WRITE_PROT         28  /* CMD28=0x5C */
#define MSD_CLR_WRITE_PROT         29  /* CMD29=0x5D */
#define MSD_SEND_WRITE_PROT        30  /* CMD30=0x5E */
#define MSD_TAG_SECTOR_START       32  /* CMD32=0x60 */
#define MSD_TAG_SECTOR_END         33  /* CMD33=0x61 */
#define MSD_UNTAG_SECTOR           34  /* CMD34=0x62 */
#define MSD_TAG_ERASE_GROUP_START  35  /* CMD35=0x63 */
#define MSD_TAG_ERASE_GROUP_END    36  /* CMD36=0x64 */
#define MSD_UNTAG_ERASE_GROUP      37  /* CMD37=0x65 */
#define MSD_ERASE                  38  /* CMD38=0x66 */
#define MSD_READ_OCR               39  /* CMD39=0x67 */
#define MSD_CRC_ON_OFF             40  /* CMD40=0x68 */

/* Exported types ------------------------------------------------------------*/
/* Private variables ---------------------------------------------------------*/
typedef struct _MSD_CSD      /*Card Specific Data*/
{
  __IO uint8_t  CSDStruct;            /* CSD structure */
  __IO uint8_t  SysSpecVersion;       /* System specification version */
  __IO uint8_t  Reserved1;            /* Reserved */
  __IO uint8_t  TAAC;                 /* Data read access-time 1 */
  __IO uint8_t  NSAC;                 /* Data read access-time 2 in CLK cycles */
  __IO uint8_t  MaxBusClkFrec;        /* Max. bus clock frequency */
  __IO uint16_t CardComdClasses;      /* Card command classes */
  __IO uint8_t  RdBlockLen;           /* Max. read data block length */
  __IO uint8_t  PartBlockRead;        /* Partial blocks for read allowed */
  __IO uint8_t  WrBlockMisalign;      /* Write block misalignment */
  __IO uint8_t  RdBlockMisalign;      /* Read block misalignment */
  __IO uint8_t  DSRImpl;              /* DSR implemented */
  __IO uint8_t  Reserved2;            /* Reserved */
  __IO uint16_t DeviceSize;           /* Device Size */
  __IO uint8_t  MaxRdCurrentVDDMin;   /* Max. read current @ VDD min */
  __IO uint8_t  MaxRdCurrentVDDMax;   /* Max. read current @ VDD max */
  __IO uint8_t  MaxWrCurrentVDDMin;   /* Max. write current @ VDD min */
  __IO uint8_t  MaxWrCurrentVDDMax;   /* Max. write current @ VDD max */
  __IO uint8_t  DeviceSizeMul;        /* Device size multiplier */
  __IO uint8_t  EraseGrSize;          /* Erase group size */
  __IO uint8_t  EraseGrMul;           /* Erase group size multiplier */
  __IO uint8_t  WrProtectGrSize;      /* Write protect group size */
  __IO uint8_t  WrProtectGrEnable;    /* Write protect group enable */
  __IO uint8_t  ManDeflECC;           /* Manufacturer default ECC */
  __IO uint8_t  WrSpeedFact;          /* Write speed factor */
  __IO uint8_t  MaxWrBlockLen;        /* Max. write data block length */
  __IO uint8_t  WriteBlockPaPartial;  /* Partial blocks for write allowed */
  __IO uint8_t  Reserved3;            /* Reserded */
  __IO uint8_t  ContentProtectAppli;  /* Content protection application */
  __IO uint8_t  FileFormatGrouop;     /* File format group */
  __IO uint8_t  CopyFlag;             /* Copy flag (OTP) */
  __IO uint8_t  PermWrProtect;        /* Permanent write protection */
  __IO uint8_t  TempWrProtect;        /* Temporary write protection */
  __IO uint8_t  FileFormat;           /* File Format */
  __IO uint8_t  ECC;                  /* ECC code */
  __IO uint8_t  msd_CRC;                  /* CRC */
  __IO uint8_t  Reserved4;            /* always 1*/
}
sMSD_CSD;

typedef struct _MSD_CID      /*Card Identification Data*/
{
  __IO uint8_t  ManufacturerID;       /* ManufacturerID */
  __IO uint16_t OEM_AppliID;          /* OEM/Application ID */
  __IO uint32_t ProdName1;            /* Product Name part1 */
  __IO uint8_t  ProdName2;            /* Product Name part2*/
  __IO uint8_t  ProdRev;              /* Product Revision */
  __IO uint32_t ProdSN;               /* Product Serial Number */
  __IO uint8_t  Reserved1;            /* Reserved1 */
  __IO uint16_t ManufactDate;         /* Manufacturing Date */
  __IO uint8_t  msd_CRC;                  /* CRC */
  __IO uint8_t  Reserved2;            /* always 1*/
}
sMSD_CID;

/* SPI总线速度设置*/
#define SPI_SPEED_LOW   0
#define SPI_SPEED_HIGH  1

//卡片选控制
#define MSD_CS_LOW()     GPIO_ResetBits(MSD_CS_PORT, MSD_CS_PIN)
#define MSD_CS_HIGH()    GPIO_SetBits(MSD_CS_PORT, MSD_CS_PIN)
//卡电源开关控制
#define MSD_POWER_ON()   GPIO_ResetBits(MSD_POWER_PORT, MSD_POWER_PIN)
#define MSD_POWER_OFF()  GPIO_SetBits(MSD_POWER_PORT, MSD_POWER_PIN)
//卡插入检测  0有卡
#define MSD_DET()        GPIO_ReadInputDataBit(MSD_DET_PORT, MSD_DET_PIN)

/*----- High layer function -----*/
uint8_t MSD_Init(void);
uint8_t MSD_WriteBlock(const 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NumByteToWrite);//WriteAddr=扇区地址*512
uint8_t MSD_ReadBlock(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NumByteToRead);                        // ReadAddr=扇区地址*512
uint8_t MSD_WriteBuffer(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ByteToWrite);
uint8_t MSD_ReadBuffer(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ReadAddr, uint32_t NumByteToRead);
uint8_t MSD_GetCSDRegister(sMSD_CSD* MSD_csd);
uint8_t MSD_GetCIDRegister(sMSD_CID* MSD_cid);

/*----- Medium layer function -----*/
void MSD_SendCmd(uint8_t Cmd, uint32_t Arg, uint8_t Crc);
uint8_t MSD_GetResponse(uint8_t Response);
uint8_t MSD_GetDataResponse(void);
uint8_t MSD_GoIdleState(void);
uint16_t MSD_GetStatus(void);

/*----- Low layer function -----*/
void MSD_WriteByte(uint8_t byte);
uint8_t MSD_ReadByte(void);

#endif /* __MSD_H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截止2010.01.15,FatFs最新版本为R0.07e,请参考文档说明

网友:
大虾,偶顶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个标记来学习

网友(2010-03-02):
加你QQ的时候.需要你的大名?

网友:
MARK,有时间仔细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截止2010.01.15,FatFs最新版本为R0.07e,请参考文档说明

怎么只有文档,没有程序?!

网友:
正需要啊,多谢了,下载后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标记 正在测试R0.07e版本

网友:
请问jiangjx大虾,您用ST官方的SD卡驱动的FATFS接口函数代码可以发出来参考一下吗?我最近用官方的SD驱动移植到FATFS中的时候,总是返回“没有文件系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原因!

QQ:543762900

楼主:
回【145楼】 xld007  对于地址是采用的是字节地址,而不是扇区地址。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
附:FATFS接口函数代码

/*-----------------------------------------------------------------------
/  Low level disk interface modlue include file  R0.07   (C)ChaN, 2009
/-----------------------------------------------------------------------*/

#ifndef _DISKIO

#define _READONLY        0        /* 1: Read-only mode */
#define _USE_IOCTL        1

#include "integer.h"
#include ".\SDMMC\msd.h"
#include ".\NAND\nand.h"
#include ".\SPI_FLASH\dataflash.h"
#include ".\RTC\rtc.h"

#define SPI_FLASH            2
#define NAND_FLASH      1
#define MMC_SD                0

#define SPI_FLASH_EN        1
#define NAND_FLASH_EN        1
#define MMC_SD_EN                1

#if MMC_SD_EN==1
  #define MMC_disk_initialize()                 MSD_Init()
  #define MMC_disk_status()                            MSD_DET()
  #define MMC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MSD_ReadBlock(buff, sector*512, count*512)
  #define MMC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MSD_WriteBlock(buff, sector*512, count*512)
#else
  #define MMC_disk_initialize()                 0x01
  #define MMC_disk_status()                            0x01
  #define MMC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define MMC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endif

//at45db161d flash 2M
#if SPI_FLASH_EN==1
  #define FLASH_disk_initialize()               SPI_FLASH_Init()
  #define FLASH_disk_status()                        0x00
  #define FLASH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At45db161d_Read(buff, sector*512, count*512)
  #define FLASH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At45db161d_Write(buff, sector*512, count*512)
#else
  #define FLASH_disk_initialize()
  #define FLASH_disk_status()                        0x01
  #define FLASH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define FLASH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endif

//NAND flash 128M
#if NAND_FLASH_EN==1
  #define NAND_disk_initialize()                NAND_Init()
  #define NAND_disk_status()                        0x00
  #define NAND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FlashReadOneSector(buff, sector*512, 0)
  #define NAND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FlashWriteOneSector(buff, sector*512, 0)
#else
  #define NAND_disk_initialize()
  #define NAND_disk_status()                        0x01
  #define NAND_disk_read(buff, sector, count)
  #define NAND_disk_write(buff, sector, count)
#endif

DWORD get_fattime(void);
struct tm get_Calendarfattime(DWORD date,DWORD time);//得到文件Calendar格式的建立文件日期

/* Status of Disk Functions */
typedef BYTE        DSTATUS;

/* Results of Disk Functions */
typedef enum {
        RES_OK = 0,                /* 0: Successful */
        RES_ERROR,                /* 1: R/W Error */
        RES_WRPRT,                /* 2: Write Protected */
        RES_NOTRDY,                /* 3: Not Ready */
        RES_PARERR                /* 4: Invalid Parameter */
} DRESULT;

/*---------------------------------------*/
/* Prototypes for disk control functions */

BOOL assign_drives (int argc, char *argv[]);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BYTE);
DSTATUS disk_status (BYTE);
DRESULT disk_read (BYTE, BYTE*, DWORD, BYTE);
#if        _READONLY == 0
DRESULT disk_write (BYTE, const BYTE*, DWORD, BYTE);
#endif
DRESULT disk_ioctl (BYTE, BYTE, void*);

/* Disk Status Bits (DSTATUS) */

#define STA_NOINIT                0x01        /* Drive not initialized */
#define STA_NODISK                0x02        /* No medium in the drive */
#define STA_PROTECT                0x04        /* Write protected */

/* Command code for disk_ioctrl() */

/* Generic command */
#define CTRL_SYNC                        0        /* Mandatory for write functions */
#define GET_SECTOR_COUNT        1        /* Mandatory for only f_mkfs() */
#define GET_SECTOR_SIZE                2        /* Mandatory for multiple sector size cfg */
#define GET_BLOCK_SIZE                3        /* Mandatory for only f_mkfs() */
#define CTRL_POWER                        4
#define CTRL_LOCK                        5
#define CTRL_EJECT                        6
/* MMC/SDC command */
#define MMC_GET_TYPE                10
#define MMC_GET_CSD                        11
#define MMC_GET_CID                        12
#define MMC_GET_OCR                        13
#define MMC_GET_SDSTAT                14
/* ATA/CF command */
#define ATA_GET_REV                        20
#define ATA_GET_MODEL                21
#define ATA_GET_SN                        22

#define _DISKIO
#endif

网友:
实在是太感谢了,我这就去试试!

楼主:
找不到文件系统从以下两点着手:
1、调试好读写扇区函数,至少要保证读扇区正常;
2、在电脑上格式化SD卡;

网友:
恩,再次感谢!这两点是没问题滴……
问题出在count偶没有×512

楼主:
count 指的是要读写的字节数

网友(2010-04-10):
很重要的顶一下。

网友:
楼主可否发一下你用的开发平台啊?

网友:
MARK 文件系统
MARK FS

网友(2010-06-10):
请为有没有 SDIO 版本?

网友:
FATFS_LBflag
标记。

网友:
FATFS R0.08 2010 已经出来了
为什么不能 Format??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0-08-10):
移植成功,楼主的程序起了很大作用。特此感谢。

网友:
研究非常深入~!

网友:
0.08a出来了 有不有最新的 + 论坛反馈修补bug 版本? 哈哈

网友(2010-09-16):
顶啊  我用的是SDIO模式,只是不知道如何把一个记事本的内容全部读取,而不是仅仅是开始的512字节,余下的就不会读了,希望高人回答,谢谢!

网友:
没搞清楚硬件如何连线?

PA5: SPI_CLK
PA6: MISO
PA7: MOSI

PD9: CS
PD10:????????

PA2:SD卡插入检测

-----------------

PD10是作什么的啊?

网友:
哦, 找到了,PD10是给控制给SD卡加电的。 这是万利板子上的

网友:
呵呵,楼主的代码很整齐,用心之作。

网友:
截止2010.01.15,FatFs最新版本为R0.07e,请参考文档说明
————————————————————————————————————————————
这个没有代码呀,楼主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居然没有裤子穿,太不公平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测试了一下,我的一个128m的fat的文件系统好使,不过fat32的就不行了,不知为什么,上面的一个哥们儿说他测试fat16和32都好用,不知那兄弟怎么测试的

楼主:
这个SPI接口驱动兼容性不还很好有些卡识别不了 高速SDHC是不行的
ST 官方网站提供有SDIO接口的驱动,那个兼容性很好 支持大容量高速SDHC卡

网友:
楼主:
  问一个“新奇”的问题,为什么重编你的工程。那么多中文,却没有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方便的话透露一下。

网友:
加编译选项中加入一句“--diag_remark=870”,就可以解决了哈哈。

网友(2010-11-1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PD10是用什么方式给SD卡加电的,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2011-01-07):
智慧贴, 用来再来回复

网友:
/*******************************************************************************
* Function Name  : SD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SD卡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u8
*                  0:NO_ERR
*                  1:TIME_OUT
*                  99:NO_CARD
*******************************************************************************/
u8 SD_Init(void)
{
    u16 i ;
    // 用来循环计数
    u8 r1 ;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u16 retry ;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u8 buff[6];

    //如果没有检测到卡插入,直接退出,返回错误标志
//    if(!SD_DET())
//    {
//        //return 99;
//        return STA_NODISK ;
//        //  FatFS错误标志:没有插入磁盘
//    }

    //SD卡上电
    //SD_PWR_ON();
    // 纯延时,等待SD卡上电完成
   // for(i=0;i<0xf00;i++);

    //先产生>74个脉冲,让SD卡自己初始化完成
    for(i=0;i<10;i++)
    {
        SPI_ReadWriteByte(0xFF);
    }

    //-----------------SD卡复位到idle开始-----------------
    //循环连续发送CMD0,直到SD卡返回0x01,进入IDLE状态
    //超时则直接退出
    retry=0 ;
    do
    {
        //发送CMD0,让SD卡进入IDLE状态
        r1=SD_SendCommand(CMD0,0,0x95);
        retry++;
    }
    while((r1!=0x01)&&(retry<200));
    //跳出循环后,检查原因:初始化成功?or 重试超时?
    if(retry==200)
    {
        return 1 ;
        //超时返回1
    }
    //-----------------SD卡复位到idle结束-----------------

    //获取卡片的SD版本信息
    r1=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8,0x1aa,0x87);

    //如果卡片版本信息是v1.0版本的,即r1=0x05,则进行以下初始化
    if(r1==0x05)
    {
        //设置卡类型为SDV1.0,如果后面检测到为MMC卡,再修改为MMC
        SD_Type=SD_TYPE_V1 ;

        //如果是V1.0卡,CMD8指令后没有后续数据
        //片选置高,结束本次命令
        SD_CS_DISABLE();
        //多发8个CLK,让SD结束后续操作
        SPI_ReadWriteByte(0xFF);

        //-----------------SD卡、MMC卡初始化开始-----------------

        //发卡初始化指令CMD55+ACMD41
        // 如果有应答,说明是SD卡,且初始化完成
        // 没有回应,说明是MMC卡,额外进行相应初始化
        retry=0 ;
        do
        {
            //先发CMD55,应返回0x01;否则出错
            r1=SD_SendCommand(CMD55,0,0);
            if(r1!=0x01)
            {
                return r1 ;
            }
            //得到正确响应后,发ACMD41,应得到返回值0x00,否则重试200次
            r1=SD_SendCommand(ACMD41,0,0);
            retry++;
        }
        while((r1!=0x00)&&(retry<400));
        // 判断是超时还是得到正确回应
        // 若有回应:是SD卡;没有回应:是MMC卡

        //----------MMC卡额外初始化操作开始------------

我用的KINGSTON的卡 前面几个写命令都正常SD_SendCommand(CMD0,0,0x95);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8,0x1aa,0x87);
但到了这个SD_SendCommand(CMD55,0,0); 就不正常了. 用逻辑分析仪把数据采集了分析数据发现 CMD55的命令正常应该是输出55 但程序里面输出的是77 后面就跳出初始化了. 请高手解答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093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sd卡&bbs_id=3020

而且和这位一样 写CMD0 返回的是0XFF

网友:
好不容易找到个16M的老SD卡 现在能初始化 可以看到容量. 但在文件系统里面查看磁盘容量 提示要插入卡.

网友:
程序是好的 我测试方法有问题 目前16M的卡正常

网友:
太给力了!!!我喜欢!!!

网友:
fs还是没看懂, 不知道如何用

网友:
很好,也正在做文件系统的工作。

网友:
使用这个把一个JPG的数组文件输出到SD卡 然后在电脑里面能看这个图片
void Test_lcd(void)
{
    FATFS fs;            //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IL fsrc;      // file objects
    BYTE buffer[512];     // file copy buffer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UINT br, bw;         // File R/W count

        char lcdfile[20];

        //检测磁盘是否插好
        if( disk_detect_OK()==FALSE ) return;

    // Register a work area for logical drive 0
    f_mount(0, &fs);

        printp("\r\nsource file:>");
        USART_Scanf_Name(lcdfile);//通过串口输入源文件路径名

    // Create destination file
    res = f_open(&fsrc, lcdfil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if (res) die(res);
        //        if (res == FR_OK) printp("create file ok!\r\n");
    // Copy source to destination
    for (;;)
        {

        res = f_write(&fsrc, JPGBUFF, sizeof(JPGBUFF), &bw);
                 //printp("\r\n$$$$$res=%2d  br=%6d  bw=%6d",res,br,bw);
        if (res == FR_OK ) break;   // error or disk full
    }
        die(res);

    // Close all files
    f_close(&fsrc);

    // Unregister a work area before discard it
    f_mount(0, NULL);
}

输出到SD卡的文件名可以定义为xxx.jpg文件 就能直接看. 这个程序是在原COPY的代码改的,在退出循环部分卡了很长时间 后来改成if (res == FR_OK ) break;  解决了

这个文章总结的很好

网友:
本来想用这个SD卡的FAT读JPG的图片 解码然后显示, 现在出问题了. FAT系统里面和JPG解码这2块软件里面定义的数据类型不一样没法兼容,BOOL 一个是INT型 一个是bool型 . 还有CHAT  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
支持,你们太牛啦。

网友(2011-06-04):
MARK自己也来研究下。

网友:
用keil4编译不能使用呀!必须是keil3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在学习研究SD卡读写

网友:
忙完后来仔细看看 mark

网友(2011-07-20):
忘了mark,顶一个,马上要用到文件系统了

网友(2011-12-09):
#include "FatFS\integer.h"
#include "FatFS\ff.h"
#include "FatFS\diskio.h"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为何要加 FatFS\  ?

网友(2012-04-03):
FATFS资料。多谢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牛啊!!!!!!教教我们啊!!

网友(2013-04-29):
很好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