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来电识别芯片HT9032D,在没有来电时,DOUT也有输出,这正常吗(内附电路)

楼主(2009-03-11):
原理图如下:

现在有以下现象,不知是否正常:
pwdn引脚为0时,不接电话线,DOUT恒为1;
不接电话线,只要用镊子轻触C5018或C5019,DOUT也有输出;
一接上电话线,就有不断的0、1脉冲出现。

如果这样的现象是正常的话,那么HT9032D实在是非常敏感。
那么就需要检测振零信号,以它为FSK信号即将到来的标志,是这样吗?

楼主:
我仍不知没有拨号时,DOUT仍有输出这个现象是否正常,
不过现在把C5018、C5019换成250V耐压的电容后,就可以正确解码了。
以前我用的是一般的电容,估计是坏了。

网友(2011-03-25):
回复 网友A:

你进行“不接电话线,只要用镊子轻触C5018或C5019,DOUT也有输出;”这项操作之前是不是插上电话线试过啊,如果是的话很可能是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
寻求HT9032D的程序..

网友(2012-01-29):
请问有HT9032D的程序吗?谢谢

楼主:
有WINCE的代码,时间太长了,只有把代码打包上来,里面的原理我已经记不清了。

网友:
感谢楼上,但是没有HT9032D的解码程序呀,DOUT输出貌似只是接到普通管脚上,程序只是简单的得到高低电平,没有FSK解码程序,最近在搞这方面的事情,总是不通,正在查找软硬件方面的问题。
int HT9032_GetD(void)
{
        if (s3c2410_gpio_getpin(S3C2410_GPG11))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网友(2012-11-21):
LZ, 你好! HT9032D你搞定没?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4-08):
前面要加音频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