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我看看这个~~引脚电平变化中断~为什么会这样 啊

楼主(2009-03-11):
这个程序就是有点不稳定

按了几次后就有一点抖动

麻烦高手锡教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a,bb;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char n=0;
    while(Time>0)
    {
        for (n=1;n<187;n++)
        {
            NOP();
        }
        Time--;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pcint0_isr:4
void pcint0_isr(void)
{
          //SEI();
         //PORTC=~PORTC;
         aa++;
         PCIFR=0x01;

}

void init (void)
{
        // CLI();
        DDRC=0xff;
        PORTC=0xff;

        DDRB=0xfe;
        PORTB=0xfe;

        PCICR=0x01;
        PCMSK0=0x01;

    SEI();
}

void main (void)
{
          init();

     while(1)
     {
            if(aa==2)
                        {
                                aa=0;
                                PORTC=~PORTC;
                        }
     }
}

网友:
你没有做去抖……

楼主:
在主函数那加还是在中断那加呢
我加过了
不行
我想是我的问题吧

网友(2012-07-11):
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