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的上传第二块感光板照片...

楼主(2009-03-11):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就有把握多了.没在IC下打过孔(部分过孔也是为了覆盖铜层到对面,这样可以尽量使板子腐蚀速度均匀),

板上主要器件为:EPM240T100C5,IS61LV5128*2

正面爆光70秒,反面75秒(透明菲林,500W爆光功率).
脚距:0.5mm,
线宽:10mil(上次的6mil宽的字符也可以做出来的,但感觉太细,这次字符改8mil).
间隔:9.6mil

图片上可以看出有部分断线,问题出在两面对准环节上,我采用了对角打孔来对准,调整位置的时候把菲林上的碳粉弄出了一丝丝.

下次采用折叠式试一下,应该就没这个问题.

板子还没打孔,休整一下上一层绿油,以后就是个CPLD开发板了.

另外,好象感光层做保护层效果不好,稍微刮一下就掉了.

有点小经验就是:
1.对准环节一点要想个有效办法;
2.显影前给板子四周加柱子,方便腐蚀翻面且免得刮破保护层;
3.布板的时候尽量敷地,并且采用网格,这样能使板子各部位腐蚀速度相当,就是浪费点腐蚀液;
4.加热腐蚀,我用电磁炉把腐蚀液几乎加热到沸腾只需要5秒,能很大程度提高腐蚀速度;
5.布板时孔要大,不然会打破;
6.芯片下不要放孔,放孔也是为了对面敷地,但不要依靠它通电;
7.裁板时稍微多留点边,包括菲林也是,不然不好拿;

图片:

楼主:
消灭0回复,
第一版: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337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oliver&bbs_id=9999

网友:
哈哈,貌似我跟你是在同一家店买的。
前天第一次做板子,比较简单,不过发现10mil线宽10mil间距还是比较可靠的,下次可以做得再复杂点。
双面的还没尝试。
你的很漂亮啊~

楼主:
10+10一点问题也没有,6+6都可以的,但大面积可能腐蚀速度不均匀是最大的障碍,小面积做0.1mm完全可以

这家店的板厚只有1.6的,这样裁板,打孔都很麻烦,哪有1.0或者0.8甚至0.5厚的感光板,麻烦知道的推荐下,谢谢.

另外腐蚀液啥时候没用了?我观察下来是从橙黄变青,再变黑.

网友:
看上去真不错

网友:
做得太好啦!

网友:
今天刚买下东西,过两天到,我也要练练手啦...

网友:
oliver ,咱俩凑钱打块板算了,我也刚刚做了块240 + 两个5128 的板,热转印做的,看上去没你没你那么复杂啊。本来要上图的,没拷过来。单面板,走了几根飞线在背面。芯片都焊上了,试了试下载正常。
明天给大家上图。

网友:
左右两路接口ad输入?还是sram的测试线?感觉240的io不够用啊。

楼主:
呵呵......

我是DMA方式的,所以不存在IO复用了.

240还剩1条IO,下面是逻辑输入通道,左右是2路8位AD通道,上面是MCU接口,配上第一版可以进行AD采集

后面还有板子,分别为MCU,LCD,信号调理......想想都晕.

我做板不是为了剩板费,定型后才会去做板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选择没定型:
1.逻辑器件:CPLD或FPGA
2.LCD:4.3PSP或3.2手机
3.MCU:LPC2214或STM32或M64
4.ADC:...
5.OPA:...
6.模拟开关:...

我到现在累计采购的元件数量已经几千了.

网友:
6个Mil,开玩笑吧?不说感光板怎么样,就说打印机的分辨率吧,按600DPI来说吧,打印出6个Mil的线,难道你们心里真的很放心吧。如果只是为了测试极限这个可以,但要想可靠点用,那就不要随便用这么细的线。再说了6个Mil的线,腐蚀的时候一不小心就被腐蚀没了。要知道腐蚀可是会从侧面直接进去的。那已经不是感光层的问题了。

楼主:
【10楼】 ssyniuej:可以选1200dpi啊,呵呵,新打印机有有这个好处了,二手可能就不行了.

看我第一板的字符就是6mil的,很清晰.大面积可能会有问题.

用的话8mil是绝对可以的(布板的时候自己注意点)

网友:
我怎么感觉热转印要好些呢?

热转印后 (原文件名:热转印后.JPG)

腐蚀后 (原文件名:腐蚀后.JPG)

去碳粉后 (原文件名:去碳粉.JPG)

楼主:
12楼:
你是240+2SRAM+1ADC???

你是想通过2SRAM交替操作提高采样率吗?

另外板子做得不错,就是浪费了点,还有屡波,EMI欠考虑,实验板也没什么了,飞个电容也可以

网友:
Oliver
12楼:
你是240+2SRAM+1ADC???
你是想通过2SRAM交替操作提高采样率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片ram存ad数据,另一片做vga显存。我看好不带显示屏的示波板,毕竟一个二手显示器低至三五十元。
还有个想法,两路ad数据存到一片25616里面,可以省很多资源,速度也不会降低。

240可能实现起来困难,走一步算一步,实现不了,就当学习FPGA了。

楼主:
240肯定实现不了,差得多呢,

这个需要很多运算什么的,不是CPLD的特长,必须得有控制器才行.

我后面估计要换成FPGA,把MCU什么的全部整合到里面去.然后驱动4.3寸的屏,那个效果才好,当前是3.2的

楼主:
其实把ADC数据口直接挂到SRAM数据口,逻辑上要简单些

网友:
都是高手,这板子做的很专业!

楼主:
感觉下来自己DIY PCB的话只能做些要求不高,频率相对比较低,对EMI没什么要求,不用要考虑FCC和CE的板子.

电源,地线还有过孔真的做不好.

本来想把时钟等高速线做阻抗匹配的,尽可能满足信号完整性的,发现太困难了.

只好放弃这些了

网友:
再上一张,焊好的。。。。
我这个可是新激光打印机做的,没用过几次。

楼主:
新买的IC到了,等会还有便宜的3.2TFT,奇怪顺风到现在还没送到???

楼主:
【21楼】 zhangyidao:
怎么一眼看去上面没几个电容啊???呵呵,有新情况通知哦

网友:
哇,有钱人啊,我买两片240还跟小妹还了半天价,流口水。
电容不知道加到哪儿,随便留了几个电容位,好像工作也挺正常的。想先用20-30M试下,学习为主,成功还远,时间和钱都紧张,所以慢慢搞。

楼主:
我在画M64的板子还没时间焊上次的板.

不是吧,240很便宜的,10块钱一片.

滤波很重要的...

把阻抗,滤波,时钟,地线&电源,信号完整性等搞好了那就基本成功了

网友:
流口水到脱水。。。毒啊。。。

楼主:
楼上说腐蚀液有毒吗?还好吧

楼主:
什么叫"能不能相接一下楼上的各个好的工艺过程"???

这是我做的第二块板,我觉得还好吧,理解了每个环节应该比较好控制.

---
唉,今天出去没买到酒精,本来想晚上做紫光绿油的,那样可以打孔,焊接了.

楼主:
焊接好了.暂时不用的元件没焊.本来想明天传的,明天要起早出门...

绿油环节比较失败,有面绿油太多,刮得比较厚,在2000W浴霸下1.5米处1小时都没固化,搞火了丢黑暗处睡觉去了.第二天效果就...
有面太少刮得非常薄,不好看,不过阻焊效果有的.

板上过孔164个,带孔焊盘若干.
因为是小电钻,老偏,最后只能先一面打孔一半深,再反面打过来,还比较准.就是比较慢

加上前面用1mm粗钻头打个小坑定位(细钻头老断),估计总共钻了上千下孔.
打得手都酸了,0.5mm钻头断了2根.

用16股软线里面的单根小铜线做过孔通电才痛苦,眼睛都花了.55555

以后复杂的板坚决发厂家做了.
不过还算成功,电源正常后IC全部焊上检测240正常.

去掉感光层:

上绿油:

刮薄刮匀绿油:

绿油感光:

焊好正面:

EPM240:

EPM240+SRAM*2:

正面:

反面:

反面:

楼主:
有个小问题就是:
爆光的菲林是直接打印的,然后裁剪开.

打印焊盘过空图时已经残缺的菲林打印机死活不肯打,最后贴贴在A4上打印的,选择也是投影胶片,可出来后才发现和板子对不上,估计是扭曲程度不一样.只好焊接的时候选择性刮一下了.

楼主:
【31楼】 armok 阿莫:...
夜猫代表,呵呵

网友:
刚才在与 kaif_w 调试加工中心的G代码。正在加工一个最复杂的零件 .... 断了N把刀,并且将定位模具做了修正,差不多成功了 :)

网友:
板子很漂亮,不过有点太辛苦了,没有数控钻,不要搞这么多孔。
工序太多太长,把人耐性都磨没了。况且风险也大,一不小心板子废了。

不值得推广,哈哈

楼主:
有了这个经验我已经把即将做的板(134孔+若干过孔)重新布了.

网友(2010-04-21):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 楼主 我用的激光菲林胶片,打印机用的是HP1007 的,但显影后来老师有层软软的要命去不掉,送感觉打印机打印出的颜色很淡不是很黑,这是怎么原因啊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软软的是个啥东东,感光温度过高的话可能会导致腐蚀后的二次感光不能去掉感光膜.

1007可以设置浓度,在打印传真设置里,拉到最黑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软软的是个啥东东,感光温度过高的话可能会导致腐蚀后的二次感光不能去掉感光膜.
1007可以设置浓度,在打印传真设置里,拉到最黑就可以了

你好 我的HP1007  墨盒是换过的 感觉打印出来的颜色好淡,而且还有沙眼。浓度已经跳到最高了。是不是由于有墨的地方透光。感光膜发生了一点反应了啊。还有我用双面胶贴的位置在显影的时候很快就融化了。我现在打算换打印机 换成喷墨的 然后用硫酸纸。可以不?

网友(2010-08-20):
请问用什么小电钻,请问用过的显影液和三氯化铁是否能够重复使用?盆子是否可以只用一个?

网友(2010-10-14):
回复 楼主:
版主在涂绿油的是不是忘记打印焊盘层了啊,不过做的还是挺漂亮的,等待版主新作!

网友(2010-12-04):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软软的是个啥东东,感光温度过高的话可能会导致腐蚀后的二次感光不能去掉感光膜.
1007可以设置浓度,在打印传真设置里,拉到最黑就可以了
你好 我的hp1007  墨盒是换过的 感觉打印出来的颜色好淡,而且还有沙眼。浓度已经跳到最高了。是不是由于有墨的地方透光。感光膜发生了一点反应了啊。还有我用双面胶贴的位置在显影的时候很快就融化了。我现在打算换打印机 换成喷墨的 然后用硫酸纸。可以不?

硫酸纸不可以用喷墨机的

网友:
干膜,效果也不错

网友(2012-05-03):
高了几次热转印,不知哪里不对,不太理想,沙眼太多!楼主真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