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的程序向Cortex-M3移植的问题

楼主(2009-03-11):
请教下,将ARM9的程序向Cortex-M3移植的话,好移植么?之前的项目都是用的ARM9,最近一个项目有可能会用到Cortex-M3,就会涉及到以前环境的移植问题。主要就是bootloader这一块,不知道移植起来麻烦么?移植时候都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啊?谢谢!

网友:
如果是裸奔,或者OS不需要虚拟内存的话,跟ARM7移植应该是一样的,不过cache,MMU的东西要去掉(所有的MCR, MRC等协处理器指令)

楼主:
谢谢斑竹~

基本上是裸奔吧~ 我是做soc上的verification的,所以也不需要什么os啥的,基本上能跑起来我们自己的test case就行了,不过考虑到重用性,原来的有很多的case,也包括很多的中断处理程序等等希望可以在改动很小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重用。

还有,对于内存的映射是不是需要改动一下,原来的时候,4G空间是随便用的,CM3的内存映射好像是有要求的。这个和原来那种随便用的方式大概有什么不同,能否简单介绍下?或者有没有方法,重新映射一下,把原来的那种映射关系改得满足CM3的要求,呵呵~  给个提示,谢谢了~~

正在看斑竹翻译的权威指南,非常欣赏斑竹的语言风格,可见是下了功夫的,赞一个~~

网友:
谢谢夸奖!
CM3的存储空间是有粗线条的条条框框的。比如,Code区一定在起始的512MB。《CM3权威指南》第5章有详细介绍,第5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大插图。
中断的改动比较大,以前是只有IRQ输入,要自己分发中断。现在是CM3提供一个异常向量表,单片机要把每个中断映射到CM3内核NVIC的一个irq编号上,定好编号后也同时在向量表中分配了一个表目。在表目上填写ISR入口地址就可以了,CM3自动分发中断。《CM3权威指南》第7章对中断开始介绍
重新映射内存要在内存管理器中自行实现,不过还是不如稍微修改一下软件来得方便

楼主:
谢谢斑竹~~

我先自己研究一下,有不明白的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