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用一个GPRS模块能否直接拨号到另一个模块,对其进行通信、控制?

楼主(2009-03-11):
请问用一个GPRS模块能否直接拨号到另一个模块,对其进行通信、控制?
我想做一个东西,需要控制一个终端,远程传送一些数据到终端上,然后操作它进行一些动作,数据量不大,用GSM方式也可以,不知道能否实现?请了解的兄弟不吝赐教。
如果能实现,大概该如何做?
如果不行,我的这些需求能怎么实现?

网友:
我原来做过GSM的,你的要求用GSM可以实现,只要两边卡号提前都设置好,发送SMS就可以。如果想用GPRS的话就看你有没有前台服务器了,因为如果只有终端没有服务器的话,每次终端登陆网络时IP都是动态分配的,无法终端直接联系,除非都登陆具有固定IP的前台服务器作为中转,当然了,你也可以和移动公司大客户服务部联系,办理具有固定IP的手机卡,只是费用比较高,不划算。
有机会再交流,我现在也想搞GPRS呢:)

网友:
数据量不大,实时性不高可以考虑短信

网友:
楼主用短信最合适!

网友:
一个GPRS模块是可以拨号到另外一个GPRS模块。

有三种方式:
1、CSD方式,两边模块上位机都有TCPIP协议栈以及PPP、PPPD协议,比如PC机,然后一台设为呼入服务器,一台设为拨号呼出,直接拨打对方的手机号就可以。此法只要GSM模块就能实现。
2、短信方式,楼上都说过了。缺点是不够实时,容易遇到塞车
3、使用GPRS拨号方式,PC机的协议栈和内置的协议栈都可以,和第一种方式类似,但是不用拨手机号,而是拨*99#,前提是要提前知道对方的IP地址。使用模块内置协议栈的就不要PC机了,但是一样的要提前知道对方的IP地址,移动对于IP地址是动态分配的。作为内置TCPIP协议栈的模块,还要考察它是否支持LISTEN SOCKET,很多模块不支持,只能主动连接,不能被连接。

所以,GPRS模块对拨是很麻烦的,一般我们都不用。类似楼主的需求,被控制设备装一个GPRS模块,控制端就用一台连接公网的计算机,具有一个公网IP地址上的端口就可以,如果不是固定IP就申请个动态域名。

网友:
动态域名用起来稳定不?

网友:
不能说很稳定。原因是动态域名的客户端不是实时的去更新自己的IP地址的。所以有些时候IP出现了变化,可能要过几分钟才能反映到服务端,此时GPRS访问就会出问题。而GPRS端的策略就是在出现访问错误时再进行DNS解析。但是目前这个问题不明显,99%的情况是好用的,比如我的ADSL路由器,分配给我的IP地址已经几个月没变过了。

网友:
你一直没有下线吧

网友:
那还的在模块内实现域名解析协议吧,内部集成协议栈的,都带这个协议吗?

网友:
中间下过几次,停电

不过我在北方,走的电信的ADSL,据说电信的端口很空,基本没什么占用。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

具体是否支持DNS解析还要查一下各厂商的文档,华为的全系都支持,西门子MC55/56支持,其他的就要查资料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我使用中是可以通知的,用的时候两个终端都有人在现场,能手动操作,两个终端也都有LCD显示.
如果被控端是GPRS或GSM,主控是PC也行的。
数据量几十K,可以分多次发送。

我是想做个烧录器对客户那里的STM8S芯片远程烧录,不想把目标码(HEX)发给客户,也不愿改个东西就跑客户那里,希望给他们一个烧录器,他们找个人在现场插上烧录器,我在办公室操作一下,就更新了软件,主要用在产品测试阶段,产品设计完成后也就不用这个。

网友:
楼上,做个加密的bootloader吧,然后每次更新程序就给他们加密后的HEX文件,只有烧进去才能还原,他们拿了也干不了别的。搞远程ISP成本太高,不可控因素太多。

楼主:
感谢Appcat,可以考虑这个方法,但是他用加密的HEX能无限量的烧录芯片生产出产品是个问题。

楼主:
我正在做一个离线烧录器,有一个想法是通过互联网将代码载入到离线烧录器,载入时设定好最大烧录次数。或者发加密的HEX文件给客户,这个加密的文件只有我自己做的烧录器才能使用,在加密的HEX里面直接把次数限制写好,一并载入烧录器。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有更好更简单的办法介绍?
我们的产品代码量很小,有限制,而且ISP的端口使用了,上面有比较大的电容,SCI和SPI方式烧录不太可能了,所以做Bootloader的方法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
没有UART吗?做个基于UART的bootloader,然后在出给用户的芯片里边预先烧好这个bootloader。然后将加密的HEX交给用户去升级,用户只能将加密的HEX通过你的bootloader升级到你给的芯片中去。他们自己买来的芯片里边没有你烧的bootloader,他们就是自己用编程器把加密的HEX文件烧录进去都没有用,运行不了。只有经过你自己芯片bootloader写入的HEX经过解密才还原成正确的执行代码。加密方法可以参考shaoziyang老师的通用bootloader中的加密算法。强度很大,一般计算机根本解不了。

楼主:
谢谢。我再考虑一下,板子要改动一下才能用bootloader,现在的电路是有些麻烦了。

网友:
我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若用EDGE无线上网卡上网当作服务器端,并打开TCPIP监控软件,终端调试GPRS模块时向服务器的IP发数据,上位机能收到吗?即便是无线上网卡每次登陆IP不一样也没关系,我修改终端模块要PING的IP就是了,关键是能否PING通呢?

网友:
应该能收到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