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了为为魏坤做的数字示波器,遇到了点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答

楼主(2009-03-11):
3.时钟产生电路
时钟转换电路为AD转换器提供一系列的采样时钟信号,分别为600HZ,6KHZ,60KHZ,600KHZ,3MHZ,6MHZ,30MHZ和60MHZ,共8种,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水平水平扫速,由MCU1控制,控制关系见表2

     表2时钟频率,水平扫速,和时钟控制数据显示表

时钟产生电路见图7,基准时钟信号由一块60MHZ的温度补偿型有源晶体模块提供,输出的60MHZ信号一路直接作为60MHZ采样时钟送入多路选择器74F151,另一路被送入由74F74触发器组成的2分频器分频,得到30MHZ的信号分为两路,一路送入多路选择器74F151,另一路送入由2-5-10分频器74LS390组成的5分频器进行分频,得到6MHZ信号,在分为两路,一路继续分频,另一路送入多路选择器74F151,后面几级分频与以上相同。对60MHZ 一次二次分频没有用74LS390中的二分频器,而单独使用了一片74F74,是因为74LS390中的最高输入频率为40MHZ,所以在其前面用了一级独立的二分频器。8种时钟信号都被送入多路选择器,MCU1通过对74F151的S0,S1,S2三根选通信号线进行控制所需的采样频率。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通过这个分频电路得到了8组的时钟频率

假设现在的时钟采样频率是6Mhz,对应的水平扫描就是5us

他是怎么通过时钟的采样频率6MHZ,计算出5us这个数据的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因为要写报告 涉及到参数的计算 希望知道的能解答一下 谢谢了 这里应该有很多人对示波器很有研究的

网友:
LCD上一个点对应一个时钟周期,一个大格有24个小点也就是24个时钟

楼主:
楼上的你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你能具体算一个给我看看吗

。。。。。。。。。。。。。。。。。。寻求帮助

网友:
6M*5uS=30(点),也就是数据的个数.这样,一大格就是5uS,即5uS/DIV.

网友:
四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