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JJ改装成这个样子。是否可行?

楼主(2009-03-12):
刻PCB等薄东西时,在托盘上垫木板等东西缩小间距,刻厚东西时不垫。可行否?

网友:
【楼主位】 keil_c51
你的增加是网友的心愿,支持keil_c51

网友:
【楼主位】 keil_c51   【2楼】 armok 阿莫
阿莫考虑“但可能会带来一些性能上的不良影响”,那让我们拿到JJ后自几DYI吧。

网友:
这是个麻烦的事情,相信大部分网友都有此类加工需求,我一直在琢磨该怎么改,无奈不是搞机械结构的料,想不出什么办法:(
最新在想是否可以在台面上开个长方形的口子,把塑料盒沉下去加工

网友:
楼上办法好

网友:
【5楼】 armok 阿莫  "给你一个可行的办法:"
  把侧支架靠近光轴处的4个螺钉解下,做一块L形的板子,L形的上口钻攻4个M螺钉装在原侧支架螺钉过孔处,L形下端钻4个螺钉过孔与光轴滑块4个螺钉装配,L形的高需要多少你就DIY吧!

网友:
提醒各网友:
  自己拿到JJ后的DIY应在各机械连接处添加锥度销子,如上面所说的各接合部是必要的,以防止螺钉松动及机械错位。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老早就讨论过了,最后JJ用的Z轴3cm方案。
1、造价问题:使用长行程的Z轴会造成大幅度的成本上升,但是大部分网友又没有这么高的要求,会造成浪费。
2、LY及其其他类似机型基本上也就是这个尺寸。
这样绝大多数的网友使用中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我也用不到一次性大行程的JJ,仔细算了算,只刻PCB和机壳的话1cm的行程足够了。
只是钻头下的高度太小,放不下大东西。

昨天去朋友处,见到一台共和牌的台钻(以前没注意过这类东东),行程其实也不大,但是机
器的机头设计成能升降的了(通过一个手轮调节)。大工件把机头升高点,小工件把机头调低
点。基本所有大小工件都能用。

于是想到了这个办法。

网友:
不如阿莫统一做一批放在邮购部,可以方便我们。

网友:
这样的台钻打打孔还行,像雕刻机那样开有形状的孔不好用

网友:
【楼主位】 keil_c51
用那种侧板可以取下来的盒子就没这个问题了!

【5楼】 armok 阿莫
其实等机器都造出来之后, 阿莫可以考虑提供一个选件, 就是高的龙门架侧板... 我觉得楼主的情况还是体现了相当一部分用户的需求的

网友:
我建议楼主jj改装成这个样子:

网友:
我也想过Z轴行程大些好,一来可以可以在尺寸较大的工件上加工;二来可能的话可以发展为四轴、五轴机。

网友:
因为.... (原文件名:ourdev_345263.jpg)

网友:
其实我的第一台JJ,我就想用来DIY,就想看看有多大的扩展性。加工的工件哪怕是微型的都没关系

网友:
建议按照楼主的要求做一个可选型号,毕竟有时候需要一个较大的高度,或者需要规划一个较厚的夹具的时候就需要这样的机器了。
作pcb加工的话,下方有3-4cm高度自己做一个真空吸台的话,可以彻底解决pcb悬空的问题,双面的pcb因为要先做空并金属化,不太适用(可以用光固胶堵孔),单面板几乎可以达到完美的效果的。,其他的薄材料也经常会有类似需求的。
从雕刻机图片来看,那个板有可能做2套或者三套安装孔的,分别对应不同的安装高度是最理想的。比如z行程是3cm,安装孔间隔作2.5cm三组,就可以满足0-3,2.5-5.5,5-8cm的大范围需求了,可以说有相当的实用价值。
如果有这个设计我也会买一个的。

网友:
【20楼】 armok 阿莫
【19楼】 lawanling

收到货后,你就放心的拆与DIY改装吧。我们有以下的保证:

1. 提供100%的机械设计图。
2. 提供零件拆解图。
3. 提供远程电话咨询与协助服务。
4. 提供精度调试方法。
5. 万一你拆开后,你无法安装好,放心,扔到包装箱里,寄回给我们,我们会帮你装配并且调试好,视情况免费或收取少量的人工费。
----------------------------------
呵呵...还有这种服务说,相当HAPP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