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工件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09-03-12):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工件。是一个窝轮蜗杆传动机构的零件。

1.不知端面是螺纹还是直齿
2.这种齿形怎么加工合适?(展成法)
(大约200件。最想请大家指点的就是滚齿加工工艺。这个工件尺寸大,但是模数小。之前发过卧铣改滚齿机想法的帖子,似乎不合适。)
3.这个工件的端面看来是铜的,但是中间孔的磨损处看来是铝的。怎么做到的?镶嵌?

P.S.
1.这个东西是用来测量角度的对齿的位置精度要求较高。
2.蜗杆转动一周走一个刻度,蜗杆上的刻度每格是一分。
3.蜗杆上通过类似机械游标卡尺的刻度结构可以读到20秒(大致精度水平)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整体形状 (原文件名:001.jpg)

局部 (原文件名:002.jpg)

端面齿形 (原文件名:003.jpg)

圆孔磨损处 (原文件名:004.jpg)

图纸 (原文件名:005.jpg)

网友:
涡轮呢?
想外加工最好把涡轮和这个刻度尺都带去,让其做个样品看看。

楼主:
又想了几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1.用数控加工中心做这么一个零件要多长时间呀?
2.表面阳极氧化的时候齿会不会受影响?有办法能保护齿吗?
3.刻度用什么工艺比较好?化学腐蚀?光刻?

感谢高手解答!

楼主:
【1楼】 1235679 阿高:蜗轮现在我手里没有。是个没尖的锥体。应该是数车的。不知道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的外协加工。眼下,做了几个,供应商是用老的滚齿机滚的,一致性较差。总是从某个刻度开始就出现误差。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好心人帮忙!

网友:
个人感觉加工这个首先得测量出蜗杆螺旋升角,然后再根据蜗杆的牙型加工刻度涡轮的凹槽,甚至要制作牙型相仿的刀具来加工。或者根据涡轮蜗杆轴距及转速比重新设计啮合面。

楼主:
多谢 阿高!

这几天跑到外地来了。

这个工件的加工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滚齿。小模数齿轮加工的外协单位很难找。一般做钟表齿轮的不做这么大的工件,做这么大工件的又不滚这么小模数的。

现在的外协单位用的是一个很旧的老式滚齿机加工的。工件里10个有4个不合格。(齿分布不均匀。不知道是不是没保证齿的中心线没平行于基准面的原因。或者是滚齿机传动有误差。)

苦恼中...

网友:
这个恐怕得另做一套专门的刀具了。

楼主:
刀具倒好说。恐怕要做个专机干这个零件...

联系了一家山西的老国营厂,看看他们能不能做。看到竞争对手有德国利勃海尔的滚齿机,羡慕...

网友:
实在不行,问问哪有仿形加工的,有种仿形铣,不知实际效果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