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5A直流电机过流保护该如何设计?

楼主(2009-03-12):
现要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启停的电路,电机工作电压48V,电流达到5A,,其控制部分用MOS管搭建,并且要有过流保护电路,过流保护部分不用继电器或PTC,这个电路要用在防爆的场合,所以要求较高,有过这方面经验的网友能否给提个建议,应该如何搭建控制部分和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先保护电机还是先保护MOS?还是两个都要

网友:
用恒压限流的方式

楼主:
当然两个都要

【1楼】 new007

【2楼】 zcllom 星罗棋布
可以把你们的方案具体说一说吗?

网友:
电机启动电流比5A大多少?过流MOS管发热坏,你可考虑热敏电阻用环氧胶到MOS管D极,检测温度,超了切断,另外你要防爆,用电动机是防爆的吗?

网友:
用10mΩ/2W的锰铜或康铜做输出电流的采样电阻,反馈给PWM控制芯片如TL494(内部含有过流比较器)、SG3525(由于3525内部只有一个比较器,所以得自己动脑筋)

电动机启动往往有大电流产生,所以过流保护只能是限流,而不能是一旦过流了就“断开输出”,那样启动就成大问题了。

楼主:
我在试一试楼上的方案

网友:
网上搜索电动车控制器的原理图 有限流和过流保护的 用的是锰铜或康铜丝做采样电阻,经358放大后送给单片机的
电动车一般48V的限流都10几个安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