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和ATMEGA32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9-03-12):
ATMEGA16 和ATMEGA32有什么区别吗??

我想把16的程序放到32上 因为16装不下了

我要移植

要有改变吗??

网友:
中断向量有几个不同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我自己顶了

网友:
楼主可以对比一下两者的规格书,估计就Flash         EEPROM         SRAM 配置,中断向量,里面的一部分功能寄存器的名字上有差异等等。

网友:
存储容量和中断个数,中断地址不同,
最好看一下PDF,不然忙了等于白忙就不好了

网友:
先移过去再说..哪里有问题再改.....哈哈..

网友(2012-08-30):
如果用ICCAVR和CCAVR的话,中断号改一下即可(看数据手册对比一下就知道),当然引用的iom16V.h要改为32的;
如果是AVR STUDIO的话,在目标芯片选择时选择M32即可。

网友(2012-12-20):
flash 有区别,其他的吗都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