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91RM9200的处理器时钟设置

楼主(2009-03-12):
话说Keil的启动代码编辑功能还真是好用,不过归好用,还是碰到了一个问题没法解决,希望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不甚感激。

=================================分隔线================================

每次我把AT91RM9200的处理器时钟设定为和主机时钟(180Mhz)相同的时候,如图:

处理器时钟设定 (原文件名:处理器时钟设定.gif)

程序就华丽的跑飞了。

我怀疑是FLASH的等待周期不够,所以我把等待周期由4个加到12个:

结果还是跑飞了····

多方尝试,处理器时钟最高只能到主机时钟的一半。

主机时钟是180Mhz,除以2就是90Mhz,难道我的ARM920T只能跑在90Mhz???怨念啊···

网友:
是不是跟板子的信号完整性有关,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无法提高主频,也许要重新布板 了

网友(2010-12-29):
虽然老帖了 但是最近学习AT91RM9200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应该不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PLLA经过PRES后是          Processor Clock
PLLA经过PRES再经过MDIV是  MCK
MDIV处的选项错了 不是除的关系 是乘的关系 既是 Processor Clock = Master Clock * 2
如果选了 Processor Clock = Master Clock 的话那就是 MCK = 180M 不飞才怪 MCK最好低于80M
以上是个人理解 有错请各位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