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M使用問題(波形過衝、Vref輸出、原廠參考電路怪怪的)

楼主(2009-03-12):
最近用原廠的建議電路作了一塊IMU,電路輸出是用原廠建議電路,只是增益只有放大6倍。讓輸出幅度在+-1.2V。使用上
也如feng_matrix大大遇到波形過衝的問題。導致角度積分的結果是錯的。後來直接用示波器量ENC-03M的輸出。並沒有這
樣的問題。個人認為應該如redrain所說前端高通電路導致信號微分。

試做小板 (原文件名:IMG_1383.JPG)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1296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ENC-03&bbs_id=9999

不過還沒有實驗nter貼上來的電路。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3831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ENC-03&bbs_id=9999

加上原來的村田的資料有夠簡陋,讓我不禁想要放棄使用村田的東西。直接改用IDG300 + MLX90609EEA-R2把三軸做掉。

另外Vref不考慮的溫度變化,10bitsAD測試有兩軸可以穩定到0.5LSB,另一軸有1LSB,所以我覺得如果Layout有注意的話,是可以克服非溫度因素的變化。

网友:
支持LZ!我曾经也做过LZ一样的实验,过冲很严重,后来直接去掉了高通,效果才好起来,不过又发现输出波形上下幅度不一样,很不好办,一只没有继续!

楼主:
實驗nter貼上來的電路之後,光用陀螺對角度積分已經沒有問題了。但是陀螺本身的bais難抓,30秒就飄到超過20度。不過因為壇上的四軸都用加速規配合Kalman。昨天試過是沒有問題。效果跟論壇上諸位的結果差不多。原來自己的飛控電腦用村田太佔位置,已經改由MLX90609數位式陀螺。現在還在寫力學排程跟GPS的組合導航。

不過最近在趕博論,可能要等到下半年才有空繼續。

网友(2011-10-19):
还是数字陀螺仪好使吧?

网友:
做三轴最好不要用ENC-03M,要用3个,又大又不好安装。最近采用数字的吧。方便。

网友:
采用数字的方便!

网友(2011-11-27):
我也想用这个型号